[牛人杂谈] Lua的协程

楼主(2025-06-11):
Lua 的协程(coroutine)是一种轻量级的用户态线程,它允许在单个线程中实现协作式多任务处理。与操作系统线程不同,协程由程序员显式控制切换时机,不涉及内核上下文切换,因此更加高效。

Lua 协程的关键特点:
非抢占式:协程主动让出(yield)执行权,而不是被强制中断
协作式多任务:协程之间需要互相协作,不会自动切换
轻量级:创建和切换开销远小于操作系统线程
单线程执行:同一时间只有一个协程在执行

Lua 提供以下协程相关函数:

coroutine.create(f) - 创建一个新协程,参数f是协程函数
coroutine.resume(co[, val1, ...]) - 启动或恢复协程执行
coroutine.yield(...) - 挂起当前协程的执行
coroutine.status(co) - 查看协程状态
coroutine.wrap(f) - 创建协程并返回一个函数,调用该函数即恢复协程

Lua 协程有以下几种状态:

suspended:刚创建或已挂起
running:正在执行
normal:活动但不在运行(在恢复其他协程)
dead:函数执行完毕或出错终止

基本用法示例

-- 创建一个协程
local co = coroutine.create(function()
    print("协程开始")
    coroutine.yield("第一次暂停")
    print("协程恢复")
    return "结束"
end)

-- 第一次恢复协程
local success, result = coroutine.resume(co)
print(result)  -- 输出: 第一次暂停

-- 第二次恢复协程
success, result = coroutine.resume(co)
print(result)  -- 输出: 结束

print(coroutine.status(co))  -- 输出: dead

楼主:
更实用的生产者-消费者模式示例
-- 生产者
function producer()
    local i = 0
    return function()
        while true do
            i = i + 1
            coroutine.yield(i)  -- 生产一个值并挂起
        end
    end
end

-- 消费者
function consumer(prod)
    for i = 1, 5 do
        local status, value = coroutine.resume(prod)
        print("消费:", value)
    end
end

-- 创建生产者协程
local prod = coroutine.create(producer())

-- 消费者消费5个值
consumer(prod)

楼主:
协程可以用来实现复杂的迭代器:
function walk(dir)
    return coroutine.wrap(function()
        for name in io.popen("ls "..dir):lines() do
            coroutine.yield(name)
        end
    end)
end

for filename in walk(".") do
    print(filename)
end

楼主:
注意事项
协程不是真正的并行,同一时间只有一个协程在执行

协程的挂起和恢复完全由程序员控制

协程适合I/O密集型任务,不适合CPU密集型任务

协程间的数据交换通过yield和resume的参数进行

Lua的协程提供了一种简单而强大的方式来实现协作式多任务,特别适合游戏开发、状态机实现和复杂的控制流场景。

网友A:
非常详细地解释了Lua协程的概念和特点,对于理解协程的工作原理非常有帮助。

网友B:
协程的概念在Lua中实现得非常优雅,它提供了一种高效的方式来处理多任务,尤其是在需要频繁切换上下文的场景中。

网友C:
协程的概念在Lua中实现得非常巧妙,它提供了一种高效的方式来处理多任务,尤其是在I/O密集型的应用中。

网友D:
lua可以用来开发嵌入式了吗?

网友E:
非抢占式如何保证优先级任务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