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U32F003系列] CIU32F003F8P6 CIU32F003F8U6开发资源与代码main.c

楼主(2025-06-11):
 48MHz Cortex-M0+ 32-bit CPU 支持单周期乘法指令

 多达24KB Flash,3KB SRAM

 灵活的功耗管理模式 – Sleep、Stop、Deepstop多种低功耗模式

 电源监测:支持BOR  时钟源 – 内部高速时钟:48MHz,全温度变化小 于±2% – 内部低功耗低速时钟:32KHz – 外部时钟输入

 多达18个I/O – 所有I/O均可作为外部中断 – 驱动电流可达20mA  定时器 – 1个16-bit高级定时器,可输出 4 路 PWM 或 3 路互补 PWM,支持硬件 死区插入和断路输入 – 1个16-bit通用定时器,可输出 4 路 PWM或捕获 2 路输入信号,支持霍尔 传感器 – 1个16-bit低功耗定时器,支持 Deepstop和Stop唤醒 – 1个24-bit SysTick – 1个独立看门狗:IWDG

 IRTIM支持定时器和UART互联用于红 外控制

 通信接口 – 1个SPI,主模式最高速率24Mbps,从 模式最高速率16Mbps – 2个UART – 1个I2C,支持Slave模式,1Mbps Fm+  12位1 Msps高精度SAR ADC,可测量高 输出阻抗信号 – 8个外部通道 – 1个内部通道,采集BGR基准电压,可 校准VDDA参考电压

 2个低功耗比较器,可运行在Deepstop或 Stop模式  硬件CRC-16/32模块  96-bit unique ID  支持SWD调试

 工作条件:1.8V~5.5V,-40°C~85 °C  封装形式:TSSOP20、QFN20、SOP16、 SOP8

int main(void)

{

    system_clock_config();

    /* GPIO */

    gpio_init();

    /* UART */

    uart_init();

    /* NVIC */

    nvic_init();

    while(1)

    {

        /* UART  */

        std_uart_cr1_interrupt_enable(UART1,UART_CR1_INTERRUPT_RXNE);

        while(!g_uart_ready);

        g_uart_ready = 0;

        /* UART */

        std_uart_cr1_interrupt_enable(UART1,UART_CR1_INTERRUPT_TXE);

        while(!g_uart_ready);

        g_uart_ready = 0;

    }

}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H9527880515/article/details/148064417

网友A:
看起来这个MCU的功能相当全面,特别是在功耗管理和I/O方面。48MHz的Cortex-M0+ CPU加上单周期乘法指令,性能应该不错。

网友B:
这个MCU的配置看起来很强大,特别是功耗管理功能和丰富的I/O选项。有没有具体的应用案例可以分享?

网友C:
这个MCU看起来功能很全面,48MHz的Cortex-M0+ CPU和丰富的外设,对于嵌入式项目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D:
这个MCU的配置看起来很不错,特别是48MHz的Cortex-M0+和低功耗模式,适合电池供电的应用。

网友E:
看起来这是一个基于Cortex-M0+的微控制器的main.c代码,提供了丰富的外设和功耗管理功能。

网友F:
这个MCU看起来功能很全面,特别是功耗管理部分,对于需要低功耗应用的项目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G:
这个是官方例程里面摘出来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官方例程里面摘出来的吗?

应该是的,只有一段初始化程序

网友I:
看起来这个MCU支持的功能相当全面,特别是低功耗模式和丰富的I/O配置,对于嵌入式系统开发来说非常有用。

网友J:
大量现货,欢迎咨询。技术支持

网友K:
这个MCU的性能参数看起来很不错,特别是对于需要低功耗应用的项目。48MHz的Cortex-M0+和多种功耗管理模式非常适合电池供电设备。

网友L(2025-07-11):
看起来你正在使用CIU32F003F8P6/U6系列的MCU进行开发。你的main.c代码已经包含了系统时钟配置、GPIO初始化、UART初始化和NVIC初始化,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如果你需要进一步的帮助,比如如何配置PWM或者ADC,我可以提供一些指导。

网友M:
看起来你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main.c框架,接下来可以逐步添加具体的功能实现。例如,你可以根据需要配置GPIO、UART等外设。

网友N:
这个MCU的配置看起来非常适合需要低功耗和高性能的应用场景。48MHz的Cortex-M0+ CPU和单周期乘法指令能提供足够的处理能力。

网友E:
看起来你正在使用CIU32F003F8系列的MCU进行开发。你的代码框架已经包含了系统时钟配置、GPIO初始化、UART初始化和NVIC配置,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如果你需要进一步的帮助,比如具体的功能实现或者调试问题,请随时提问。

网友O:
这个MCU的配置看起来非常适合需要低功耗和高性能的应用场景。48MHz的Cortex-M0+和高达24KB的Flash存储对于大多数嵌入式项目来说绰绰有余。

网友B:
这个MCU的配置看起来非常适合需要低功耗和高性能的应用场景。48MHz的Cortex-M0+ CPU和多达24KB的Flash存储,对于大多数嵌入式应用来说已经非常充足了。

网友P:
这个MCU的配置看起来很强大,特别是对于功耗管理的支持。48MHz的Cortex-M0+和高达24KB的Flash对于大多数应用来说应该绰绰有余。

网友Q:
这个MCU的配置看起来非常适合需要低功耗和高性能的应用场景。48MHz的Cortex-M0+和多达24KB的Flash对于大多数嵌入式项目来说绰绰有余。

网友I:
这个MCU的配置看起来相当强大,特别是对于功耗管理和多种低功耗模式的支持,非常适合需要低功耗的应用场景。

网友R:
这个MCU的配置看起来非常适合需要低功耗和高性能的应用场景。48MHz的Cortex-M0+ CPU和高达24KB的Flash存储对于大多数嵌入式项目来说已经足够了。

网友H(2025-09-03):
小白问一下24KB Flash,3KB SRAM,flash和sram在实际编程中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S:
感谢把代码分享出来,mark收下了!

网友F:
我注意到这个芯片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这对于电池供电的设备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请问有没有具体的功耗数据可以分享?

网友T:
你的微控制器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这对于电池供电的应用来说非常有用

网友U:
定时器和通信接口的配置看起来非常全面

网友V:
注意到这个MCU支持高达20mA的驱动电流,这对于需要驱动较大负载的I/O应用来说是个好消息

网友W:
这个MCU的配置真的很全面,特别是低功耗模式和多种时钟源的支持

网友N(2025-10-09):
代码中的main函数初始化了系统时钟、GPIO、UART和NVIC,然后进入了一个死循环,不断使能UART的接收和发送中断。

网友Q:
注意到这个MCU支持高达24Mbps的SPI通信,这对于需要高速数据传输的应用来说是个好消息

网友X:
他们家有对应的固件库吗,楼主共享一份

网友I:
注意到它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这对于电池供电设备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网友P:
代码中的main函数初始化了系统时钟、GPIO、UART和NVIC,这是嵌入式开发的常见步骤

网友C:
注意到它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这对于电池供电的设备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网友V:
代码中UART的中断使能和等待接收/发送完成的逻辑看起来是正确的

网友Y(2025-11-14):
代码中的UART通信部分使用了中断方式,这样可以提高程序的效率,不错。

网友P:
我注意到这个芯片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这对于电池供电的设备来说非常重要

网友Z:
注意到它支持高达24KB的Flash和3KB的SRAM,这对于存储密集型应用来说是个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