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 GPIO失控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5-06-11):
本周接手了同事GD32的大坑项目,之前一直使用CUBEMX+IDE开发STM32,一换到MDK浑身难受,陆续踩了不少坑。今天这个坑来自于GD32的下载器配置机制。再MX开发32的时候下载端口默认是没有的,GD32的下载端口默认都是使能的。

因此PB3/4及时被执行了GPIO低的操作,也会出现浮动的电压,这里实测是2.6V

目前的项目中使用SWD下载程序,启动的功能引脚被JTAG占用因此无法实现功能,增加了以下两行代码实现了禁用JTAG:

//这两段代码写在初始化GPIO之前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禁用JTAG引脚功能,操作的是AF寄存器,所以要先使能AF时钟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SWJ_SWDPENABLE_REMAP, ENABLE);**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61262333/article/details/147998303

网友A:
这个也不算坑吧,厂家的设计不同。

网友B:
下载端口 默认是开启的。

网友C:
保留 SWD 调试功能

网友D:
通过使能AF时钟并配置AF寄存器,可以禁用JTAG/SWD功能

网友E(2025-07-11):
GPIO初始化时可能已错误地配置了JTAG引脚的功能。

网友F:
需通过其他方式(如 Boot0 引脚 + 串口 ISP)恢复调试功能。

网友G:
在禁用JTAG引脚后,如果需要进行调试,可以使用SWD接口进行调试。

网友H:
禁用 JTAG 后,向 PB3/PB4 写入高低电平

网友I:
通过禁用JTAG功能,可以将这些引脚配置为普通GPIO

网友J:
在禁用JTAG/SWD功能后,相关的引脚可以用于其他GPIO复用功能。

网友K:
禁用 JTAG 并保留 SWD

网友I:
需断电才能再次使用,所以需要关闭跟踪

网友L:
释放 PB3 和 PB4,供用户自由使用

网友M:
可通过把BOOT0短接3.3V再烧写,之后用SWD烧录无需再短接

网友N:
复用功能优先级高于GPIO配置,导致禁用JTAG后仍需重置引脚状态。

网友O:
遇到JTAG/SW接口被禁用导致烧录失败,通常是由于程序编写关闭了该接口或引脚被复用。

网友P:
        配置重映射前必须先使能 AF 时钟

网友Q:
在需要使用SWD接口下载程序的同时,又不想让JTAG占用引脚时非常有用。

网友R:
启动功能的引脚被JTAG占用,这会阻碍功能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