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国产MCU-CW32F030开发学习

楼主(2025-06-11):
1. 相关资料下载
1.1 武汉芯源半导体
武汉芯源半导体官网 武汉芯源半导体
武汉芯源 21ic 电子论坛 21ic 电子论坛

1.2 CW32F030系列资料
CW32F030技术文档
CW32F030性能参数
• 内核:ARM® Cortex®-M0+
– 最高主频64MHz
• 工作温度:-40℃ 至 105℃;工作电压:1.65V 至 5.5V
• 存储容量
– 64K 字节FLASH,数据保持25年@85℃
– 8K 字节RAM,支持奇偶校验
– 128字节OTP存储器
• CRC 硬件计算单元
• 复位和电源管理
– 低功耗模式(Sleep,DeepSleep)
– 上电和掉电复位(POR/BOR)
– 可编程低电压检测器(LVD)
• 时钟管理
– 4~32MHz晶体振荡器
– 32KHz低速晶体振荡器
– 内置48MHz RC振荡器
– 内置32KHz RC振荡器
– 内置10KHz RC振荡器
– 内置150KHz RC振荡器
– 时钟监测系统
– 允许独立关断各外设时钟
• 支持39路I/O接口
– 所有I/O口支持中断功能
– 所有I/O支持中断输入滤波功能
• 五通道DMA控制器
• 模数转换器
– 12位精度,±1 LSB
– 最高1M SPS转换速度
– 内置电压参考
– 模拟看门狗功能
– 内置温度传感器
• 双路电压比较器
• 实时时钟和日历
– 支持由Sleep/DeepSleep模式唤醒
• 定时器
– 16位高级控制定时器,支持6路捕获/比较通道和3对互补PWM输出,死区时间和灵活的同步功能
– 四组16位通用定时器
– 三组16位基本定时器
– 窗口看门狗定时器
– 独立看门狗定时器
• 通信接口
– 三路低功耗UART,支持小数波特率
– 两路SPI 接口 12 Mbit/s
– 两路I2C 接口 1 Mbit/s
– IR调制器
• 串行调试接口(SWD)

1.3 CW32开发者扶持计划及开发板产品
CW32开发者开发板资料 CW32开发板资料

1.4 CW32-Template第三方资源集合
CW-Template

2 开发环境搭建
2.1 MDK
RealView MDK 开发工具源自德国 Keil 公司,被全球超过10万的嵌入式开发工程师验证和使用,是 ARM 公司目前最新推出的针对各种嵌入式处理器的软件开发工具。RealViewMDK 集成了业内最领先的技术,融合了中国多数软件开发工程师所需的特点和功能。包括µVision3 集成开发环境与 RealView 编译器,支持ARM7、ARM9和 最新的 Cortex-M3 核处理器以及 Cortex-M0 核处理器,自动配置启动代码,集成 Flash 烧写模块,强大的Simulation 设备模拟,性能分析等功能,与 ARM 之前的工具包 ADS 等相比,RealView编译器的最新版本可将性能改善超过 20%。如图所示

MDK 的安装与配置参考教程

MDK5 安装包可以在:http://www.keil.com/demo/eval/arm.htm下载到。而器件支持、设备驱动、CMSIS 等组件,则可以点击MDK5的Build Toolbar 的最后一个图标调出 Pack Installer,来进行各种组件的安装。也可以在 http://www.keil.com/dd2/pack 这个地址下载,然后进行安装。
要让 MDK5 支持 CW32 的开发,我们还需要将复制固件包“IdeSupport\MDK\flashloader”目录下的*.FLM 文件复制到 MDK-ARM 的安装目录“Keil_v5\ARM\Flash\ 文件中”固件包我们都已经在开发板光盘提供了,大家自行安装即可。

MDK注册完成后,为使WCH-LINK能正确仿真CW32,需对WCH-LINK安装驱动。找到驱动软件包双击进行安装首先点击“DapLinkSer”文件夹安装驱动,在KEIL5环境下WCH-LINK要在“ARM”模式下,将WCH-Link切换到ARM模式,在Keil中选择CMSIS-DAP Debugger即可仿真调试.。

MDK-ARM 工具链

安装WHXY.CW32F030_DFP.1.0.3.pack之后,查看MDK安装路径就发现有相关驱动,下载算法等文件

也可以参考官方环境搭建文章(可能有不同)
环境搭建
可能早期环境搭建的过程,需要自己安装设置的东西较多,官方最近可能把pack包更加完善了

2.2 WCH-LINK
WCH-LINK https://www.wch.cn/products/WCH-Link.html

WCH-LINK:带有 SWD 接口的 ARM 核单片机,并且自带虚拟串口功能。

模块特点
支持3.3V/5V双电源输出
支持USB转TTL串口功能
支持RISC-V芯片单/双线下载调试
支持带有SWD/JTAG接口的ARM内核MCU下载调试
支持固件自动检测升级
3.3V/5V输出电源可控
自动断电保护功能
红蓝双色LED指示灯, 方便查看工作状态
支持上位机一键切换工作模式
工作模式

支持芯片

功能对比

2.3 CMSIS-DAP Download
选择“Debug”项,修改调试器为“CMSIS-DAP Debugger”,如图

选择“Utilities”项,点击“Settings”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Flash Download”项,如图

点击“Add”按钮,找到“CW32F030”的 Flash 烧写算法,点击“Add”按钮添加,如图 1.16:

在“Project”菜单中选择“Rebuild all target files”以编译项目。
如果项目编译成功,将显示以下窗口,如图

3 案例程序移植
CW32开发者开发板资料 CW32开发板资料

在官方提供的开发板例程下面,这里,我选择的是CW32-48F大学计划板的其中一个例程,去移植相关或者修改东西。(有一个基本的工程模板是学习比较方便的,当然了你可以选择自己去重新一步一步的构建,目前我这个cw32f030-tft-demo也可以作为你以后移植工程模板)

CW32F030_StandardPeripheralLib\Examples
官方提供的案例Examples

CW32-48F大学计划板例程

EX1流水灯实验
EX2蜂鸣器实验
EX3按键指示灯实验
EX4定时器实验
EX5GPIOEXTI外部中断实验
EX6UART–串口
EX7TFT彩屏实验
EX8DHT11-温湿度实验
EX9AD电位器实验

其中 Libraries是CW32官方的库函数文件,类似STM32的标准库或者HAL库,非常重要的东西。

官方的工程文件结构

上面是官方的工程文件结构,然后我进行了自己的优化
文件结构如下:

Application:
                main.c
            main.h
        interrupts_cw32f030.c
        interrupts_cw32f030.h
        startup_cw32f030.s
        core_cm0plus.h
BspDriver:
                bsp_led.c
        bsp_led.h
        bsp_lcd.c
        bsp_lcd.h
FwlibLbibraries:
                cw32f030_gpio.c
        cw32f030_gpio.h
        //cw32f030官方库函数文件
SystemLibraries:
                //芯片系统资料配置文件
                rcc_config.c
        rcc_config.h
                //uart timer rcc.....
Output:
                编译过程输出文件 例如hex

main.c
#include "main.h"
/*
系统时钟配置为64M
*/
void Board_Iint(void)
{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64M
        Lcd_Init();
    LED_init();
}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aht10_temp=20;
    unsigned char aht10_humi=70;
    Board_Iint();
        Lcd_Clear(GRAY0);               //清屏
        Gui_DrawFont_GBK16(15,5,BLACK,GRAY0,"HELLO-CW32");
    Gui_DrawFont_GBK16(15,25,RED,GRAY0,"CW32-48F-Board");
    Gui_DrawFont_GBK16(15,45,RED,GRAY0,"By 2023-06-01");
    Gui_DrawFont_GBK16(15,65,RED,GRAY0,"By CoderEnd");

    TFT_ShowString_16x16(15,100,"Temp:",Blue1,White);
    TFT_ShowString_16x16(15,120,"Humi:",Blue1,White);

    TFT_ShowNumber_Float_16x16(60,100,aht10_temp,2,1,Red,White);
    TFT_ShowNumber_Float_16x16(60,120,aht10_humi,2,1,Red,White);
        while(1)
    {
        GPIO_TogglePin(LED1_GPIO_PORT, LED1_GPIO_PIN);
        delay1ms(500);//延迟500ms

    }
}

main.h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file           : main.h
  * @brief          : Header for main.c file.
  *                   This file contains the common defines of the application.
  ******************************************************************************
  * @attention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c) 2021 CW.
  * All rights reserved.</center></h2>
  *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_MAIN_H
#define __MAIN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  Standard library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include "base_types.h"
#include "cw32f030.h"
#include "system_cw32f030.h"
#include "interrupts_cw32f030.h"

#include "cw32f030_adc.h"
#include "cw32f030_atim.h"
#include "cw32f030_awt.h"
#include "cw32f030_btim.h"
#include "cw32f030_crc.h"
#include "cw32f030_debug.h"
#include "cw32f030_digitalsign.h"
#include "cw32f030_dma.h"
#include "cw32f030_flash.h"
#include "cw32f030_gpio.h"
#include "cw32f030_gtim.h"
#include "cw32f030_i2c.h"
#include "cw32f030_iwdt.h"
#include "cw32f030_lvd.h"
#include "cw32f030_pwr.h"
#include "cw32f030_ram.h"
#include "cw32f030_rcc.h"
#include "cw32f030_rtc.h"
#include "cw32f030_spi.h"
#include "cw32f030_systick.h"
#include "cw32f030_uart.h"
#include "cw32f030_wwdt.h"
//--------------------------------------------------------------------------------------------------
//  数据类型重定义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dlib.h"  //函数调用头文件
#include "stdio.h"   //为了解除sprintf警告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_t;
typedef unsigned long long int      uint64_t;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_t;
typedef signed short                int16_t;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_t;
typedef long long int               int64_t;

C语言数据类型
整型(int)、单精度浮点型(float)
双精度浮点型(double)、字符型(char)

整型(int)类型又划分了
long int(也可以直接写为long) 、long long int(可以直接写为long long) 、short int(可以直接写为short)
指针类型:void *;

空类型:void;

构造类型:数组、结构体(strtuct)、共用体类型(union)、枚举类型(enum);

1字节(Byte) = 8位(bit)   1Byte=8bi
******************************************************************************************************/
//--------------------------------------------------------------------------------------------------
//  系统函数头文件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  void delay1ms(uint32_t u32Cnt) //1ms延迟函数
// * \brief   delay1ms
// *          delay approximately 1ms.
// * \param   [in]  u32Cnt
// * \retval  void
// */
#include "rcc_config.h"

//--------------------------------------------------------------------------------------------------
//  模块函数头文件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include "bsp_lcd.h"
#include "bsp_led.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Exported types ------------------------------------------------------------*/
/* USER CODE BEGIN ET */
/* USER CODE END ET */

/* Exported constants --------------------------------------------------------*/
/* USER CODE BEGIN EC */
/* USER CODE END EC */

/* Exported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EM */

/* USER CODE END EM */

//--------------------------------------------------------------------------------------------------
//  引用函数声明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 Exported functions prototypes ---------------------------------------------*/
/* USER CODE BEGIN EFP */
void Board_Iint(void);                         //硬件设备初始化
/* USER CODE END EFP */

/* Private defines -----------------------------------------------------------*/
/* USER CODE BEGIN Private defines */
/* USER CODE END Private defines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__MAIN_H */

/************************ (C) COPYRIGHT CW *****END OF FILE****/

bsp_lcd.c
//----------------  ----------------------------------------------------------------------------------
//  包含的头文件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include "main.h"
#include "font.h"

//==================================================================================================
//  实现功能: LCD_GPIO_Init
//  函数说明: //液晶IO初始化配置
//  函数备注: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LCD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__RCC_GPIOB_CLK_ENABLE();
        __RCC_GPIOA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IT = GPIO_IT_NONE; //LED1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ins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Struct.Pins =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PIN_6| GPIO_PIN_7;
          GPIO_Init(CW_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s = GPIO_PIN_15;
          GPIO_Init(CW_GPIOA, &GPIO_InitStruct);
}

//==================================================================================================
//  实现功能: SPI_WriteData
//  函数说明: 向SPI总线传输一个8位数据
//  函数备注: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SPI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0;
        for(i=8;i>0;i--)
        {
                        if(Data&0x80)
                        LCD_SDA_SET; //输出数据
                        else LCD_SDA_CLR;

      LCD_SCL_CLR;
      LCD_SCL_SET;
      Data<<=1;
        }
}
//==================================================================================================
//  实现功能: Lcd_WriteIndex
//  函数说明: 向液晶屏写一个8位指令
//  函数备注: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Lcd_WriteIndex(unsigned char Index)
{
   //SPI 写命令时序开始
     LCD_CS_CLR;
     LCD_RS_CLR;
         SPI_WriteData(Index);
     LCD_CS_SET;
}
//==================================================================================================
//  实现功能: Lcd_WriteData
//  函数说明: 向液晶屏写一个8位数据
//  函数备注: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Lcd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a)
{
   LCD_CS_CLR;
   LCD_RS_SET;
   SPI_WriteData(Data);
   LCD_CS_SET;
}
//==================================================================================================
//  实现功能: LCD_WriteData_16Bit
//  函数说明: 向液晶屏写一个16位数据
//  函数备注: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向液晶屏写一个16位数据
void LCD_WriteData_16Bit(unsigned short Data)
{
   LCD_CS_CLR;
   LCD_RS_SET;
         SPI_WriteData(Data>>8);         //写入高8位数据
         SPI_WriteData(Data);                         //写入低8位数据
   LCD_CS_SET;
}
//==================================================================================================
//  实现功能: Lcd_WriteReg
//  函数说明: 写寄存器内容函数
//  函数备注: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Lcd_WriteReg(unsigned char Index,unsigned char Data)
{
        Lcd_WriteIndex(Index);
  Lcd_WriteData(Data);
}

//==================================================================================================
//  实现功能: Lcd_Reset
//  函数说明: LCD复位
//  函数备注: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Lcd_Reset(void)
{
        unsigned int i;
        LCD_RST_CLR;
        //delay_ms(100);
        for(i=0;i<6000;i++);
        LCD_RST_SET;
        for(i=0;i<6000;i++);
}
//==================================================================================================
//  实现功能: Lcd_Init
//  函数说明: LCD硬件初始化
//  函数备注: LCD Init For 1.70Inch LCD Panel with ST7735R.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Lcd_Init(void)
{
        unsigned int i;

        LCD_GPIO_Init();
        Lcd_Reset(); //Reset before LCD Init.

        //LCD Init For 1.44Inch LCD Panel with ST7735R.
        Lcd_WriteIndex(0x11);//Sleep exit
        //delay_ms (120);

        for(i=0;i<65000;i++);
        for(i=0;i<65000;i++);

        //ST7735R Frame Rate
        Lcd_WriteIndex(0xB1);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0x2C);
        Lcd_WriteData(0x2D);

        Lcd_WriteIndex(0xB2);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0x2C);
        Lcd_WriteData(0x2D);

        Lcd_WriteIndex(0xB3);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0x2C);
        Lcd_WriteData(0x2D);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0x2C);
        Lcd_WriteData(0x2D);

        Lcd_WriteIndex(0xB4); //Column inversion
        Lcd_WriteData(0x07);

        //ST7735R Power Sequence
        Lcd_WriteIndex(0xC0);
        Lcd_WriteData(0xA2);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0x84);
        Lcd_WriteIndex(0xC1);
        Lcd_WriteData(0xC5);

        Lcd_WriteIndex(0xC2);
        Lcd_WriteData(0x0A);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Index(0xC3);
        Lcd_WriteData(0x8A);
        Lcd_WriteData(0x2A);
        Lcd_WriteIndex(0xC4);
        Lcd_WriteData(0x8A);
        Lcd_WriteData(0xEE);

        Lcd_WriteIndex(0xC5); //VCOM
        Lcd_WriteData(0x0E);

        Lcd_WriteIndex(0x36); //MX, MY, RGB mode
        Lcd_WriteData(0xC0);

        //ST7735R Gamma Sequence
        Lcd_WriteIndex(0xe0);
        Lcd_WriteData(0x0f);
        Lcd_WriteData(0x1a);
        Lcd_WriteData(0x0f);
        Lcd_WriteData(0x18);
        Lcd_WriteData(0x2f);
        Lcd_WriteData(0x28);
        Lcd_WriteData(0x20);
        Lcd_WriteData(0x22);
        Lcd_WriteData(0x1f);
        Lcd_WriteData(0x1b);
        Lcd_WriteData(0x23);
        Lcd_WriteData(0x37);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7);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0x10);

        Lcd_WriteIndex(0xe1);
        Lcd_WriteData(0x0f);
        Lcd_WriteData(0x1b);
        Lcd_WriteData(0x0f);
        Lcd_WriteData(0x17);
        Lcd_WriteData(0x33);
        Lcd_WriteData(0x2c);
        Lcd_WriteData(0x29);
        Lcd_WriteData(0x2e);
        Lcd_WriteData(0x30);
        Lcd_WriteData(0x30);
        Lcd_WriteData(0x39);
        Lcd_WriteData(0x3f);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7);
        Lcd_WriteData(0x03);
        Lcd_WriteData(0x10);

        Lcd_WriteIndex(0x2a);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7f);

        Lcd_WriteIndex(0x2b);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9f);

        Lcd_WriteIndex(0xF0); //Enable test command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Index(0xF6); //Disable ram power save mode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Index(0x3A); //65k mode
        Lcd_WriteData(0x05);

        Lcd_WriteIndex(0x29);//Display on
}

/*************************************************
函数名:LCD_Set_Region
功能:设置lcd显示区域,在此区域写点数据自动换行
入口参数:xy起点和终点
返回值:无
*************************************************/
void Lcd_SetRegion(unsigned short x_start,unsigned short y_start,unsigned short x_end,unsigned short y_end)
{
        Lcd_WriteIndex(0x2a);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x_start);//Lcd_WriteData(x_start+2);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x_end+2);

        Lcd_WriteIndex(0x2b);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y_start+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y_end+1);

        Lcd_WriteIndex(0x2c);

}

/*************************************************
函数名:LCD_Set_XY
功能:设置lcd显示起始点
入口参数:xy坐标
返回值:无
*************************************************/
void Lcd_SetXY(unsigned short x,unsigned short y)
{
          Lcd_SetRegion(x,y,x,y);
}

/*************************************************
函数名:LCD_DrawPoint
功能:画一个点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Gui_DrawPoint(unsigned short x,unsigned short y,unsigned short Data)
{
        Lcd_SetRegion(x,y,x+1,y+1);
        LCD_WriteData_16Bit(Data);

}

/*****************************************
函数功能:读TFT某一点的颜色
出口参数:color  点颜色值
******************************************/
unsigned int Lcd_ReadPoint(unsigned short x,unsigned short y)
{
  unsigned int Data;
  Lcd_SetXY(x,y);
  Lcd_WriteData(Data);
  return Data;
}
/*************************************************
函数名:Lcd_Clear
功能:全屏清屏函数
入口参数:填充颜色COLOR
返回值:无
*************************************************/
void Lcd_Clear(unsigned short Color)
{
   unsigned int i,m;
   Lcd_SetRegion(0,0,X_MAX_PIXEL-1,Y_MAX_PIXEL-1);
   Lcd_WriteIndex(0x2C);
   for(i=0;i<X_MAX_PIXEL;i++)
    for(m=0;m<Y_MAX_PIXEL;m++)
    {
                  LCD_WriteData_16Bit(Color);
    }
}

//==================================================================================================
//  实现功能: LCD_BGR2RGB
//  函数说明:
  //读出的数据为GBR格式,而我们写入的时候为RGB格式。
  //通过该函数转换
  //c:GBR格式的颜色值
  //返回值:RGB格式的颜色值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unsigned short LCD_BGR2RGB(unsigned short c)
{
  unsigned short  r,g,b,rgb;
  b=(c>>0)&0x1f;
  g=(c>>5)&0x3f;
  r=(c>>11)&0x1f;
  rgb=(b<<11)+(g<<5)+(r<<0);
  return(rgb);

}
//==================================================================================================
//  实现功能: Gui_Circle
//  函数说明: 画圆函数
//  函数备注: Bresenham算法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Gui_Circle(unsigned short X,unsigned short Y,unsigned short R,unsigned short fc)
{
    unsigned short  a,b;
    int c;
    a=0;
    b=R;
    c=3-2*R;
    while (a<b)
    {
        Gui_DrawPoint(X+a,Y+b,fc);     //        7
        Gui_DrawPoint(X-a,Y+b,fc);     //        6
        Gui_DrawPoint(X+a,Y-b,fc);     //        2
        Gui_DrawPoint(X-a,Y-b,fc);     //        3
        Gui_DrawPoint(X+b,Y+a,fc);     //        8
        Gui_DrawPoint(X-b,Y+a,fc);     //        5
        Gui_DrawPoint(X+b,Y-a,fc);     //        1
        Gui_DrawPoint(X-b,Y-a,fc);     //        4

        if(c<0) c=c+4*a+6;
        else
        {
            c=c+4*(a-b)+10;
            b-=1;
        }
       a+=1;
    }
    if (a==b)
    {
        Gui_DrawPoint(X+a,Y+b,fc);
        Gui_DrawPoint(X+a,Y+b,fc);
        Gui_DrawPoint(X+a,Y-b,fc);
        Gui_DrawPoint(X-a,Y-b,fc);
        Gui_DrawPoint(X+b,Y+a,fc);
        Gui_DrawPoint(X-b,Y+a,fc);
        Gui_DrawPoint(X+b,Y-a,fc);
        Gui_DrawPoint(X-b,Y-a,fc);
    }

}

//==================================================================================================
//  实现功能: Gui_DrawLine
//  函数说明: 画线函数
//  函数备注: 画线函数,使用Bresenham 画线算法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Gui_DrawLine(unsigned short x0, unsigned short y0,unsigned short x1, unsigned short y1,unsigned short Color)
{
  int dx,             // difference in x's
      dy,             // difference in y's
      dx2,            // dx,dy * 2
      dy2,
      x_inc,          // amount in pixel space to move during drawing
      y_inc,          // amount in pixel space to move during drawing
      error,          // the discriminant i.e. error i.e. decision variable
      index;          // used for looping

      Lcd_SetXY(x0,y0);
      dx = x1-x0;//计算x距离
      dy = y1-y0;//计算y距离

      if (dx>=0)
      {
        x_inc = 1;
      }
      else
      {
        x_inc = -1;
        dx    = -dx;
      }

      if (dy>=0)
      {
        y_inc = 1;
      }
      else
      {
        y_inc = -1;
        dy    = -dy;
      }

      dx2 = dx << 1;
      dy2 = dy << 1;

    if (dx > dy)//x距离大于y距离,那么每个x轴上只有一个点,每个y轴上有若干个点
    {//且线的点数等于x距离,以x轴递增画点
      // initialize error term
      error = dy2 - dx;

      // draw the line
      for (index=0; index <= dx; index++)//要画的点数不会超过x距离
      {
        //画点
        Gui_DrawPoint(x0,y0,Color);

        // test if error has overflowed
        if (error >= 0) //是否需要增加y坐标值
        {
          error-=dx2;

          // move to next line
          y0+=y_inc;//增加y坐标值
        } // end if error overflowed

        // adjust the error term
        error+=dy2;

        // move to the next pixel
        x0+=x_inc;//x坐标值每次画点后都递增1
      } // end for
    } // end if |slope| <= 1
    else//y轴大于x轴,则每个y轴上只有一个点,x轴若干个点
    {//以y轴为递增画点
      // initialize error term
      error = dx2 - dy;

      // draw the line
      for (index=0; index <= dy; index++)
      {
        // set the pixel
        Gui_DrawPoint(x0,y0,Color);

        // test if error overflowed
        if (error >= 0)
        {
          error-=dy2;

          // move to next line
          x0+=x_inc;
        } // end if error overflowed

        // adjust the error term
        error+=dx2;

        // move to the next pixel
        y0+=y_inc;
      } // end for
    } // end else |slope| > 1
  }

//==================================================================================================
//  实现功能: Gui_box
//  函数说明: 画矩形函数
//  函数备注: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Gui_box(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 unsigned short w, unsigned short h,unsigned short bc)
{
        Gui_DrawLine(x,y,x+w,y,0xEF7D);
        Gui_DrawLine(x+w-1,y+1,x+w-1,y+1+h,0x2965);
        Gui_DrawLine(x,y+h,x+w,y+h,0x2965);
        Gui_DrawLine(x,y,x,y+h,0xEF7D);
  Gui_DrawLine(x+1,y+1,x+1+w-2,y+1+h-2,bc);
}

void Gui_box2(unsigned short x,unsigned short y,unsigned short w,unsigned short h, unsigned char mode)
{
        if (mode==0)
  {
                Gui_DrawLine(x,y,x+w,y,0xEF7D);
                Gui_DrawLine(x+w-1,y+1,x+w-1,y+1+h,0x2965);
                Gui_DrawLine(x,y+h,x+w,y+h,0x2965);
                Gui_DrawLine(x,y,x,y+h,0xEF7D);
        }
        if (mode==1)
  {
                Gui_DrawLine(x,y,x+w,y,0x2965);
                Gui_DrawLine(x+w-1,y+1,x+w-1,y+1+h,0xEF7D);
                Gui_DrawLine(x,y+h,x+w,y+h,0xEF7D);
                Gui_DrawLine(x,y,x,y+h,0x2965);
        }
        if (mode==2)
  {
                Gui_DrawLine(x,y,x+w,y,0xffff);
                Gui_DrawLine(x+w-1,y+1,x+w-1,y+1+h,0xffff);
                Gui_DrawLine(x,y+h,x+w,y+h,0xffff);
                Gui_DrawLine(x,y,x,y+h,0xffff);
        }
}

/**************************************************************************************
功能描述: 在屏幕显示一凸起的按钮框
输    入: unsigned short x1,y1,x2,y2 按钮框左上角和右下角坐标
输    出: 无
**************************************************************************************/
void DisplayButtonDown(unsigned short x1,unsigned short y1,unsigned short x2,unsigned short y2)
{
        Gui_DrawLine(x1,  y1,  x2,y1, GRAY2);  //H
        Gui_DrawLine(x1+1,y1+1,x2,y1+1, GRAY1);  //H
        Gui_DrawLine(x1,  y1,  x1,y2, GRAY2);  //V
        Gui_DrawLine(x1+1,y1+1,x1+1,y2, GRAY1);  //V
        Gui_DrawLine(x1,  y2,  x2,y2, WHITE);  //H
        Gui_DrawLine(x2,  y1,  x2,y2, WHITE);  //V
}

/**************************************************************************************
功能描述: 在屏幕显示一凹下的按钮框
输    入: unsigned short x1,y1,x2,y2 按钮框左上角和右下角坐标
输    出: 无
**************************************************************************************/
void DisplayButtonUp(unsigned short x1,unsigned short y1,unsigned short x2,unsigned short y2)
{
        Gui_DrawLine(x1,  y1,  x2,y1, WHITE); //H
        Gui_DrawLine(x1,  y1,  x1,y2, WHITE); //V

        Gui_DrawLine(x1+1,y2-1,x2,y2-1, GRAY1);  //H
        Gui_DrawLine(x1,  y2,  x2,y2, GRAY2);  //H
        Gui_DrawLine(x2-1,y1+1,x2-1,y2, GRAY1);  //V
  Gui_DrawLine(x2  ,y1  ,x2,y2, GRAY2); //V
}

//==================================================================================================
//  实现功能: Gui_DrawFont_GBK16
//  函数说明:
//  函数备注: fc:font Color  bc :background Color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Gui_DrawFont_GBK16(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 unsigned short fc, unsigned short bc, unsigned char *s)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short k,x0;
        x0=x;

        while(*s)
        {
                if((*s) < 128)
                {
                        k=*s;
                        if (k==13)
                        {
                                x=x0;
                                y+=16;
                        }
                        else
                        {
                                if (k>32) k-=32; else k=0;

                            for(i=0;i<16;i++)
                                for(j=0;j<8;j++)
                                        {
                                            if(asc16[k*16+i]&(0x80>>j))        Gui_DrawPoint(x+j,y+i,fc);
                                                else
                                                {
                                                        if (fc!=bc) Gui_DrawPoint(x+j,y+i,bc);
                                                }
                                        }
                                x+=8;
                        }
                        s++;
                }

                else
                {
                        for (k=0;k<hz16_num;k++)
                        {
                          if ((hz16[k].Index[0]==*(s))&&(hz16[k].Index[1]==*(s+1)))
                          {
                                    for(i=0;i<16;i++)
                                    {
                                                for(j=0;j<8;j++)
                                                        {
                                                            if(hz16[k].Msk[i*2]&(0x80>>j))        Gui_DrawPoint(x+j,y+i,fc);
                                                                else {
                                                                        if (fc!=bc) Gui_DrawPoint(x+j,y+i,bc);
                                                                }
                                                        }
                                                for(j=0;j<8;j++)
                                                        {
                                                            if(hz16[k].Msk[i*2+1]&(0x80>>j))        Gui_DrawPoint(x+j+8,y+i,fc);
                                                                else
                                                                {
                                                                        if (fc!=bc) Gui_DrawPoint(x+j+8,y+i,bc);
                                                                }
                                                        }
                                    }
                                }
                          }
                        s+=2;x+=16;
                }

        }
}
//==================================================================================================
//  实现功能: Gui_DrawFont_GBK24
//  函数说明:
//  函数备注: fc:font Color  bc :background Color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Gui_DrawFont_GBK24(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 unsigned short fc, unsigned short bc, unsigned char *s)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short k;

        while(*s)
        {
                if( *s < 0x80 )
                {
                        k=*s;
                        if (k>32) k-=32; else k=0;

                    for(i=0;i<16;i++)
                        for(j=0;j<8;j++)
                                {
                                    if(asc16[k*16+i]&(0x80>>j))
                                        Gui_DrawPoint(x+j,y+i,fc);
                                        else
                                        {
                                                if (fc!=bc) Gui_DrawPoint(x+j,y+i,bc);
                                        }
                                }
                        s++;x+=8;
                }
                else
                {

                        for (k=0;k<hz24_num;k++)
                        {
                          if ((hz24[k].Index[0]==*(s))&&(hz24[k].Index[1]==*(s+1)))
                          {
                                    for(i=0;i<24;i++)
                                    {
                                                for(j=0;j<8;j++)
                                                        {
                                                            if(hz24[k].Msk[i*3]&(0x80>>j))
                                                                Gui_DrawPoint(x+j,y+i,fc);
                                                                else
                                                                {
                                                                        if (fc!=bc) Gui_DrawPoint(x+j,y+i,bc);
                                                                }
                                                        }
                                                for(j=0;j<8;j++)
                                                        {
                                                            if(hz24[k].Msk[i*3+1]&(0x80>>j))        Gui_DrawPoint(x+j+8,y+i,fc);
                                                                else {
                                                                        if (fc!=bc) Gui_DrawPoint(x+j+8,y+i,bc);
                                                                }
                                                        }
                                                for(j=0;j<8;j++)
                                                        {
                                                            if(hz24[k].Msk[i*3+2]&(0x80>>j))
                                                                Gui_DrawPoint(x+j+16,y+i,fc);
                                                                else
                                                                {
                                                                        if (fc!=bc) Gui_DrawPoint(x+j+16,y+i,bc);
                                                                }
                                                        }
                                    }
                          }
                        }
                        s+=2;x+=24;
                }
        }
}
//==================================================================================================
//  实现功能: Gui_DrawFont_Num32
//  函数说明:
//  函数备注: fc:font Color  bc :background Color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Gui_DrawFont_Num32(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 unsigned short fc, unsigned short bc, unsigned short num)
{
        unsigned char i,j,k,c;
    for(i=0;i<32;i++)
        {
                for(j=0;j<4;j++)
                {
                        c=*(sz32+num*32*4+i*4+j);
                        for (k=0;k<8;k++)
                        {
                    if(c&(0x80>>k))
          Gui_DrawPoint(x+j*8+k,y+i,fc);
                                else
        {
                                        if (fc!=bc)
            Gui_DrawPoint(x+j*8+k,y+i,bc);
                                }
                        }
                }
        }
}

//==================================================================================================
//  实现功能: TFT 定位光标
//  函数标记: 外设驱动函数
//  函数说明: 无
//--------------------------------------------------------------------------------------------------
//  输入参量: X_Start - X起始坐标  取值范围 - 0~239
//            Y_Start - Y起始坐标  取值范围 - 0~239
//            X_End - X终止坐标  取值范围 - 0~239
//            Y_End - Y终止坐标  取值范围 - 0~239
//  输出参量: 无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TFT_SetArea(unsigned short X_Start,unsigned short Y_Start,unsigned short X_End,unsigned short Y_End)
{

    // 执行相应操作
    #if (TFT_FUNCTION_SCREEEN_VH == 0)      // 竖屏
    {
        Lcd_WriteIndex(0x2A);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X_Start+2);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X_End+2);

        Lcd_WriteIndex(0x2B);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Y_Start+1);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Y_End+1);
    }
    #endif  // #if (TFT_FUNCTION_SCREEEN_VH == 0)

    #if (TFT_FUNCTION_SCREEEN_VH == 1)      // 横屏 待调整
    {
        Lcd_WriteIndex(0x2A);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X_Start+1);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X_End+1);

        Lcd_WriteIndex(0x2B);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Y_Start+2);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Y_End+2);
    }
    #endif  // #if (TFT_FUNCTION_SCREEEN_VH == 1)

    Lcd_WriteIndex(0x2C);
}

//==================================================================================================
//  实现功能: TFT 指定位置 显示ASCII字符 08x16像素
//  函数标记: 外设驱动函数
//  函数说明: 1. 位置选取不恰当 可能造成字符串显示不完全
//            2. 如果字库不存在该文字则不显示
//--------------------------------------------------------------------------------------------------
//  输入参量: X - X方向坐标  取值范围 - 详情见宏定义TFT_SHOWSIZE_X
//            Y - Y方向坐标  取值范围 - 详情见宏定义TFT_SHOWSIZE_Y
//            ASCII - 待显示ASCII字符  取值范围 - ASCII字符
//            FontColor - 字体颜色  取值范围 - 详情见枚举类型enumTFT_Color
//            BackgroundColor - 背景颜色 取值范围 - 详情见枚举类型enumTFT_Color
//  输出参量: 无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TFT_ShowASCII_08x16(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unsigned char ASCII, enumTFT_Color FontColor, enumTFT_Color BackgroundColor)
{
    unsigned char i,j,k;                            // 定义局部变量 用于循环计数
    unsigned char Data;                             // 定义局部变量 用于临时存储

    unsigned char FontCount;                        // 定义局部变量 用于记录字符字库个数

    FontCount = sizeof(TFT_ASCII_08x16_FontCode)/sizeof(TFT_ASCII_08x16_FontCode[0]);

    for(i=0; i<FontCount; i++)                      // 开始字库内容匹配
    {
        if(ASCII == TFT_ASCII_08x16_FontCode.Char)
        {
            TFT_SetArea(X, Y, X+8-1, Y+16-1);       // 设置显示位置
            for(j=0; j<16; j++)                     // 循环写入16字节 一个字符信息包含16字节
            {
                Data = TFT_ASCII_08x16_FontCode.Code[j];
                for(k=0; k<8; k++)
                {
                    if((Data&0x80) == 0x80)         // 判断最高位是否为1
                    {
                        LCD_WriteData_16Bit(FontColor);             // 最高位为1 写入字符颜色
                    }
                    else
                    {
                        LCD_WriteData_16Bit(BackgroundColor);       // 最高位为0 写入背景颜色
                    }
                    Data <<= 1;
                }
            }
            break;                                  // 结束字库内容匹配
        }
    }
}
//==================================================================================================
//  实现功能: TFT 指定位置 显示中文 16x16像素
//  函数标记: 外设驱动函数
//  函数说明: 1. 位置选取不恰当 可能造成字符串显示不完全
//            2. 如果字库不存在该文字则不显示
//            3. 1个汉字等同2个字节组成
//--------------------------------------------------------------------------------------------------
//  输入参量: X - X方向坐标  取值范围 - 详情见宏定义TFT_SHOWSIZE_X
//            Y - Y方向坐标  取值范围 - 详情见宏定义TFT_SHOWSIZE_Y
//            Chinese - 待显示汉字  取值范围 - 单个汉字组成的字符串
//            FontColor - 字体颜色  取值范围 - 详情见枚举类型enumTFT_Color
//            BackgroundColor - 背景颜色 取值范围 - 详情见枚举类型enumTFT_Color
//  输出参量: 无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TFT_ShowChinese_16x16(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unsigned char *Chinese, enumTFT_Color FontColor, enumTFT_Color BackgroundColor)
{
    unsigned char i,j,k;                            // 定义局部变量 用于循环计数
    unsigned char Data;                             // 定义局部变量 用于临时存储

    unsigned char FontCount;                        // 定义局部变量 用于记录字符字库个数

    FontCount = sizeof(TFT_CHINESE_16x16_FontCode)/sizeof(TFT_CHINESE_16x16_FontCode[0]);

    for(i=0; i<FontCount; i++)                      // 开始字库内容匹配
    {
        if((*Chinese     == TFT_CHINESE_16x16_FontCode.Char[0])
        && (*(Chinese+1) == TFT_CHINESE_16x16_FontCode.Char[1]))
        {
            TFT_SetArea(X, Y, X+16-1, Y+16-1);      // 设置显示位置
            for(j=0; j<32; j++)                     // 循环写入32字节 一个汉字信息包含32字节
            {
                Data = TFT_CHINESE_16x16_FontCode.Code[j];
                for(k=0; k<8; k++)
                {
                    if((Data&0x80) == 0x80)         // 判断最高位是否为1
                    {
                        LCD_WriteData_16Bit(FontColor);             // 最高位为1 写入字符颜色
                    }
                    else
                    {
                        LCD_WriteData_16Bit(BackgroundColor);       // 最高位为0 写入背景颜色
                    }
                    Data <<= 1;
                }
            }
            break;                                  // 结束字库内容匹配
        }
    }
}

//==================================================================================================
//  实现功能: TFT 指定位置 显示字符串 16x16像素
//  函数标记: 外设驱动函数
//  函数说明: 1. 位置选取不恰当 可能造成字符串显示不完全
//            2. 如果字库不存在该文字则不显示
//--------------------------------------------------------------------------------------------------
//  输入参量: X - X方向坐标  取值范围 - 详情见宏定义TFT_SHOWSIZE_X
//            Y - Y方向坐标  取值范围 - 详情见宏定义TFT_SHOWSIZE_Y
//            String - 待显示字符串  取值范围 - 字母/数字/符号/汉字混合组成的字符串
//            FontColor - 字体颜色  取值范围 - 详情见枚举类型enumTFT_Color
//            BackgroundColor - 背景颜色 取值范围 - 详情见枚举类型enumTFT_Color
//  输出参量: 无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TFT_ShowString_16x16(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unsigned char *String, enumTFT_Color FontColor, enumTFT_Color BackgroundColor)
{
    unsigned char Position = 0;                     // 定义局部变量 用于标记字符串位置

    while(*String)
    {
        // 判断字符串中的某字符的编码值是否小于0x80
        // 如果小于0x80 即为ASCII字符
        // 如果大于0x80 即为汉字字符串
        if(*String < 0x80)
        {
            // 显示ASCII字符
            TFT_ShowASCII_08x16(X+Position*8, Y, *String, FontColor, BackgroundColor);
            String++;                               // 字符串指针移动下一个字节
            Position++;                             // 字符串位置下一个位置
        }
        else
        {
            // 显示汉字
            TFT_ShowChinese_16x16(X+Position*8, Y, (unsigned char*)String, FontColor, BackgroundColor);
            String+=2;                              // 字符串指针移动下一个字节
            Position+=2;                            // 字符串位置下一个位置
        }
    }
}

//==================================================================================================
//  实现功能: TFT 指定位置 显示中文 24x24像素
//  函数标记: 外设驱动函数
//  函数说明: 1. 位置选取不恰当 可能造成字符串显示不完全
//            2. 如果字库不存在该文字则不显示
//            3. 1个汉字等同2个字节组成
//--------------------------------------------------------------------------------------------------
//  输入参量: X - X方向坐标  取值范围 - 详情见宏定义TFT_SHOWSIZE_X
//            Y - Y方向坐标  取值范围 - 详情见宏定义TFT_SHOWSIZE_Y
//            Chinese - 待显示汉字  取值范围 - 单个汉字组成的字符串
//            FontColor - 字体颜色  取值范围 - 详情见枚举类型enumTFT_Color
//            BackgroundColor - 背景颜色 取值范围 - 详情见枚举类型enumTFT_Color
//  输出参量: 无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TFT_ShowChinese_24x24(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unsigned char *Chinese, enumTFT_Color FontColor, enumTFT_Color BackgroundColor)
{
    unsigned char i,j,k;                            // 定义局部变量 用于循环计数
    unsigned char Data;                             // 定义局部变量 用于临时存储

    unsigned char FontCount;                        // 定义局部变量 用于记录字符字库个数

    FontCount = sizeof(TFT_CHINESE_24x24_FontCode)/sizeof(TFT_CHINESE_24x24_FontCode[0]);

    for(i=0; i<FontCount; i++)                      // 开始字库内容匹配
    {
        if((*Chinese     == TFT_CHINESE_24x24_FontCode.Char[0])
        && (*(Chinese+1) == TFT_CHINESE_24x24_FontCode.Char[1]))
        {
            TFT_SetArea(X, Y, X+24-1, Y+24-1);      // 设置显示位置
            for(j=0; j<72; j++)                     // 循环写入32字节 一个汉字信息包含32字节
            {
                Data = TFT_CHINESE_24x24_FontCode.Code[j];
                for(k=0; k<8; k++)
                {
                    if((Data&0x80) == 0x80)         // 判断最高位是否为1
                    {
                        LCD_WriteData_16Bit(FontColor);             // 最高位为1 写入字符颜色
                    }
                    else
                    {
                        LCD_WriteData_16Bit(BackgroundColor);       // 最高位为0 写入背景颜色
                    }
                    Data <<= 1;
                }
            }
            break;                                  // 结束字库内容匹配
        }
    }
}

//==================================================================================================
//  实现功能: TFT 指定位置 显示字符串 24x24像素
//  函数标记: 外设驱动函数
//  函数说明: 1. 位置选取不恰当 可能造成字符串显示不完全
//            2. 如果字库不存在该文字则不显示
//--------------------------------------------------------------------------------------------------
//  输入参量: X - X方向坐标  取值范围 - 详情见宏定义TFT_SHOWSIZE_X
//            Y - Y方向坐标  取值范围 - 详情见宏定义TFT_SHOWSIZE_Y
//            String - 待显示字符串  取值范围 - 字母/数字/符号/汉字混合组成的字符串
//            FontColor - 字体颜色  取值范围 - 详情见枚举类型enumTFT_Color
//            BackgroundColor - 背景颜色 取值范围 - 详情见枚举类型enumTFT_Color
//  输出参量: 无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TFT_ShowString_24x24(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unsigned char *String, enumTFT_Color FontColor, enumTFT_Color BackgroundColor)
{
    unsigned char Position = 0;                     // 定义局部变量 用于标记字符串位置

    while(*String)
    {
        // 判断字符串中的某字符的编码值是否小于0x80
        // 如果小于0x80 即为ASCII字符
        // 如果大于0x80 即为汉字字符串
        if(*String < 0x80)
        {
            // 显示ASCII字符
            TFT_ShowASCII_08x16(X+Position*8, Y, *String, FontColor, BackgroundColor);
            String++;                               // 字符串指针移动下一个字节
            Position++;                             // 字符串位置下一个位置
        }
        else
        {
            // 显示汉字
            TFT_ShowChinese_24x24(X+Position*8, Y, (unsigned char*)String, FontColor, BackgroundColor);
            String+=2;                              // 字符串指针移动下一个字节
            Position+=3;                            // 字符串位置下一个位置
        }
    }
}

//==================================================================================================
//  实现功能: TFT 指定位置 显示有符号整形数字 16x16像素
//  函数标记: 外设驱动函数
//  函数说明: 1. 位置选取不恰当 可能造成数字显示不完全
//            2. 注意输入数字的取值范围
//--------------------------------------------------------------------------------------------------
//  输入参量: X - X方向坐标  取值范围 - 详情见宏定义TFT_SHOWSIZE_X
//            Y - Y方向坐标  取值范围 - 详情见宏定义TFT_SHOWSIZE_Y
//            IntegerNumber - 待显示整型数字  取值范围 - -32767~+32768
//            Count - 待显示整型数字长度      取值范围 - 1~5
//            FontColor - 字体颜色  取值范围 - 详情见枚举类型enumTFT_Color
//            BackgroundColor - 背景颜色 取值范围 - 详情见枚举类型enumTFT_Color
//  输出参量: 无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TFT_ShowNumber_SignedInteger_16x16(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 signed short IntegerNumber, unsigned char Count, enumTFT_Color FontColor, enumTFT_Color BackgroundColor)
{
    unsigned char Number_Integer_Array[6] = {0};    // 定义局部数据 用于装载显示数据

    // 判断数字正负型
    if(IntegerNumber < 0)
    {
        IntegerNumber = 0-IntegerNumber;
        TFT_ShowASCII_08x16(X, Y, '-', FontColor, BackgroundColor);
    }
    else
    {
        TFT_ShowASCII_08x16(X, Y, '+', FontColor, BackgroundColor);
    }

    // 限制显示字符数
    if(Count > 5)
    {
        Count = 5;
    }

    // 装载显示字符
    Number_Integer_Array[0] = (IntegerNumber / 10000) % 10 + 0x30;
    Number_Integer_Array[1] = (IntegerNumber / 1000 ) % 10 + 0x30;
    Number_Integer_Array[2] = (IntegerNumber / 100  ) % 10 + 0x30;
    Number_Integer_Array[3] = (IntegerNumber / 10   ) % 10 + 0x30;
    Number_Integer_Array[4] = (IntegerNumber / 1    ) % 10 + 0x30;
    Number_Integer_Array[5] = '\0';

    // 执行显示操作
    TFT_ShowString_16x16(X+8, Y, &Number_Integer_Array[5-Count], FontColor, BackgroundColor);
}

//==================================================================================================
//  实现功能: TFT 指定位置 显示无符号整形数字 16x16像素
//  函数标记: 外设驱动函数
//  函数说明: 1. 位置选取不恰当 可能造成数字显示不完全
//            2. 注意输入数字的取值范围
//--------------------------------------------------------------------------------------------------
//  输入参量: X - X方向坐标  取值范围 - 详情见宏定义TFT_SHOWSIZE_X
//            Y - Y方向坐标  取值范围 - 详情见宏定义TFT_SHOWSIZE_Y
//            IntegerNumber - 待显示整型数字  取值范围 - -32767~+32768
//            Count - 待显示整型数字长度      取值范围 - 0~5
//            FontColor - 字体颜色  取值范围 - 详情见枚举类型enumTFT_Color
//            BackgroundColor - 背景颜色 取值范围 - 详情见枚举类型enumTFT_Color
//  输出参量: 无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TFT_ShowNumber_UnsignedInteger_16x16(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 unsigned short IntegerNumber, unsigned char Count, enumTFT_Color FontColor, enumTFT_Color BackgroundColor)
{
    unsigned char Number_Integer_Array[6] = {0};    // 定义局部数据 用于装载显示数据

    // 限制 显示字符数
    if(Count > 5)
    {
        Count = 5;
    }

    // 装载显示字符
    Number_Integer_Array[0] = (IntegerNumber / 10000) % 10 + 0x30;
    Number_Integer_Array[1] = (IntegerNumber / 1000 ) % 10 + 0x30;
    Number_Integer_Array[2] = (IntegerNumber / 100  ) % 10 + 0x30;
    Number_Integer_Array[3] = (IntegerNumber / 10   ) % 10 + 0x30;
    Number_Integer_Array[4] = (IntegerNumber / 1    ) % 10 + 0x30;
    Number_Integer_Array[5] = '\0';

    // 执行显示操作
    TFT_ShowString_16x16(X, Y, &Number_Integer_Array[5-Count], FontColor, BackgroundColor);
}

//==================================================================================================
//  实现功能: TFT 指定位置 显示浮点数字 16x16像素
//  函数标记: 外设驱动函数
//  函数说明: 1. 位置选取不恰当 可能造成数字显示不完全
//            2. float型数据的有效数字7位 double型数据的有效数字16位
//--------------------------------------------------------------------------------------------------
//  输入参量: X - X方向坐标  取值范围 - 详情见宏定义TFT_SHOWSIZE_X
//            Y - Y方向坐标  取值范围 - 详情见宏定义TFT_SHOWSIZE_Y
//            FloatNumber - 待显示浮点型数字  取值范围 - -99999.99999~99999.99999
//            Count1 - 整数显示位数  取值范围 - 0~5
//            Count2 - 小数显示位数  取值范围 - 0~5
//            FontColor - 字体颜色  取值范围 - 详情见枚举类型enumTFT_Color
//            BackgroundColor - 背景颜色 取值范围 - 详情见枚举类型enumTFT_Color
//  输出参量: 无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TFT_ShowNumber_Float_16x16(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 float FloatNumber, unsigned char Count1, unsigned char Count2, enumTFT_Color FontColor, enumTFT_Color BackgroundColor)
{
    unsigned char Number_Integer_Array[6];          // 定义局部数组 用于存储整数位各位数据
    unsigned char Number_Decimal_Array[6];          // 定义局部数组 用于存储小数位各位数据

    unsigned long int Number_Integer = 0;           // 定义局部变量 表示浮点数的 整数部分
    unsigned long int Number_Decimal = 0;           // 定义局部变量 表示浮点数的 小数部分

    // 判断数字正负型
    if(FloatNumber < 0)
    {
        FloatNumber = 0-FloatNumber;
        TFT_ShowASCII_08x16(X, Y, '-', FontColor, BackgroundColor);
    }
    else
    {
        TFT_ShowASCII_08x16(X, Y, '+', FontColor, BackgroundColor);
    }

    // 限制 显示字符数
    // 由于由于float型的有效十进制数值最多为7位,即整数位 + 小数位 数量一定小于等于7
    while((Count1 + Count2 > 7 ))
    {
        if((Count1 > 5) && (Count1 != 0))
        {
            --Count1;
        }
        else
        {
            --Count2;
        }
    }

    // 计算浮点数字的整数部分与小数部分
    Number_Integer = (unsigned long int)(FloatNumber);                                          // 取整数部分
    Number_Decimal = (unsigned long int)((FloatNumber - Number_Integer + 0.000005) * 1e5);      // 取小数部分,1e5科学计数法

    // 装载显示字符
    Number_Integer_Array[0] = Number_Integer/10000 % 10 + 0x30;     // 计算整数部分
    Number_Integer_Array[1] = Number_Integer/ 1000 % 10 + 0x30;
    Number_Integer_Array[2] = Number_Integer/  100 % 10 + 0x30;
    Number_Integer_Array[3] = Number_Integer/   10 % 10 + 0x30;
    Number_Integer_Array[4] = Number_Integer/    1 % 10 + 0x30;
    Number_Integer_Array[5] = '\0';

    Number_Decimal_Array[0] = Number_Decimal/10000 % 10 + 0x30;     // 计算小数部分
    Number_Decimal_Array[1] = Number_Decimal/ 1000 % 10 + 0x30;
    Number_Decimal_Array[2] = Number_Decimal/  100 % 10 + 0x30;
    Number_Decimal_Array[3] = Number_Decimal/   10 % 10 + 0x30;
    Number_Decimal_Array[4] = Number_Decimal/    1 % 10 + 0x30;
    Number_Decimal_Array[Count2] = '\0';

    // 执行显示操作
    TFT_ShowString_16x16(X+8,            Y, &Number_Integer_Array[5-Count1], FontColor, BackgroundColor);
    TFT_ShowASCII_08x16( X+(1+Count1)*8, Y, '.',                             FontColor, BackgroundColor);
    TFT_ShowString_16x16(X+(2+Count1)*8, Y, &Number_Decimal_Array[0],        FontColor, BackgroundColor);
}

//==================================================================================================
//  实现功能: TFT 指定位置 显示二进制数字 16x16像素
//  函数标记: 外设驱动函数
//  函数说明: 1. 位置选取不恰当 可能造成字符串显示不完全
//            2. 注意输入数字的取值范围
//--------------------------------------------------------------------------------------------------
//  输入参量: X - X方向坐标  取值范围 - 详情见宏定义TFT_SHOWSIZE_X
//            Y - Y方向坐标  取值范围 - 详情见宏定义TFT_SHOWSIZE_Y
//            BinaryNumber - 待显示二进制数字  取值范围 - 0~65535
//            Count - 二进制显示位数  取值范围 - 1~16
//            FontColor - 字体颜色  取值范围 - 详情见枚举类型enumTFT_Color
//            BackgroundColor - 背景颜色 取值范围 - 详情见枚举类型enumTFT_Color
//  输出参量: 无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TFT_ShowNumber_Binary_16x16(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 unsigned short BinaryNumber, unsigned char Count, enumTFT_Color FontColor, enumTFT_Color BackgroundColor)
{
    unsigned char i;                                // 定义局部变量,用于函数循环计数

    for(i=Count; i>0; i--)
    {
        if(BinaryNumber & ( 1 << (Count-1) ))
        {
            TFT_ShowASCII_08x16(X, Y, '1', FontColor, BackgroundColor);     // 显示二进制字符'1'
        }
        else
        {
            TFT_ShowASCII_08x16(X, Y, '0', FontColor, BackgroundColor);     // 显示二进制字符'1'
        }
        BinaryNumber <<= 1;                         // 移位运算
        X += 6;                                     // 数组位置下一个位置
    }
}

取模方式 水平扫描 从左到右 低位在前
//void TFT_ShowImage(const unsigned char *p)
//{
//          int i,j,k;
//        unsigned char picH,picL;
//        Lcd_Clear(WHITE); //清屏
//
//        for(k=0;k<4;k++)
//        {
//                   for(j=0;j<3;j++)
//                {
//                        Lcd_SetRegion(40*j+2,40*k,40*j+39,40*k+39);                //坐标设置
//                    for(i=0;i<40*40;i++)
//                         {
//                                 picL=*(p+i*2);        //数据低位在前
//                                picH=*(p+i*2+1);
//                                LCD_WriteData_16Bit(picH<<8|picL);
//                         }
//                 }
//        }
//}
//==================================================================================================
//  实现功能: TFT 指定位置 显示图像
//  函数标记: 外设驱动函数
//  函数说明: 1. 位置选取不恰当 可能造成显示不完全
//            2. 注意输入数字的取值范围
//--------------------------------------------------------------------------------------------------
//  输入参量: X - X方向坐标
//            Y - Y方向坐标
//            Length 图片长度
//            Width  图片宽度
//            Pic[]  图片数组
//  输出参量: 无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TFT_ShowImage(unsigned short X,unsigned short Y,unsigned short Length,unsigned short Width,const unsigned char Pic[])
{
        unsigned short i,j;
        unsigned int k=0;
        TFT_SetArea(X,Y,X+Length-1,Y+Width-1);
        for(i=0;i<Length;i++)
        {
                for(j=0;j<Width;j++)
                {
                        Lcd_WriteData(Pic[k*2]);
                        Lcd_WriteData(Pic[k*2+1]);
                        k++;
                }
        }
}

bsp_lcd.h
#ifndef __BSP_LCD_H
#define __BSP_LCD_H
//--------------------------------------------------------------------------------------------------
//  宏自定义声明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define X_MAX_PIXEL                140
#define Y_MAX_PIXEL                170

//  TFT 功能选项
#define TFT_FUNCTION_SCREEEN_VH     0            // TFT功能选项 屏幕横竖 取值范围 - 0为默认竖屏 1为横屏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GRAY0   0xEF7D                   //灰色0 3165 00110 001011 00101
#define GRAY1   0x8410              //灰色1  00000 000000 00000
#define GRAY2   0x4208              //灰色2  1111111111011111

//--------------------------------------------------------------------------------------------------
//  硬件端口定义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define LCD_CTRLA                     CW_GPIOA                //定义TFT数据端口
#define LCD_CTRLB                     CW_GPIOB                //定义TFT数据端口

#define LCD_SCL                        GPIO_PIN_6        //PB6--->>TFT --SCL/SCK
#define LCD_SDA                        GPIO_PIN_7        //PB7 MOSI--->>TFT --SDA/DIN
#define LCD_CS                        GPIO_PIN_5  //MCU_PB5--->>TFT --CS/CE

#define LCD_RS                         GPIO_PIN_4        //PB11--->>TFT --RS/DC
#define LCD_RST                       GPIO_PIN_15        //PB10--->>TFT --RST

//液晶控制口置1操作语句宏定义
#define        LCD_SCL_SET          LCD_CTRLB->BSRR=LCD_SCL
#define        LCD_SDA_SET          LCD_CTRLB->BSRR=LCD_SDA
#define        LCD_CS_SET          LCD_CTRLB->BSRR=LCD_CS

#define        LCD_LED_SET          LCD_CTRLA->BSRR=LCD_LED
#define        LCD_RS_SET          LCD_CTRLB->BSRR=LCD_RS
#define        LCD_RST_SET          LCD_CTRLA->BSRR=LCD_RST
//液晶控制口置0操作语句宏定义
#define        LCD_SCL_CLR          LCD_CTRLB->BRR=LCD_SCL
#define        LCD_SDA_CLR          LCD_CTRLB->BRR=LCD_SDA
#define        LCD_CS_CLR          LCD_CTRLB->BRR=LCD_CS

#define        LCD_LED_CLR          LCD_CTRLA->BRR=LCD_LED
#define        LCD_RST_CLR          LCD_CTRLA->BRR=LCD_RST
#define        LCD_RS_CLR          LCD_CTRLB->BRR=LCD_RS

#define LCD_DATAOUT(x) LCD_DATA->ODR=x; //数据输出
#define LCD_DATAIN     LCD_DATA->IDR;   //数据输入

#define LCD_WR_DATA(data){\
                            LCD_RS_SET;\
                            LCD_CS_CLR;\
                            LCD_DATAOUT(data);\
                            LCD_WR_CLR;\
                            LCD_WR_SET;\
                            LCD_CS_SET;\
}
//--------------------------------------------------------------------------------------------------
//  定义引用变量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  TFT 显示颜色 枚举
typedef enum enumTFT_Color
{
    White   = 0xFFFF,                               // 白色
    Black   = 0x0000,                               // 黑色
    Blue1   = 0x001F,                               // 浅蓝色
    Blue2   = 0x051F,                               // 深蓝色
    Red     = 0xF800,                               // 红色
    Magenta = 0xF81F,                               // 品红色
    Green   = 0x07E0,                               // 绿色
    Cyan    = 0x7FFF,                               // 青色
    Yellow  = 0xFFE0,                               // 黄色
}enumTFT_Color;
//--------------------------------------------------------------------------------------------------
//  引用函数声明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LCD_GPIO_Init(void);
void Lcd_WriteIndex(unsigned char Index);
void Lcd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a);
void Lcd_WriteReg(unsigned char Index,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short Lcd_ReadReg(unsigned char LCD_Reg);
void Lcd_Reset(void);
void Lcd_Init(void);
void Lcd_Clear(unsigned short Color);
void Lcd_SetXY(unsigned short x,unsigned short y);
void Gui_DrawPoint(unsigned short x,unsigned short y,unsigned short Data);
unsigned int Lcd_ReadPoint(unsigned short x,unsigned short y);
void Lcd_SetRegion(unsigned short x_start,unsigned short y_start,unsigned short x_end,unsigned short y_end);
void LCD_WriteData_16Bit(unsigned short Data);

unsigned short LCD_BGR2RGB(unsigned short c);
void Gui_Circle(unsigned short X,unsigned short Y,unsigned short R,unsigned short fc);
void Gui_DrawLine(unsigned short x0, unsigned short y0,unsigned short x1, unsigned short y1,unsigned short Color);
void Gui_box(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 unsigned short w, unsigned short h,unsigned short bc);
void Gui_box2(unsigned short x,unsigned short y,unsigned short w,unsigned short h, unsigned char mode);
void DisplayButtonDown(unsigned short x1,unsigned short y1,unsigned short x2,unsigned short y2);
void DisplayButtonUp(unsigned short x1,unsigned short y1,unsigned short x2,unsigned short y2);
void Gui_DrawFont_GBK16(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 unsigned short fc, unsigned short bc, unsigned char *s);
void Gui_DrawFont_GBK24(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 unsigned short fc, unsigned short bc, unsigned char *s);
void Gui_DrawFont_Num32(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 unsigned short fc, unsigned short bc, unsigned short num) ;

void TFT_SetArea(unsigned short X_Start,unsigned short Y_Start,unsigned short X_End,unsigned short Y_End);
void TFT_ShowImage(unsigned short X,unsigned short Y,unsigned short Length,unsigned short Width,const unsigned char Pic[]);
//  TFT 显示字符/汉字/字符串
void TFT_ShowASCII_08x16(unsigned short int X, unsigned short int Y,unsigned char ASCII, enumTFT_Color FontColor, enumTFT_Color BackgroundColor);
void TFT_ShowChinese_16x16(unsigned short int X, unsigned short int Y,unsigned char *Chinese, enumTFT_Color FontColor, enumTFT_Color BackgroundColor);
void TFT_ShowString_16x16(unsigned short int X, unsigned short int Y,unsigned char *String, enumTFT_Color FontColor, enumTFT_Color BackgroundColor);
void TFT_ShowChinese_24x24(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unsigned char *Chinese, enumTFT_Color FontColor, enumTFT_Color BackgroundColor);
//  TFT 显示有符号整型/无符号整型/浮点型数字
void TFT_ShowNumber_SignedInteger_16x16(unsigned short int X, unsigned short int Y, signed short int IntegerNumber, unsigned char Count, enumTFT_Color FontColor, enumTFT_Color BackgroundColor);
void TFT_ShowNumber_UnsignedInteger_16x16(unsigned short int X, unsigned short int Y, unsigned short int IntegerNumber, unsigned char Count, enumTFT_Color FontColor, enumTFT_Color BackgroundColor);
void TFT_ShowNumber_Float_16x16(unsigned short int X, unsigned short int Y, float FloatNumber, unsigned char Count1, unsigned char Count2, enumTFT_Color FontColor, enumTFT_Color BackgroundColor);
void TFT_ShowNumber_Binary_16x16(unsigned short int X, unsigned short int Y, unsigned short int BinaryNumber, unsigned char Count, enumTFT_Color FontColor, enumTFT_Color BackgroundColor);
#endif

font.h 参考仓库文件

bsp_led.c
#include "main.h"

void LED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__RCC_GPIOC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IT      = GPIO_IT_NONE;      //控制脚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ins    = LED1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LED1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bsp_led.h
#ifndef __BSP_LED_H
#define __BSP_LED_H
#define LED1_GPIO_PORT      CW_GPIOC
#define LED1_GPIO_PIN       GPIO_PIN_13
void LED_init(void);//初始化
#endif

测试效果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599390/article/details/130983744

网友A:
CW32F030开发学习

网友B:
开发板非常不错,哪里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