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基于 GD32 的 USART + DMA + 环形队列 接收方案

楼主(2025-06-12):
在嵌入式项目中,串口通信是最常见的外设之一。而在数据量较大或实时性要求高的场景下,结合 DMA 与 环形队列 可以大幅提升系统的性能与可靠性。本文将以 GD32F4 系列 MCU 为例,手把手教你从零开始搭建一个串口接收模块,覆盖以下内容:

环形队列(软件环)的基本实现

USART + DMA + 空闲中断 的初始化

中断服务函数:搬移数据到环形队列

在主循环/任务中读取并按“包”处理数据

一、环形队列(软件环)实现
/*******************************************************************************
*                                环形队列接口                                 *
* 本模块提供简单的循环队列(环形缓冲区)操作,用于暂存字节流并解析协议包。
*******************************************************************************/

typedef enum {
    QUEUE_OK = 0,    // 操作成功
    QUEUE_OVERLOAD,  // 队列已满
    QUEUE_EMPTY      // 队列为空
} QueueStatus_t;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head;     // 队头索引(有效数据的起始下标)
    uint32_t tail;     // 队尾索引(下一个写入位置)
    uint32_t size;     // 缓冲区容量
    uint8_t *buffer;   // 存储数组指针
} QueueType_t;

/**
* @brief  初始化环形队列
* @param  q   队列对象指针
* @param  buf 队列存储数组
* @param  size 数组长度(必须大于 0)
*/
void QueueInit(QueueType_t *q, uint8_t *buf, uint32_t size) {
    q->buffer = buf;
    q->size   = size;
    q->head   = 0;
    q->tail   = 0;
}

/**
* @brief  向队列压入一个字节
* @param  q    队列对象指针
* @param  data 待压入的数据字节
* @return 队列状态:QUEUE_OK 或 QUEUE_OVERLOAD
*/
QueueStatus_t QueuePush(QueueType_t *q, uint8_t data) {
    uint32_t next = (q->tail + 1) % q->size;
    if (next == q->head) {
        return QUEUE_OVERLOAD; // 队列已满
    }
    q->buffer[q->tail] = data;
    q->tail = next;
    return QUEUE_OK;
}

/**
* @brief  从队列弹出一个字节
* @param  q      队列对象指针
* @param  pdata  存放弹出数据的地址
* @return 队列状态:QUEUE_OK 或 QUEUE_EMPTY
*/
QueueStatus_t QueuePop(QueueType_t *q, uint8_t *pdata) {
    if (q->head == q->tail) {
        return QUEUE_EMPTY; // 队列为空
    }
    *pdata = q->buffer[q->head];
    q->head = (q->head + 1) % q->size;
    return QUEUE_OK;
}

二、USART + DMA + 空闲中断
/*******************************************************************************
*                           USB→UART + DMA + 协议定义                          *
*******************************************************************************/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uartNo;
    rcu_periph_enum rcuUart;
    rcu_periph_enum rcuGpio;
    uint32_t gpio;
    uint32_t txPin;
    uint32_t rxPin;
    uint8_t irq;
    uint32_t dmaNo;
    rcu_periph_enum rcuDma;
    dma_channel_enum dmaCh;
} UartHwInfo_t;

// 串口硬件配置信息
static UartHwInfo_t g_uartHwInfo = {
    USART0, RCU_USART0, RCU_GPIOA, GPIOA,
    GPIO_PIN_9, GPIO_PIN_10, USART0_IRQn,
    DMA0, RCU_DMA0, DMA_CH4
};

#define USART0_DATA_ADDR    (USART0 + 0x04)   // 串口数据寄存器地址
#define FRAME_HEAD_0        0x55             // 包头字节0
#define FRAME_HEAD_1        0xAA             // 包头字节1
#define CTRL_DATA_LEN       3                // 数据域长度(LED编号+状态 共3字节)
#define PACKET_LEN          (CTRL_DATA_LEN + 4) // 整包长度 = 帧头2 + 长度1 + 功能1 + 数据3 + 校验1
#define MAX_QUEUE_SIZE      64               // 环形队列容量
#define LED_CTRL_CODE       0x06             // 功能字:LED控制

// DMA 中转缓冲区:接收一个完整包
static uint8_t  g_dmaBuf[PACKET_LEN];
static bool     g_pktRcvd = false;        // 标记:收到完整包

// 环形队列缓冲与对象
static uint8_t     g_queueBuf[MAX_QUEUE_SIZE];
static QueueType_t g_rcvQueue;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ledNo;     // LED 编号
    uint8_t ledState;  // LED 状态(0 关, 非0 开)
} LedCtrlInfo_t;

/*******************************************************************************
*                                硬件初始化                                  *
*******************************************************************************/

// GPIO 配置
static void Usb2ComGpioIni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g_uartHwInfo.rcuGpio);
    gpio_init(g_uartHwInfo.gpio,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10MHZ, g_uartHwInfo.txPin);
    gpio_init(g_uartHwInfo.gpio, GPIO_MODE_IPU,  GPIO_OSPEED_10MHZ, g_uartHwInfo.rxPin);
}

// UART 波特率、收发及中断配置
static void Usb2ComUartInit(uint32_t baudRate)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g_uartHwInfo.rcuUart);
    usart_deinit(g_uartHwInfo.uartNo);
    usart_baudrate_set(g_uartHwInfo.uartNo, baudRate);
    usart_transmit_config(g_uartHwInfo.uartNo, USART_TRANSMIT_ENABLE);
    usart_receive_config(g_uartHwInfo.uartNo, USART_RECEIVE_ENABLE);
    usart_interrupt_enable(g_uartHwInfo.uartNo, USART_INT_IDLE);
    nvic_irq_enable(g_uartHwInfo.irq, 0, 0);
    usart_enable(g_uartHwInfo.uartNo);
}

// DMA 接收配置
static void Usb2ComDmaIni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g_uartHwInfo.rcuDma);
    dma_deinit(g_uartHwInfo.dmaNo, g_uartHwInfo.dmaCh);

    dma_parameter_struct dmaStruct;
    dmaStruct.direction    = DMA_PERIPHERAL_TO_MEMORY;        // 外设->内存
    dmaStruct.periph_addr  = USART0_DATA_ADDR;                // 源:串口数据寄存器
    dmaStruct.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 源地址不递增
    dmaStruct.periph_width = DMA_PERIPHERAL_WIDTH_8BIT;       // 每次读1字节
    dmaStruct.memory_addr  = (uint32_t)g_dmaBuf;              // 目的:DMA缓冲区
    dmaStruct.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 目的地址递增
    dmaStruct.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8BIT;           // 每次写1字节
    dmaStruct.number       = PACKET_LEN;                      // 接收字节数 = 一个包长度
    dma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g_uartHwInfo.dmaNo, g_uartHwInfo.dmaCh, &dmaStruct);
    usart_dma_receive_config(g_uartHwInfo.uartNo, USART_RECEIVE_DMA_ENABLE);
    dma_channel_enable(g_uartHwInfo.dmaNo, g_uartHwInfo.dmaCh);
}

// 总体初始化接口:GPIO + UART + DMA + 队列
void Usb2ComDrvInit(void) {
    // 初始化环形队列
    QueueInit(&g_rcvQueue, g_queueBuf, MAX_QUEUE_SIZE);

    Usb2ComGpioInit();
    Usb2ComUartInit(115200);
    Usb2ComDmaInit();
}

/*******************************************************************************
*                             校验 & LED 控制                                *
*******************************************************************************/

// 异或校验:对 data[0..len-1] 做 XOR
static uint8_t CalXorSum(const uint8_t *data, uint32_t len) {
    uint8_t sum = 0;
    for (uint32_t i = 0; i < len; i++) {
        sum ^= data;
    }
    return sum;
}

// 执行 LED 控制:根据状态打开或关闭 LED
static void CtrlLed(const LedCtrlInfo_t *info) {
    if (info->ledState) TurnOnLed(info->ledNo);
    else                TurnOffLed(info->ledNo);
}

/*******************************************************************************
*                         USART 中断 & DMA 完成标志                            *
*******************************************************************************/

void USART0_IRQHandler(void) {
    // 判断是否为空闲中断(收包完成)
    if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g_uartHwInfo.uartNo, USART_INT_FLAG_IDLE) != 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g_uartHwInfo.uartNo, USART_INT_FLAG_IDLE);
        usart_data_receive(g_uartHwInfo.uartNo);  // 清除残余标志

        // 如果 DMA 恰好传输了一个完整包长度的字节数
        if (PACKET_LEN == (PACKET_LEN - dma_transfer_number_get(g_uartHwInfo.dmaNo, g_uartHwInfo.dmaCh))) {
            g_pktRcvd = true; // 标记包接收完成
        }
        // 重启 DMA,准备接收下一个包
        dma_channel_disable(g_uartHwInfo.dmaNo, g_uartHwInfo.dmaCh);
        dma_transfer_number_config(g_uartHwInfo.dmaNo, g_uartHwInfo.dmaCh, PACKET_LEN);
        dma_channel_enable(g_uartHwInfo.dmaNo, g_uartHwInfo.dmaCh);
    }
}

/*******************************************************************************
*                             主任务:包处理                                 *
*******************************************************************************/

void Usb2ComTask(void) {
    if (!g_pktRcvd) return;  // 没有新包就退出
    g_pktRcvd = false;       // 清标志,准备下一次接收

    // 将 DMA 缓冲区中的一个整包写入环形队列
    for (uint32_t i = 0; i < PACKET_LEN; i++) {
        if (QueuePush(&g_rcvQueue, g_dmaBuf) == QUEUE_OVERLOAD) {
            // 若队列满,直接丢弃后续字节
            break;
        }
    }

    // 循环处理队列中所有完整包
    uint8_t temp[PACKET_LEN];
    while ((g_rcvQueue.tail + g_rcvQueue.size - g_rcvQueue.head) % g_rcvQueue.size >= PACKET_LEN) {
        // 从队列头依次弹出 PACKET_LEN 字节到 temp
        for (uint32_t i = 0; i < PACKET_LEN; i++) {
            QueuePop(&g_rcvQueue, &temp);
        }
        // 校验帧头
        if (temp[0] != FRAME_HEAD_0 || temp[1] != FRAME_HEAD_1) continue;
        // 校验异或
        if (CalXorSum(temp, PACKET_LEN - 1) != temp[PACKET_LEN - 1]) continue;
        // 解析功能字并控制 LED
        if (temp[3] == LED_CTRL_CODE) {
            LedCtrlInfo_t info = { temp[4], temp[5] };
            CtrlLed(&info);
        }
    }
}

QueueInit / QueuePush / QueuePop:环形队列基本操作,管理字节的缓冲、避免覆盖。

DMA 接收缓冲 g_dmaBuf:只接收一个包长度的数据。

USART0_IRQHandler:识别空闲中断,标记包就绪,重启 DMA。

Usb2ComTask:将接收到的一整包数据推入队列,然后循环检查队列中是否有完整包,依次弹出、校验帧头和异或、解析 LED 控制命令。

校验逻辑:CalXorSum(data, len) 做 XOR,和尾部校验字对比。

LED 控制:CtrlLed() 根据 ledState 点亮或熄灭指定 LED。

三、原理流程图: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502_91095457/article/details/147977564

网友A:
楼主测试过最大通信速率能做到多高而不丢包吗?

网友B:
DMA控制器允许数据在外部设备和内存之间直接传输

网友C:
传输数量应根据实际应用需求和USART的接收速率进行调整。

网友D:
可配置双缓冲区,DMA 交替写入两个缓冲区,进一步提高可靠性。

网友E:
DMA缓冲区大小足够大,以避免数据丢失。

网友F:
在实际应用中,应该添加适当的错误检测和处理机制,比如超时重连、校验错误处理等。

网友G:
使用DMA_CIRCULAR模式可以让DMA在到达缓冲区末尾时自动回到起始位置继续接收数据,这对于持续的数据流非常有用。

网友H(2025-07-12):
配置DMA工作为外设到内存模式,DMA的源地址设置为串口的数据寄存器。当串口收到一个字节数据且RBNE(接受非空)标志位为1时,DMA自动将数据寄存器中的数据搬运到内存中

网友I:
GD32单片机的USART结合DMA和环形队列的接收方案,能够实现高效、稳定的数据接收

网友J:
环形队列的头尾指针正确更新,避免数据覆盖。

网友K:
定义一个足够大的缓冲区作为环形队列的存储空间。
实现队列的头尾指针,用于跟踪队列的开始和结束位置。
实现队列的入队和出队操作,确保数据的先进先出(FIFO)。

网友L:
缓冲区的大小应根据预期的最大数据量和系统的内存资源进行选择。

网友M:
若可能溢出,可添加溢出标志或丢弃旧数据。

网友N:
使用两个缓冲区交替读写,避免直接共享指针。

网友O:
这种设计特别适合于需要处理高速或大量数据的应用场景

网友P:
如果数据速率很高而处理速度跟不上,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Q:
在主程序来不及处理数据的情况下也不会丢失任何数据, 需要一个环形队列来缓存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E:
环形队列设计

网友R:
向环形队列写入数据时,要注意队列是否已满。上述代码中通过判断下一个写指针位置是否等于读指针来避免溢出覆盖未读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