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串口发送数据一直为0的问题

楼主(2025-06-12):
最近在调试GD32F303RET6时,遇到了个问题,就是USART0在发送的时候,TBE一直为1,但TC有变化,查看了memery地址40013804的4个字节都是0,也就是USART0的data寄存器没有数据。

后来使用GD32官方例程单独调试USART0,也没辙,查看了芯片数据手册:

发现本来USART0应该默认映射在PA9和PA10:

如果要使用PB6和PB7,需要重映射 ,可在串口初始化时,添加下面这句: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USART0_REMAP, ENABLE);

以下附上完整串口配置全过程,使用轮询发送+中断接收的方式

串口初始化:

void usart0_ini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0);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USART0_REMAP, ENABLE);
    /* initialize USART */
    nvic_irq_enable(USART0_IRQn, 0, 0);
    /* connect port to USARTx_Tx */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10MHZ, GPIO_PIN_6);
    /* connect port to USARTx_Rx */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10MHZ, GPIO_PIN_7);

/* USART configure */
    usart_deinit(USART0);
    usart_baudrate_set(USART0, 115200);
    usart_word_length_set(USART0, USART_WL_8BIT);
    usart_stop_bit_set(USART0, USART_STB_1BIT);
    usart_parity_config(USART0, USART_PM_NONE);
    usart_hardware_flow_rts_config(USART0, USART_RTS_DISABLE);
    usart_hardware_flow_cts_config(USART0, USART_CTS_DISABLE);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0, USART_RECEIVE_ENABLE);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0, USART_TRANSMIT_ENABLE);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_periph, USART_INT_RBNE);
}

串口发送函数

void u0send(uint8_t *pByte, uint32_t len)
{
    //如果有485收发切换IO口,可添加在函数首尾
    for (int i = 0; i < len; i++)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0, *(pByte + i));
        while (RESET == usart_flag_get(USART0, USART_FLAG_TBE))
            ;
    }
}

中断接收函数 :

uint8_t rxlen = 0;
uint8_t rxbuf[64] = {0};
void USART0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ch;
    if (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0, USART_INT_FLAG_RBNE))
    {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ch = (uint8_t)usart_data_receive(USART0);
        if (rxlen >= UART0_RX_SIZE)
        {
            rxlen = 0;
        }
        rxbuf[rxlen] = ch;
        rxlen++;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0, USART_INT_FLAG_RBNE);
    }

    if (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0, USART_INT_FLAG_TC))
    {
        /* write one byte to the transmit data register */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0, USART_INT_FLAG_TC);
    }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uint8_t data[2] = {0x55,0xAA};
    usart0_init();

    while(1)
    {
        u0send(&data[0], 2);
        //添加延时函数 delay_ms(100);
    }
    //记得处理接收函数时,清除接收长度rxlen = 0;

}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0990392/article/details/148189091

网友A:
难啊,没人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