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串口及ringbuffer

楼主(2025-06-12):
串口解析
串口的配置
模式

异步模式(Asynchronous):这是最标准的串口通信模式。数据以字符帧的形式传输 包含起始位 数据位 校验位 停止位。通信双方不需要共享时钟 依靠内部时钟和波特率进行同步
同步模式(Synchronous):在此模式下 发送放需要额外提供一个时钟信号给接收方 用于同步数据传输。数据传输速率可以更高 且对时钟精度要求低。
半线半双工(Single Wire/Half-Duplex):仅用一根数据线(TX)进行发送和接收。需要精确控制数据方向的切换。
其他
波特率(Baud Rate)

波特率定义了每秒传输的比特数,是串口通信速率的关键参数。
115200非常常用,还有9600 19200 等
数据位(Word Length)

每次数据帧中包含的数据位数,例如7bits 8bits 9bits
如果使用校验位(Oarity),实际数据位会少一位成为校验位。
停止位(Stop Bits)

停止位用于明确标识一个数据帧的结束,并提供接收方处理数据所需的时间间隙
常用的有1Stop Bits还有2Stop Bits 1.5/0.5Stop Bits。
校验位(Parity)

有奇校验和偶校验 一般不选校验位
控制流(Flow Contronl)

硬件流控制 (Hardware Flow Control) 使用额外的 RTS (Request To Send) 和 CTS (Clear To Send) 信号线来协调数据传输,防止因接收方处理不过来而导致数据丢失。
过采样(Over Samping)

过采样是指 UART 接收器在一个比特周期内对 RX 线进行多次采样的技术。目的是更准确地找到每个比特位的中心点,以正确解码数据,并提高对噪声和时钟偏差的容忍度
中断(Interrupts)

UART/USART 可以产生多种中断事件,允许 CPU 在特定条件发生时执行相应的处理程序,而不是持续轮询状态寄存器。
RXNE (Read Data Register Not Empty) 中断:
触发条件: 当接收数据寄存器 (RDR) 中有新的数据到达时触发。
用途: 常用接收 最常用的接收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 (ISR) 中读取 RDR 即可清除此中断标志。
应用场景: 处理少量、低速的串口数据接收。
注意: 如果 CPU 处理不够快,高速数据流可能导致 ORE (Overrun Error) 错误。
TXE (Transmit Data Register Empty) 中断:
触发条件: 当发送数据寄存器 (TDR) 为空,可以写入下一个待发送数据时触发。
用途: 实现非阻塞发送。在 ISR 中向 TDR 写入数据。当所有数据发送完毕后,需要禁用此中断,否则会一直触发。
应用场景: 发送少量数据,避免程序阻塞等待发送完成。效率低于 DMA 发送。
TC (Transmission Complete) 中断:
触发条件: 当发送移位寄存器中的数据完全发送出去,并且 TDR 也为空时触发。表示一帧数据(包括停止位)已完全发送完毕。
用途: RS485 确认数据完全发送完成,常用于半双工模式(如 RS485)切换发送/接收状态。
应用场景: RS485 通信控制方向切换、精确控制发送结束时间点。
IDLE (Idle Line Detected) 中断:
触发条件: 当 RX 线上检测到持续一个完整帧时间的空闲状态(高电平)时触发。
用途: DMA接收 通常配合 DMA 接收使用,用于检测一包(不定长)数据的结束。
应用场景: 高效处理不定长数据包接收。在 IDLE 中断 ISR 中,可以读取 DMA 已传输的字节数,获知本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然后重置 DMA。
注意: 需要先读状态寄存器(SR)再读数据寄存器(DR)来清除 IDLE 标志。
错误中断 (PE, FE, NE, ORE):
PE (Parity Error): 接收到的数据奇偶校验失败。
FE (Framing Error): 未检测到有效的停止位。
NE (Noise Error): 在数据帧期间检测到噪声(需要过采样支持)。
ORE (Overrun Error): 常见问题 在上一个数据还未被读取时,新的数据覆盖了接收寄存器。通常发生在 CPU 处理速度跟不上数据接收速度时。
用途: 诊断通信链路问题,进行错误统计或恢复处理。
DMA配置

DMA (Direct Memory Access) 控制器允许外设 (如 UART) 与内存之间直接传输数据,无需 CPU 的持续干预,极大地提高了数据传输效率并降低了 CPU 负载
在 CubeMX 中,为 UART 配置 DMA 通常涉及以下步骤:
在 “Pinout & Configuration” 视图中选择目标 UART 外设 (e.g., USART1)。
在下方的 “Configuration” 面板中,切换到 “DMA Settings” 标签页。
点击 “Add” 按钮,选择需要添加的 DMA 请求:
USARTx_RX: 用于串口接收。
USARTx_TX: 用于串口发送。
为每个添加的 DMA 请求进行配置:
DMA Request: 已选定 (e.g., USART1_RX)。
Stream: 选择一个可用的 DMA 通道/流 (e.g., DMA2 Stream 5)。CubeMX 通常会自动选择一个。
Direction: 方向。对于 RX,是 Peripheral To Memory;对于 TX,是 Memory To Peripheral。CubeMX 会自动设置。
Priority: DMA 通道优先级 (Low, Medium, High, Very High)。当多个 DMA 请求同时发生时,优先级高的先被响应。
Mode:
Normal: 传输指定数量的数据后停止。常用于 TX。
Circular: 传输到缓冲区末尾后自动回到开头继续传输。常用于 RX,实现环形缓冲区。
Increment Address:
Peripheral: 外设地址是否自增。对于 UART,数据寄存器地址固定,不勾选。
Memory: 内存地址是否自增。对于 UART 收发,数据需要在内存缓冲区中移动,勾选。
Data Width:
Peripheral: 外设数据宽度。对于 UART,通常是 Byte。
Memory: 内存数据宽度。通常也设置为 Byte,与外设匹配。
Use FIFO / FIFO Threshold: 是否使用 DMA 的 FIFO 缓冲及其阈值。通常保持默认即可,除非有特殊性能优化需求。
(可选) 在 “NVIC Settings” 标签页中,启用 DMA 传输完成中断 (DMAx_Streamy_IRQn) 或半满中断 (HT) 或错误中断 (TE)。对于 UART DMA,通常不直接使用 DMA 完成中断,而是依赖 UART 自身的 IDLE 中断或应用层逻辑。
串口初始化流程
使能GPIO时钟(以PA端口为例)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配置GPIO引脚为复用功能
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模式(常见选择,引脚可输出高低电平)。

GPIO_MODE_AF_OD:复用开漏模式(需外部上拉电阻,某些协议可能使用)。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设置复用引脚功能编号
GPIO 引脚可以复用到多个外设(如 UART、SPI 等),因此需要指定具体的复用功能编号(Alternate Function Number),以明确连接到哪个 USART/UART 外设。

如何确定编号
查阅 STM32 数据手册中的“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表。例如,GPIOA 的引脚 9 和 10 用于 USART1 时,复用编号可能是 GPIO_AF7_USART1。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7_USART1;

配置引脚的具体参数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使能USART/UART时钟
__HAL_RCC_USART1_CLK_ENABLE();

配置串口参数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115200;           // 波特率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 8 位数据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 1 停止位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 无校验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 发送和接收模式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 无硬件流控制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 16 倍过采样
HAL_UART_Init(&huart1);

使能UART/USART
HAL_UART_Init(&huart1);

完整代码演示

#include "stm32fxxx_hal.h"  // 根据你的 STM32 型号替换 xxx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void MX_GPIO_Init(void)
{
    // 步骤 1:使能 GPIOA 时钟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步骤 2-4:配置 GPIOA 引脚 9 为 USART1_TX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7_USART1;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配置 GPIOA 引脚 10 为 USART1_RX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0;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 步骤 5:使能 USART1 时钟
    __HAL_RCC_USART1_CLK_ENABLE();

    // 步骤 6:配置 USART1 参数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 步骤 7:使能 USART1
    HAL_UART_Init(&huart1);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 HAL 库
    SystemClock_Config();    // 配置系统时钟(需自行实现)

    MX_GPIO_Init();          // 初始化 GPIO
    MX_USART1_UART_Init();   // 初始化 USART1

    // 发送测试消息
    char *msg = "Hello, STM32!\r\n";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msg, strlen(msg), HAL_MAX_DELAY);

    while (1)
    {
        // 主循环
    }
}

配置复用引脚的作用

配置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7_USART1; 的目的是明确指定 GPIO 引脚的复用功能,使其与 USART1 外设正确连接。这是 STM32 HAL 库中串口 GPIO 初始化不可或缺的一步,具体作用包括:

将 GPIO 引脚的控制权交给 USART1。
确保串口通信的正常运行。
避免引脚功能冲突或失效。
简单来说,这句话就像是给 GPIO 引脚贴上一个标签,告诉 STM32:“这个引脚是给 USART1 用的!” 如果没有它,串口功能就无法实现。

串口的超时解析
它的核心思想是:

设置一个接收缓冲区(就是一个数组),用来存放收到的字节。
启动 UART 接收(通常使用中断方式,每收到一个字节就触发一次中断)。
在中断服务函数里:
将收到的字节存入缓冲区。
记录当前收到字节的时间(或者说重置一个计时器)。
再次启动下一次接收。
在主循环(或一个定时任务)里,不断检查:当前时间距离上次收到字节的时间,是否超过了预设的超时时间?
如果超过了超时时间,并且缓冲区里有数据,就说明一帧数据接收完毕!可以对缓冲区里的数据进行处理了。处理完后,清空缓冲区,准备接收下一帧。
这种方法非常灵活,不需要知道数据具体长度,也不依赖特殊结束符。接下来,我们就用代码来实现这个逻辑。

代码解析

用来把接收的的数据(buffer) 发送出去(串口)
int my_printf(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const char *format, ...)
{
        char buffer[512]; // 临时存储格式化后的字符串
        va_list arg;      // 处理可变参数
        int len;          // 最终字符串长度

        va_start(arg, format);
        // 安全地格式化字符串到 buffer
        len = vsnprintf(buffer, sizeof(buffer), format, arg);
        va_end(arg);

        // 通过 HAL 库发送 buffer 中的内容
        HAL_UART_Transmit(huart, (uint8_t *)buffer, (uint16_t)len, 0xFF);
        return len;
}

HAL_UART_Transmit(huart, (uint8_t *)buffer, (uint16_t)len, 0xFF);将my_printf传入的buffer通过串口发送出去。指定发送操作的超时时间,单位为毫秒。这里 0xFF 等于 255 毫秒,表示如果数据发送未在 255 毫秒内完成,函数将返回超时错误。
在你的 my_printf 函数中,HAL_UART_Transmit 用于将格式化后的字符串(存储在 buffer 中)通过 UART 接口发送到外部设备,例如:
调试终端(如串口调试助手)。
其他微控制器或设备。
串口通信模块(如蓝牙模块 HC-05 或 Wi-Fi 模块)。
回调函数,在接受完一个字节时被调用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 1. 核对身份:是 USART1 的快递员吗?
        if (huart->Instance == USART1)
        {
        // 2. 更新收货时间:记录下当前时间
                uart_rx_ticks = uwTick;
        // 3. 货物入库:将收到的字节放入缓冲区(HAL库已自动完成)
        //    并增加计数器
        //    (注意:实际入库由 HAL_UART_Receive_IT 触发,这里只更新计数)
                uart_rx_index++;
        // 4. 准备下次收货:再次告诉硬件,我还想收一个字节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uart_rx_buffer[uart_rx_index], 1);
        }
}

HAL_UART_Receive_IT这个函数将串口1(huart1)的接收地址指向 uart_rx_buffer 中的指定位置,并在接收完成一个字节数据后触发接收中断(而中断的处理程序会在 ISR 中运行)。需要在初始化时就调用此函数不然无法接受第一次数据也就无法进入这个中断回调函数
进行解析
void uart_task(void)
{
    // 1. 检查货架:如果计数器为0,说明没货或刚处理完,休息。
        if (uart_rx_index == 0)
                return;

    // 2. 检查手表:当前时间 - 最后收货时间 > 规定的超时时间?
        if (uwTick - uart_rx_ticks > UART_TIMEOUT_MS) // 核心判断
        {
        // --- 3. 超时!开始理货 ---
        // "uart_rx_buffer" 里从第0个到第 "uart_rx_index - 1" 个
        // 就是我们等到的一整批货(一帧数据)
                my_printf(&huart1, "uart data: %s\n", uart_rx_buffer);
        // (在这里加入你自己的处理逻辑,比如解析命令控制LED)
        // --- 理货结束 ---

                // 4. 清理现场:把处理完的货从货架上拿走,计数器归零
                memset(uart_rx_buffer, 0, uart_rx_index);
                uart_rx_index = 0;
        }
    // 如果没超时,啥也不做,等下次再检查
}

将它放在任务调度器里循环调用当超过时间进行解析通过``my_printf`函数把buffer里的数据通过串口huart1发送出去,再进行清理现场。
DMA的配置及初始化
模式选择

字符宽度:
定义每次传输的数据位数(通常8位)。
影响数据帧结构和通信兼容性,需与通信双方保持一致。
初始化流程
void MX_DMA_Init(void)
{

  /* DMA controller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DMA2_CLK_ENABLE();

  /* DMA interrupt init */
  /* DMA2_Stream2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2_Stream2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DMA2_Stream2_IRQn);

}

启用 DMA 控制器时钟
__HAL_RCC_DMA2_CLK_ENABLE();

功能:启用 DMA2 控制器的时钟。
背景:在 STM32 微控制器中,所有外设(包括 DMA)在工作前必须启用其时钟信号。时钟由 RCC(复位和时钟控制)模块管理。
实现:__HAL_RCC_DMA2_CLK_ENABLE() 是一个宏,来自 STM32 的 HAL(硬件抽象层)库。它通过设置 RCC 寄存器中的特定位(例如 RCC_AHB1ENR 中的 DMA2 时钟使能位)来启用 DMA2 的时钟。
作用:没有时钟信号,DMA 模块无法运行,因此这是初始化的第一步。
注意:代码中使用的是 DMA2,而不是 DMA1,这取决于具体项目中使用的 DMA 控制器。STM32 型号不同,可能有多个 DMA 控制器(如 DMA1、DMA2),需参考芯片手册确认。
设置中断优先级

HAL_NVIC_SetPriority(DMA2_Stream2_IRQn, 0, 0);

功能:设置 DMA2 Stream 2 中断的优先级。
参数:
DMA2_Stream2_IRQn:中断号,表示 DMA2 Stream 2 的中断请求。
第一个 0:优先级组(Preemption Priority,主优先级),值越低优先级越高。
第二个 0:子优先级(Subpriority),用于在主优先级相同时进一步区分。
实现:HAL_NVIC_SetPriority() 是 HAL 库提供的函数,用于配置 NVIC(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的中断优先级。
作用:优先级决定了当多个中断同时触发时,CPU 响应哪个中断。在这里,0, 0 表示最高优先级(具体优先级机制取决于 STM32 的 NVIC 配置)。
注意:优先级值的具体含义可能因项目中 NVIC 的分组设置而异,需参考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 的配置。
启用中断

HAL_NVIC_EnableIRQ(DMA2_Stream2_IRQn);

功能:启用 DMA2 Stream 2 的中断请求。
实现:HAL_NVIC_EnableIRQ() 是 HAL 库函数,通过设置 NVIC 寄存器中的使能位,允许 DMA2 Stream 2 在特定事件(如传输完成或错误)时触发中断。
作用:启用后,当 DMA Stream 2 完成数据传输或发生其他配置的事件时,会向 CPU 发送中断信号,CPU 将跳转到对应的中断服务函数(例如 DMA2_Stream2_IRQHandler)处理。
代码整体功能:

时钟启用:通过 __HAL_RCC_DMA2_CLK_ENABLE() 为 DMA2 控制器提供时钟信号,使其能够运行。
中断配置:通过 HAL_NVIC_SetPriority() 和 HAL_NVIC_EnableIRQ() 配置并启用 DMA2 Stream 2 的中断,使 CPU 能在特定事件发生时得到通知。
典型用途:这段代码是为 DMA2 Stream 2 准备的初始化,可能用于数据传输任务(如 UART、SPI 或 ADC 的数据搬运)。后续代码通常会进一步配置 DMA 的传输参数(如源地址、目标地址、数据量等)。

调用位置:在 STM32CubeMX 生成的项目中,MX_DMA_Init() 通常在 main.c 的初始化部分调用,例如在 main() 的硬件初始化阶段。

DMA+空闲中断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Ex_ReceiveToIdle_DMA(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告诉串口如何获取信息接收函数,指定串口 存入的哪个数组 数据的大小
在串口初始化时调用
__HAL_DMA_DISABLE_IT(&, DMA_IT_HT);

关闭半满中断
hdma_usart1_rx是dma的句柄
void HAL_UARTEx_RxEven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16_t Size)空闲中断的回调函数

当 UART 检测到总线空闲(IDLE 事件),或者 DMA 传输达到预期的一半/全部(如果使能了 HT/TC 中断)时,会触发 UART 的全局中断。

Size: 至关重要! 这个参数告诉你,从上次启动 HAL_UARTEx_ReceiveToIdle_DMA 到本次事件(特别是空闲事件)发生时,DMA 搬运工实际搬运了多少个字节的数据到内存缓冲区。这个值可能小于、等于你启动 DMA 时设定的缓冲区总大小。

空闲中断的定义

在 UART 通信中,当没有数据传输时,通信线路(RX 线)会保持在高电平状态(逻辑 ‘1’),这被称为"空闲状态"或"标记状态 (Mark State)"。

所谓的"检测到空闲",是指硬件检测到 RX 线上连续保持高电平的时间,超过了一个完整数据帧(包括起始位、数据位、可能的校验位和停止位)所需要的时间。这通常意味着发送方已经发送完了最后一个字节的停止位,并且之后没有紧接着发送新的起始位,表明一帧(或一个数据包)的传输告一段落。

中断是如何触发的(确保开启了串口中断)
我们已经接触了各种回调函数,它们像是在特定时刻被触发的"警报响应"。但这些响应是如何被精确调度的?真正的"大戏"发生在 UART 的"中断控制室"——HAL_UART_IRQHandler 函数中

当你调用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buffer, 10)

HAL 库内部会打开 RXNEIE(允许接收中断)和相关的错误中断开关 (PEIE, EIE)。
它还会记录下你的缓冲区地址、期望接收的字节数 (10),并将 UART 状态设置为"忙于中断接收"。
这时,控制室的"剧本"就是:主要关注 RXNE 信号,每次收到字节就存起来并计数,直到收满 10 个,然后调用 RxCpltCallback。
当你调用

HAL_UARTEx_ReceiveToIdle_DMA(&huart1, dma_buffer, size)

HAL 库会打开 IDLEIE(允许空闲中断)和错误中断开关。
它会配置好 DMA 控制器,让 DMA 开始工作,并可能打开 DMA 相关的中断(虽然我们可能手动关掉 HT)。
UART 状态设置为"忙于 DMA 接收"。
这时,控制室的"剧本"变为:主要关注 IDLE 信号,一旦触发,就去询问 DMA 收了多少数据,然后调用 RxEventCallback。RXNE 信号(单个字节到达)通常会被忽略或不由 UART IRQHandler 直接处理(因为 DMA 在后台做了)。
因此,HAL_UART_IRQHandler 本身是一个通用的中断处理框架。而你选择使用的具体 HAL 函数(_IT, _DMA, Ex 等),就如同给这个框架加载了不同的"插件"和"配置",决定了它在中断发生时具体会执行哪个流程分支,以及最终会触发哪个回调函数来通知你的应用程序。

环形缓存区(ringbuffer)
struct rt_ringbuffer
{
    rt_uint8_t *buffer_ptr;     // 指向实际存储数据的内存区域
    rt_uint16_t read_mirror : 1;  // 读指针的镜像位 (0 或 1)
    rt_uint16_t read_index : 15; // 读指针索引 (0 ~ 32767)
    rt_uint16_t write_mirror : 1;// 写指针的镜像位 (0 或 1)
    rt_uint16_t write_index : 15;// 写指针索引 (0 ~ 32767)
    rt_int16_t buffer_size;     // 缓冲区总大小 (字节)
};

定义一个ringbuffer需要的结构体,在后面初始化时使用

buffer_ptr: 指向你分配的用于存储数据的内存块(比如一个全局数组)。
read_index / write_index (15位): 这就是实际的读/写索引,它们在 0 到 buffer_size - 1 的范围内移动。因为只用了 15 位,所以单个环形缓冲区的最大容量理论上被限制在 32KB。
read_mirror / write_mirror (1位): 这就是实现空/满状态判断的关键。每次对应指针跨越缓冲区边界时,该位翻转。通过比较读写指针的索引值和镜像位,就能区分空(索引相同,镜像位相同)和满(索引相同,镜像位不同)状态。
buffer_size: 初始化时指定的缓冲区总大小。
void rt_ringbuffer_init(struct rt_ringbuffer *rb, rt_uint8_t *pool, rt_int16_t size);
通过这个初始化函数将上面的结构体和自定义的数组(pool)进行绑定,使自定义的数组(pool)为环形缓存区
绑定缓存区后 方便操作 后续只需要传入结构体就行了
初始化结构体的内容
void rt_ringbuffer_reset(struct rt_ringbuffer *rb);
进行初始化环形缓存区
只需要传入结构体
rt_size_t rt_ringbuffer_put(struct rt_ringbuffer *rb, const rt_uint8_t *ptr, rt_uint16_t length);
将数据写入环形缓存区
rb是传入的结构体
prt是需要存入环形缓存区的数据
length是需要存入缓存区的数据长度(字节)
函数返回值实际成功放入缓冲区的数据长度。
rt_size_t rt_ringbuffer_get(struct rt_ringbuffer *rb, rt_uint8_t *ptr, rt_uint16_t length);
将环形缓存区的数据取出
rb是环形缓存区需要取出来的
prt是数据取出来存放的地址
length希望是取出来的长度
函数返回值是实际取出来的长度
rt_size_t rt_ringbuffer_data_len(struct rt_ringbuffer *rb);
获取当前环形缓冲区中有效数据的长度(有多少字节可读)。
以上是ringbuffer的主要函数。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501_90934603/article/details/148386956

网友A:
ringbuffer和FIFO有啥区别?哪个更优?

网友B:
环形缓冲区是串口数据收发的核心软件组件,用于缓存数据,避免中断处理不及时导致的 FIFO 溢出。

网友C:
非常全面的串口通信解析,从基础的配置到实际的代码实现,学习了!

网友D:
串口接收到数据触发中断,在中断中快速将数据存入环形缓冲区

网友E:
环形缓冲区需预先定义固定大小

网友F:
尽量减少缓冲区操作的开销,如使用无锁算法或最小化临界区的范围,以提高性能。

网友G:
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可设计动态调整的缓冲区

网友H:
DMA传输结束后触发中断,通知主程序处理数据

网友I:
仅适用于低速或简单应用,需注意避免忙等待

网友J:
使用适当的缓冲区大小,以防止数据丢失或溢出。特别是在高数据速率或不稳定的通信环境中。

网友K:
环形缓冲区的容量与指针管理

网友L:
串口配置和模式选择非常详细,对于理解串口通信的基本原理很有帮助。

网友M:
使用DMA传输串口数据到环形缓冲区可大幅提升效率

网友D:
若使用DMA接收,需将DMA缓存中的数据快速转移到环形缓冲区,避免DMA缓存被后续数据覆盖

网友N:
合理分配缓冲区所需的内存,避免内存泄漏。

网友O(2025-07-12):
使用数组存储数据,通过头指针(head)和尾指针(tail)管理读写位置。

网友C:
非常全面地介绍了串口通信的配置和使用,包括各种模式、波特率、数据位等参数的设置,以及中断和DMA的配置。这对于嵌入式开发来说非常实用。

网友P:
在使用环形缓冲区之前,确保正确初始化缓冲区的读写指针和缓冲区大小。

网友Q:
中断处理的轻量化

网友R:
可以更好地管理和优化串口通信和环形缓冲区的使用,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高效性。

网友S:
主程序检查环形缓冲区是否有数据(head != tail),若有则读取head位置数据,head指针后移。

网友T:
如果在多任务环境下使用环形缓冲区,需要确保读写操作的线程安全,避免数据竞争和不一致。

网友U:
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中断驱动或轮询方式。

网友V:
使用中断而非轮询来提高效率。中断可以及时响应串口事件

网友W:
尽量减少中断处理程序中的复杂操作

网友X:
合理设计串口和环形缓冲区的交互,可以显著提高单片机串口通信的可靠性和效率

网友Y:
所有读写操作均需检查缓冲区状态,避免阻塞。

网友W:
在缓冲区满或空的情况下不会发生数据覆盖或读取错误。

网友Z:
串口通信和环形缓冲区(Ring Buffer)是常见的组合,用于高效处理串口数据的接收和发送。

网友AA:
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缓冲区大小,既要保证数据不丢失,又不能浪费内存资源。

网友AB:
检查硬件错误标志,设计超时和溢出处理机制。

网友AC:
#define BUFFER_SIZE 128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buffer[BUFFER_SIZE];
    volatile uint16_t head;
    volatile uint16_t tail;
} ring_buffer_t;

void rb_init(ring_buffer_t *rb) {
    rb->head = 0;
    rb->tail = 0;
}

int rb_is_full(ring_buffer_t *rb) {
    return ((rb->head + 1) % BUFFER_SIZE) == rb->tail;
}

int rb_is_empty(ring_buffer_t *rb) {
    return rb->head == rb->tail;
}

int rb_put(ring_buffer_t *rb, uint8_t data) {
    if (!rb_is_full(rb)) {
        rb->buffer[rb->head] = data;
        rb->head = (rb->head + 1) % BUFFER_SIZE;
        return 0; // Success
    }
    return -1; // Buffer full
}

int rb_get(ring_buffer_t *rb, uint8_t *data) {
    if (!rb_is_empty(rb)) {
        *data = rb->buffer[rb->tail];
        rb->tail = (rb->tail + 1) % BUFFER_SIZE;
        return 0; // Success
    }
    return -1; // Buffer empty
}

网友AD:
实现缓冲区状态的监控和调试机制,以便在出现问题时能够快速定位和修复。

网友AD:
合理选择大小,确保线程安全,正确处理满/空状态。

网友AE:
接收数据时设置超时,避免因数据丢失导致程序卡死。

网友AF:
实现有效的缓冲区满和空的判断机制,防止数据丢失或无限等待。

网友AG:
当读写指针重合时,可能表示缓冲区为空或者满,因此通常会预留一个位置不用于存储实际数据,以便区分这两种情况。

网友B:
使用串口和实现环形缓冲区

网友AH:
合理设置中断优先级,避免高优先级中断抢占低优先级中断的时间过长。

网友P:
使用无阻塞的读写操作,避免因等待数据而导致的阻塞。

网友AI:
在串口中断或DMA回调中,将数据批量写入环形缓冲区

网友AJ:
实现有效的错误检测和恢复机制,如奇偶校验错误、溢出错误等。

网友AH:
处理缓冲区溢出、欠载等情况,确保系统在异常情况下能够稳定运行。

网友AG:
串口接收常通过中断或DMA触发,而数据处理在主循环中。

网友R:
实现基本的错误检测机制,比如奇偶校验、帧同步检查等,并设计相应的错误恢复策略。

网友AK:
环形缓冲区是串口通信中高效管理数据的关键工具

网友K:
检查发送缓冲区是否为空,若不为空则发送下一个字节。

网友AL:
尽量减少锁的粒度,例如只在更新指针时加锁,而不是在整个读取或写入过程中加锁;考虑使用双缓冲技术以减少阻塞时间。

网友AM:
对于高速串口通信,使用DMA传输数据到/从缓冲区

网友AN:
在读取数据前,检查缓冲区是否有足够的数据可读,避免读取空数据。

网友AO:
写操作前必须检查缓冲区是否已满。例如,通过itemCount或指针关系判断剩余空间

网友AP:
非常全面的串口通信解析,涵盖了从基础概念到实际代码实现的各个环节。

网友AQ:
能显著提升系统稳定性和数据处理效率。

网友AR:
串口通信的基础知识非常全面,包括了异步模式、同步模式、波特率等关键参数的设置,对于嵌入式开发来说,这些知识点非常重要。

网友AS:
非常全面的串口通信解析,从基础的配置到实际代码实现,学习了!

网友AT:
串口通信的基础知识和配置非常全面,对于初学者来说很有帮助。

网友AU:
非常详细的串口通信解析,包括了配置、初始化流程以及中断处理,对于嵌入式开发来说非常实用。

网友L:
这篇帖子详细介绍了串口通信的配置和原理,包括异步模式、同步模式、波特率、数据位等关键参数的设置,以及中断和DMA配置。对于嵌入式开发人员来说,这是一篇很好的技术参考。

网友AV:
DMA直接将串口数据传输到环形缓冲区,减少了CPU的干预,提高了数据传输效率。

网友AW:
在编程中,给缓冲区分配适量的内存,并确保在数据传输后释放内存,防止内存泄露。

网友AX:
串口通信配环形缓冲区,就像快递员有辆小货车,既能快又能稳。

网友AY:
低速或简单应用适合,但需警惕长时间占用单片机资源。

网友AZ:
环形缓冲区得先规定好具体容量,不能超出这个范围。

网友L:
非常详细的串口通信介绍,包括了配置、波特率、数据位等关键参数,以及DMA和ringbuffer的使用,对嵌入式开发非常有帮助。

网友BA:
启动前要设好环形单元指针和容量,防止出错。

网友BB:
每次读写前检查缓冲区,以防数据堆积造成卡顿。

网友BB:
环形缓冲区容量影响数据存储,指针管理确保数据进出有序,防止数据覆盖。

网友BC(2025-08-11):
中断驱动适用于高优先级或实时任务,轮询适合资源有限或任务量小的应用。

网友BD:
建立监控缓冲区,设置异常提示和记录,便于快速发现问题并调整。

网友BE:
若资源充足,可设计可变大小缓冲区,方便适应不同数据需求。

网友BF:
DMA传输完成后,中断会自动唤醒主程序,让它知道数据已经准备好可以处理了。

网友BG:
优化缓冲区处理,用无锁技术缩小同步区域,提升效率。

网友BH:
确保DMA接收时,及时将数据从缓存移到环形缓冲区,以防新数据覆盖旧数据。

网友AV:
串口是单片机与外部设备通信的接口,ringbuffer是一种环形缓冲区,用于存储接收到的数据,防止数据丢失。

网友BI:
确认硬件故障代码,建立超时与溢出安全措施。

网友BJ:
中断让单片机忙时不闲,响应串口快如闪电。

网友BK(2025-09-29):
在配置串口时,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的选择对于通信的准确性和效率至关重要。

网友P:
二者结合可高效解决串口通信中的 数据异步性、突发流量 及 资源受限 问题。

网友BL:
串口通信的核心矛盾是 数据到达的突发性

网友BH:
在编写中断处理程序时,应该保持操作简单直接,避免复杂的逻辑,确保中断响应迅速且可靠。

网友BM:
通过扩展指针范围区分满/空状态

网友D:
有限内存下最大化数据吞吐量

网友M:
查RingBuffer非空后,读取数据并解析协议帧。

网友D:
ringbuffer作为中间缓冲,可暂存突发数据,实现异步读写分离

网友BN:
存储待执行任务,支持多线程调度。

网友BC:
选中断还是轮询?看需求来,中断响应快但资源消耗多,轮询资源省但效率低。

网友BO:
分离数据传输速率与处理速率的差异

网友BP:
串口与Ring Buffer的结合是嵌入式通信的经典方案,核心是通过 环形缓冲区 解决数据异步性与资源受限问题。

网友BQ:
据按顺序写入,读指针从头部读取,写满后覆盖旧数据(或停止写入),适合处理 连续流数据

网友BR:
通过volatile和原子操作避免数据竞争

网友T:
环形缓冲区(Ring Buffer) 是处理串口流数据的核心数据结构。

网友BS:
环形缓冲区就像一个旋转的存储圈,能高效管理串口数据的收发,提高通信效率。

网友AZ:
在读写操作前,先检查缓冲区状态,避免数据过多导致系统响应慢。

网友BT:
选对尺寸,保证数据同步,妥善管理数据满空。

网友AL:
RingBuffer是一种首尾相连的循环数据结构,通过读/写指针管理数据流。当指针到达缓冲区末尾时,自动回绕到起始位置,避免数据搬移开销。

网友BU:
串口中断优先级不宜过高,防止打断更核心的中断

网友AH:
串口接收到数据时,快速存入Ring Buffer,避免数据丢失。

网友BV:
主程序把数据扔给发送缓冲区后,就可以继续干别的事情了,后续的发送过程完全由中断和硬件自动完成。

网友BW:
设计好串口和缓冲区,让单片机通信更稳快。

网友BX:
缓冲区控制得当,避免读写冲突,确保数据安全。

网友BY:
中断比轮询快,能快速处理串口信息。

网友BR:
Ring Buffer 是一种循环的先进先出(FIFO)缓冲区,通过 “头指针(Head)” 和 “尾指针(Tail)” 管理数据,能高效暂存串口收发的数据

网友BE:
DMA(直接内存访问)技术让串口数据直接进入环形缓冲区,少了CPU插手,传输效率自然更高。

网友AV:
这种模式适合低速或简单操作,但别让单片机闲着等,得优化代码,避免长时间等待。

网友BZ:
RingBuffer 是一种固定大小的循环数据结构,用于高效管理数据流。

网友BG:
环形缓冲区容量决定了数据存储量,指针管理则确保数据读写在缓冲区内的正确位置,防止溢出。

网友AI:
结合DMA实现高速数据缓存,防止覆盖未处理数据。

网友CA:
在数据传输中加入奇偶校验位和帧同步标志,一旦检测到错误,立即重发数据,确保传输无误。

网友CB:
DMA传输完成后,自动跳转到中断服务程序,告诉主程序可以处理数据了。

网友N:
Ring Buffer是一种 循环使用的内存结构,通过两个指针(读指针rd_ptr、写指针wr_ptr)和固定大小的数组实现。

网友CC:
使用环形缓冲区时,多线程访问必须同步,用互斥锁保护读写指针,以防数据冲突。

网友CD:
ringbuffer通过循环指针机制,为串口提供高效、无阻塞的数据缓冲方案,是嵌入式开发中解决异步数据收发的常用工具

网友CE:
为数据提供一个“缓存池”,有效防止数据丢失。

网友CF:
操作前确认缓冲区可用,以防数据传输被阻断。

网友CG:
串口通信存在数据收发速度不匹配问题:硬件中断接收数据快,而应用层处理慢,易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BF:
高速串口通信用DMA(直接内存访问)提升效率,让CPU更专注于其他任务。

网友BY(2025-11-05):
在缓冲区设置状态指示灯,实时反映数据传输状况,方便快速诊断问题所在。

网友CH:
检查电路连接,确保编码器正确,设定程序超时和溢出保护防止损坏。

网友AZ:
这行代码的意思是:先看看发送缓冲区里有没有数据,如果没有数据就准备发送下一个字节。

网友BG:
环形缓冲区用于存储串口数据,像个循环的桶,实时接收和存储信息,确保数据不会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