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专用MCU] 电流采样电阻及增益如何选型及确定

楼主(2025-06-11):
       前两天有个工程师朋友咨询我,他手里的项目大概是这样的:他手里拿到极海的APM32F035电机评估板,想用于驱动无感的无刷电机,控制方式,无感FOC。电机情况如下:24V电压工作,空载时,电流约80mA(不到2W),带载后电流可达2A,这种情况是否适合使用FOC控制?
      波形图分析,从波形图可以看出,电流信号信噪比太差了,噪声几乎把电流信号全覆盖掉了(正常的电流波形是正弦波)。为了提高电流信号的信噪比,我们可以把采样电阻阻值加大。但是目前我的工程师朋友尝试把采样电阻调整到100毫欧,效果也不理想。
      信噪比差的原因分析:由于APM32F035电机评估板采用内部运算,运放的输入信号U = I*R = 80mA *R,假设采样电阻为50毫欧,我们运放输入电压Umax = 80mA * 50mR = 4mV,当我们的干扰信号大于4mV时,真实的电流信号被完全给覆盖掉了。为了提高信号的信噪比,我们可以把采样电阻加大至100mR~500mR。

       第二步,最大电流下可以使用的采样电阻参数确定。电机带载后持续电流达到2A,这表明了采样电阻要满足持续过2A的能力,假设我们采样电阻选择500mR,那么采样电阻的功率P = I*I*R = 2*2*0.5 = 2W,考虑到评估板采样电阻封装为2512,2512电阻最大功率为2W,为了让产品比较稳定,因此我们可以把采样电阻阻值调整至300mR,然后再确认采样电阻功率P = 2*2*0.3 = 1.2W,因此,针对这种应用我们可以把采样电阻调整至100mR~300mR(阻值大电阻产生的功耗也加大)。

      第三步,运放增益确定,采样电阻已确定好,现在需要确定运放增益,增益确定需根据经过运放放大后最大值不能超过3.3V(APM32F035工作电压为3.3V)。由于基准电压为1.65V(3.3V/2),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计算得出运放增益n = 1.65V  / (2A*0.3R) = 2.75倍,我们设计一般都选用常规阻值的电阻,设计还需留有一定的余量,因此按照2倍增益设计比较满足产品的应用需求。我们的电流采样电阻可以按照采样电阻为0.3R,运放输入电阻为1K,反馈电阻2K的电流采样电路设计。

      其实这个设计在F035的评估板上确实是最优方案,但是重新设计硬件我们的采样电路还可以优化,因为F035评估板并不是针对这个电机开发而设计的,电路布局优化可以把采样电阻减小至100mR从而降低整个控制板的功耗。
      采样电阻阻值大小与运放增益设计时,我们可以这么考虑:采样电阻两端产生的最大电压(U = I * R)约50mV,运放设计的最大增益需小于1.65V /  采样电阻两端产生的最大电压。

网友A:
楼主,您讲的这个案例里面的运放是使用的芯片内部的OP外设,还是外置的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讲的这个案例里面的运放是使用的芯片内部的OP外设,还是外置的放大器? ...

内置和外部运放用法都一样,都需要注意避免引入干扰,走线越短越好

网友A:
明白了。
谢谢楼主分享与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