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是图画错了还是书上写错了

楼主(2025-06-11):
先上图

a图,书上说负载Rl接在发射极上,可是图上画的接在集电极上。
到底那个错了?谢谢!

网友A:
哪里说了,你圈一下,看了几遍都没看到。

网友B:
没见书上说负载Rl接在发射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说了,你圈一下,看了几遍都没看到。

书上说的见下图:

同样,在场效应管中,Rd只影响Uds,而场效应管因为是压控,无需限流,栅极或源极电阻非为限流而串入。
起限流作用的是Rb或Re,至于Rc是没有限流作用的,只会影响Uce。
@cornrn :在前面
还是没看到,这文字说的是MOS管,图画的是三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书上说的见下图:

百度一下三极管电路,或找找模拟电子技术相关书籍,了解一下三极管的特性,就知道问题在哪了,这里确实有笔误。

网友C:
书上的图没错

网友D:
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E:
你说的是mos管但是看你图又是三极管 我迷糊了

网友F:
应该是你自己理解错误了,书初版都要审稿好几遍,配错图的概率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是mos管但是看你图又是三极管 我迷糊了

不是mos官,那是我以前画的。

网友G:
我经常给我们的年轻人说:
我可以说错,或许可能因为脑子转到快,嘴上会词不达意,但你们不能听错或做错,
总之,你需要多自己的事负责,不是别人。

网友H:
不是错,而是矛盾。
以图为准,就是话说错了,以文为准,就是图画错了。

揪这些错揪得手都痠软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经常给我们的年轻人说:
我可以说错,或许可能因为脑子转到快,嘴上会词不达意,但你们不能听错或做错,
...

懂的自然可以揪错避坑,但对从未接触毫无认识的,就容易误会曲解了,
所以,正本清源不无重要,这就是导师的存在意义,而作为著书立说或网络发布者,面对天下用户尤其是新手,为自己的文章负责是要的。

网友I:
书中的图本身没毛病,能正常运作,
如今的电子技术,以电源负轨为地是默认值,
所以你会发觉,不论管子是P是N,选用的接地点惯常是电源负轨。

网友I:
讯号源及负载接的地,必定是电气地,有源器件才能能接交流地,
並联馈电型的讯号源及负载,通常透过阻容网络或变压器耦合,接于电源的哪一轨没啥限制,
串联馈电型的讯号源及负载,除了以负轨为地这个默认值,还有就是热端往往是正电位的,所以,在电路中的位置就局限于「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