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N6] 【STM32N6570-DK】+ LCD绘图和字体显示

楼主(2025-06-11):
上期通过STM32CubeMX配置LTDC外设实现了lcd屏幕显示,本次继续深入实现lcd绘图和字体显示测试。

由于STM32N6有很大的RAM空间且连续的,这次直接使用LCD整屏RAM buffer显存显示。

LCD整屏显存需要800X480X2=750K。AXISRAM3\4区域各自只有448K,合起来共896K。

具体地址使用AXISRAM3\4区域RAM。由于AXISRAM3\4区域默认是无效的,需要使能时钟和电源。

首先配置一下RAMCFG:

添加额外代码使能代码如下:

  /* SRAM3 and SRAM4 memories clock enable */
  LL_MEM_EnableClock(LL_MEM_AXISRAM3);
  LL_MEM_EnableClock(LL_MEM_AXISRAM4);
  LL_MEM_EnableClock(LL_MEM_AXISRAM4);
  LL_MEM_EnableClock(LL_MEM_AXISRAM4);

  /* Power On AXSRAM3 and AXISRAM4 */
  hramcfg_SRAM3.Instance = RAMCFG_SRAM3_AXI;
  HAL_RAMCFG_EnableAXISRAM(&hramcfg_SRAM3);

  hramcfg_SRAM4.Instance = RAMCFG_SRAM4_AXI;
  HAL_RAMCFG_EnableAXISRAM(&hramcfg_SRAM4);

  hramcfg_SRAM5.Instance = RAMCFG_SRAM5_AXI;
  HAL_RAMCFG_EnableAXISRAM(&hramcfg_SRAM5);

  hramcfg_SRAM6.Instance = RAMCFG_SRAM6_AXI;
  HAL_RAMCFG_EnableAXISRAM(&hramcfg_SRAM6);

设置LCD显存起始地址在

define LCD_LAYER_0_ADDRESS 0x34200000U / SRAM3 /

可以在LTDC初始化中添加显存地址,或者在LTDC初始化之后添加调用如下函数设置显存地址。

HAL_LTDC_SetAddress(&hltdc,(uint32_t )LCD_LAYER_0_ADDRESS,0);

然后打开CACHE和MPU设置,这里要设置显存区域为非CACHE区。否则打开CACHE后显示会不正常。

生成代码之后,添加绘图函数。

/*
 * Copyright (c) 2024, 流水源 Water Source (WoodData).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 Change Logs:
 * Date             Author            Notes
 * 2024-06          WoodData          the first version
 */
#include "lcd_buffer.h"

/**
  * [@brief](home.php?mod=space&uid=247401)  Initialize the st7789h2 LCD component.
  * @retval Component status.
  */
uint32_t lcd_buffer_init(void *args)
{

    return 0;
}

uint32_t lcd_buffer_display_on(uint8_t light)
{
    if(light)
    {
        /* Enable backlight */
        //HAL_GPIO_WritePin(LCD_BACKLIGHT_GPIO_PORT, LCD_BACKLIGHT_GPIO_PIN, GPIO_PIN_SET);
    }else
    {
        /* Deactivate backlight */
        //HAL_GPIO_WritePin(LCD_BACKLIGHT_GPIO_PORT, LCD_BACKLIGHT_GPIO_PIN, GPIO_PIN_RESET);
    }
    return 0;
}

uint32_t lcd_buffer_pixel (int16_t x,  int16_t y,  lcd_color_t color)
{
    if((x >= LCD_WIDTH) || (y >= LCD_HEIGHT) || (x<0) || (y<0))    return 1;
    /* Write data value to RAM memory */
    *(__IO uint16_t*) (LCD_LAYER_0_ADDRESS + (2U*((y*LCD_WIDTH) + x))) = (uint16_t)color;
    return 0;
}

uint32_t lcd_buffer_draw_bitmap (uint8_t mode, int16_t x,  int16_t y,  uint16_t w, uint16_t h, const uint8_t *bmp)
{
    uint16_t x0,y0;
    uint16_t *ptr;
    ptr = (uint16_t *) bmp;
    for(y0=0;y0<h;y0++)
    {
        for(x0=0;x0<w;x0++)
        {
            lcd_buffer_pixel(x+x0,y+y0,*ptr++);
        }
    }
    return 0;
}

uint32_t lcd_buffer_fill (int16_t x,  int16_t y,  uint16_t w, uint16_t h, lcd_color_t color)
{
    uint16_t x0,y0;

    for(y0=0;y0<h;y0++)
    {
        for(x0=0;x0<w;x0++)
        {
            lcd_buffer_pixel(x+x0,y+y0,color);
        }
    }
    return 0;
}

uint32_t lcd_buffer_draw_char_dot(uint8_t mode, int16_t x,int16_t y,uint16_t w,uint16_t h,const uint8_t *buff,lcd_color_t f_color,lcd_color_t b_color)
{
    uint32_t i, j;
    uint8_t *ptr= (uint8_t *)buff;

    if((x >= LCD_WIDTH) || (y >= LCD_HEIGHT) || ((x+w)<=0) || ((y+h)<=0))    return 1;
    switch(mode)
    {
        case    0:
            for(i=0;i<h;i++)
            {
                for(j=0;j<w;)
                {
                    if(*ptr & (0x80>>(j&0x07)))
                    {
                        lcd_buffer_pixel(x+j,y+i,f_color);
                    }else
                    {
                        lcd_buffer_pixel(x+j,y+i,b_color);
                    }
                    j++;
                    if(!(j&0x07))
                    {
                        ptr++;
                    }
                }
                if(w & 0x07)    ptr++;
            }

            break;
        case    1:
            for(i=0;i<h;i++)
            {
                for(j=0;j<w;)
                {
                    if(*ptr & (0x01<<(j&0x07)))
                    {
                        lcd_buffer_pixel(x+j,y+i,f_color);
                    }else
                    {
                        lcd_buffer_pixel(x+j,y+i,b_color);
                    }
                    j++;
                    if(!(j&0x07))
                    {
                        ptr++;
                    }
                }
                if(w & 0x07)    ptr++;
            }
            break;
        case    2:
            break;
        case    3:
            break;
    }
    return 0;

}

lcd_adapter_t   lcd_buffer_drv =
{
    .info.sx = 0,
    .info.sy = 0,
    .info.width = LCD_WIDTH,
    .info.height = LCD_HEIGHT,
    .info.color_bit = 16,
    .info.color_type = LCD_RGB565_16BIT,

    .func.init = lcd_buffer_init,
    .func.flush = NULL,
    .func.get_backlight = NULL,
    .func.set_backlight = lcd_buffer_display_on,

    .draw.get_point = NULL,
    .draw.set_point = lcd_buffer_pixel,
    .draw.clear  = NULL,
    .draw.h_line = NULL,
    .draw.v_line = NULL,
    .draw.line = NULL,
    .draw.fill = lcd_buffer_fill,
    .draw.draw_bmp = lcd_buffer_draw_bitmap,
    .draw.draw_char_bmp = lcd_buffer_draw_char_dot, //
};

主函数测试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uint32_t i;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Enable the CPU Cache */

  /* Enable I-Cache---------------------------------------------------------*/
  SCB_EnableICache();

  /* Enable D-Cache---------------------------------------------------------*/
  SCB_EnableDCache();

  /* MCU Configuration--------------------------------------------------------*/

  /* MPU Configuration--------------------------------------------------------*/
  MPU_Config();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Configure the peripherals common clocks */
  PeriphCommon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RAMCFG_Init();
  MX_I2C1_Init();
  MX_I2C2_Init();
  MX_LTDC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XSPI1_Init();
  SystemIsolation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HAL_LTDC_SetAddress(&hltdc,(uint32_t )LCD_LAYER_0_ADDRESS,0);
  lcd_display_init(&lcd_buffer_drv);

  lcd_clear(LCD_WHITE);
  HAL_Delay(300);
  lcd_clear(LCD_BLACK);
  HAL_Delay(300);
  lcd_clear(LCD_RED);
  HAL_Delay(300);
  lcd_clear(LCD_GREEN);
  HAL_Delay(300);
  lcd_clear(LCD_BLUE);
  HAL_Delay(300);

  for(i=0;i<10;i++){ lcd_draw_line(10+i*50,0,10+i*50,480,LCD_RED);HAL_Delay(200);}
  for(i=0;i<10;i++){lcd_draw_line(0,10+i*40,800,10+i*40,LCD_GREEN);HAL_Delay(200);}
  for(i=0;i<10;i++){lcd_draw_circle(400,240,10+i*20,LCD_YELLOW);HAL_Delay(200);}
  for(i=0;i<10;i++){lcd_draw_rect(400-i*20,240-i*20,i*40,i*40,LCD_MAGENTA);HAL_Delay(200);}

  lcd_fill_rect(80,30,80,80,LCD_RED);
  lcd_draw_image(30,80,80,80,(uint8_t *)c_bmp_muzhu_RGB565);

  lcd_set_font_window(0,0,lcd_get_width(),lcd_get_height());
  lcd_set_font(&Font_ASCII16X8_default);
  lcd_disp_str_at(200,200,"STM32N6-DK");
  lcd_disp_str_at(250,250,"WoodData");

  lcd_set_font(&Font_ASCII24x40);
  lcd_disp_str_at(20,20,"Font_ASCII24x40");
  HAL_Delay(5000);
  while (1)
  {
      lcd_clear(LCD_RED);
      HAL_Delay(1000);
      lcd_clear(LCD_GREEN);
      HAL_Delay(1000);
      lcd_clear(LCD_BLUE);
      HAL_Delay(1000);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下面编译烧录查看显示效果:

upload 附件:n6_lcd.zip

网友A:
利用LTDC和DMA2D提升显示效率,双缓冲避免闪烁。

网友B:
RGB 接口数据线需等长布线,避免信号延迟差异

网友C:
如果使用自定义字体库,需要将字体数据加载到显存中,并编写相应的显示函数。

网友D:
针对支持DMA的LCD接口,使用DMA加速数据传输。

网友E:
STM32芯片本身没有直接支持汉字显示的功能,因此需要借助外部字库。

网友F:
绘图操作(如画圆、填充)需临时缓冲区,避免覆盖帧缓冲区,建议使用栈或堆

网友G:
提前建立显示缓冲区,避免频繁操作LCD。

网友H:
选择一个适合STM32的图形库,如u8g2、lvgl、TouchGFX等

网友I:
如果需要显示复杂的图形或动画,可以考虑使用硬件加速(如DMA2D或GPU)来提高性能。

网友J:
使用前缓冲(显示)和后缓冲(绘制),避免画面撕裂。切换缓冲时通过 LCD_WriteReg() 写入新的帧缓冲地址。

网友K:
合理配置驱动参数,优化绘图与字体渲染逻辑,控制资源占用。

网友L:
使用GB2312编码索引,可建立结构体数组。

网友M:
使用合适的LCD驱动程序,根据LCD控制器的特性和数据手册进行配置。

网友E:
优化绘图和字体显示算法,减少不必要的计算和内存访问。

网友N:
启用双缓冲或调整刷新率

网友K:
通过去耦电容、差分信号等措施抑制干扰

网友L:
开启缓存(CACHE)和内存保护单元(MPU),并确保显存区域设置为非缓存区,以避免显示异常。

网友O:
LCD的刷新率足够高,以避免闪烁和拖影。

网友P:
可简化文本渲染和其他图形元素的创建。

网友Q:
检查LCD显示的刷新率和响应时间

网友R:
长距离传输时,RGB数据线需加粗

网友S:
STM32N6570 的 DMA2D 可实现块传输、颜色填充等操作

网友T:
靠近MCU以减少信号衰减。

网友U:
使用DMA能显著提升LCD数据传输速度,实现更流畅的显示效果。

网友V:
考虑使用字体缓存来提高显示效率,特别是在显示大量文本时。

网友W:
使用DMA2D将字模数据从内存传输到帧缓冲区

网友X:
STM32N6570 支持 RGB888、SPI、I2C 等接口

网友J:
STM32N6570-DK具有4.2MB的连续SRAM,可以满足大多数LCD显示需求。

网友Y:
避免画面闪烁,提高流畅度

网友I:
图形库的性能可能会影响绘图速度,选择或优化图形库以适应STM32N6570的性能。

网友Z:
优先使用内部 SRAM

网友AA:
如果显存较大,可以考虑使用外部存储器(如PSRAM或SDRAM)来扩展显存。

网友AB:
绘制完成后,通过 LCD_SetAddrWindow() 或直接修改帧缓冲区指针切换显示区域,避免画面闪烁。

网友AC:
利用DMA2D将图形数据(如字模、图标)从内存快速传输到帧缓冲区

网友AD:
直接查表显示,速度快但缩放效果差

网友AE:
画图时用栈或堆留出空间,以防影响画面。

网友AF:
双缓冲减少画面撕裂,刷新率过高可能画面不稳定

网友AG:
收一块STM32N6开发板。

网友AH:
图形化程序生成就是非常棒

网友AI:
用去耦电容减小电源噪声,差分信号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AJ:
查看LCD手册,测量帧率与数据线变化时间。

网友AK:
LCD屏幕刷新率高能减少画面闪烁和拖影,提升视觉体验。

网友AL(2025-07-11):
在程序开始就创建一个专门的空间用来存储LCD的显示数据,这样在更新显示时只需要修改这个区域,不必每次都操作LCD,提高了效率。

网友AM:
提前在内存中建立显示缓存区,可以减少对LCD直接操作的次数,提高显示效率。

网友AN:
根据需求调整驱动参数,提升绘图和字体显示效果,减少资源消耗。

网友AO:
选择LCD驱动程序时,先弄清LCD控制器的型号和参数,然后参照数据手册配置程序,确保匹配。

网友AP:
通过优化代码,减少图形元素创建的复杂性,提升渲染效率。

网友AQ(2025-09-13):
各抒己见,都是大神

网友:
用的并口速度更快。

网友AR:
选择对应LCD的驱动程序,根据数据手册设置参数。

网友AS:
在单片机中,通过编程实现双缓冲,可以在屏幕刷新时减少闪烁,调整刷新率可提升显示流畅度。

网友AT:
使用DMA让LCD接口传输更快,提高数据流动效率。

网友AU:
调整驱动参数,提升绘图效率,减少资源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