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串口 DMA 一启用就卡死?用的是 G070

楼主(2025-06-12):
改成 DMA 模式后程序就不动了,CubeMX 配了好几遍也不对劲,怀疑中断没触发。

网友A:
DMA 配错方向也会这样,记得设成 memory to peripheral。

楼主:
我之前也碰过,结果是忘开 DMA 的中断了……

网友B:
HAL_UART_Transmit_DMA 用了没?别忘关 IDLE 检测。

网友C:
看下 NVIC 配置是不是少了 USART 的 DMA 通道。

网友D:
用逻辑分析仪看看是不是数据根本没发出去。

网友E:
有没有打开 USART 的 TX DMA 请求位?

网友F:
我是用 LL 库做的,感觉比 HAL 更直观点。

网友G:
你有设 FIFO 模式吗?G0 有些版本支持。

网友H:
把 DMA 中断服务函数打点调一下。

网友I:
上拉电阻够吗?我以前用 10k 不行。

网友J:
串口的 TX 和 RX 引脚需正确配置为复用推挽输出模式和浮空输入模式。若配置错误,可能导致 DMA 传输异常,进而使系统卡死。

网友K:
串口线路可能受到外部电磁干扰,导致数据传输错误,引发 DMA 传输异常。

网友K:
DMA 通道配置冲突?

网友L:
DMA 的传输方向、数据宽度、传输模式等参数设置错误,可能导致数据传输异常。

网友M:
中断优先级不合理?

网友N:
可能是中断服务函数处理不当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