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 F103 搞 I2C 主机模式,总掉总线咋回事?

楼主(2025-06-12):
刚一启动主机就拉着 SCL 不放,外设不认,感觉起始条件没跑成功。

网友A:
多设备挂总线时很容易冲突,建议单独测试下。

网友B:
F1 的 I2C 好像本来就挺玄学的……

楼主:
我之前改用软件模拟 I2C 就没问题了。

网友C:
会不会是从机没响应 ACK?

网友D:
看下是不是主机发完没 STOP,卡住了。

网友E:
CubeMX 自动生成的不一定靠谱,建议手写。

网友F:
注意 F1 的 I2C 有个 bug,需要加清除逻辑。

网友G:
我都是加个超时自动重启 I2C 总线。

网友H:
会不会是 GPIO 没配置成 open-drain?

网友I:
你用的是哪个唤醒源?会影响 GPIO 状态。

网友J:
引脚配置成推挽输出模式,会导致总线异常。

网友K:
可添加超时处理机制,避免程序一直等待检测应答信号。

网友L:
未正确配置上拉电阻或存在电源噪声干扰,会使 I2C 总线上出现毛刺或上升沿缓慢,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M:
总线时钟频率过高或过低、数据传输速率不匹配?

网友N:
引脚连接错误、总线线路短路或断路,会引发通信故障。

网友O:
设备地址冲突?

网友J:
未正确处理应答信号,可能导致通信中断。

网友P:
中断优先级不合理吧。。

网友Q:
中断服务函数中未正确处理 I2C 事件,或处理时间过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