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L4 低功耗模式下 IO 没状态了是正常的?

楼主(2025-06-12):
睡眠后 IO 全浮空了,LED 熄了,唤醒也不回原来的电平,感觉怪怪的。

网友A:
可以在进入低功耗前,把关键 IO 状态写进 RAM。

网友B:
你睡之前有没有手动拉高拉低?

网友C:
L4 的 STOP 模式有的 IO 会回默认状态。

楼主:
有些 IO 低功耗下会变成模拟输入状态。

网友D:
可以试试 Standby 模式唤醒后重新配置。

网友E:
我是唤醒后立马重设 GPIO 状态。

网友F:
有些 IO 低功耗下保持不了,建议拉外部电阻。

网友G:
看下 Cube 生成的低功耗代码有没有设置保留 IO。

网友H:
我在 STOP2 模式下 IO 状态能保存。

网友I:
我都用移动平均滤波才稳定点。

网友J:
睡眠后 IO 全浮空了,LED 熄了,唤醒也不回原来的电平,感觉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