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C0 系列 ADC 取值一直跳,电压是稳的

楼主(2025-06-12):
稳压源输出的,电压表都不变,可 ADC 的结果就是跳来跳去,调了采样时间也没用。

网友A:
也可能是 ADC 校准没做。

网友B:
C0 的 ADC 精度本来就一般,要平均。

网友C:
试试加个旁路电容,滤一下波动。

网友D:
分压电阻阻值太大也会导致不稳。

楼主:
把采样周期调长点,看能不能稳住。

网友E:
用内部参考电压对比测一下。

网友F:
建议用 DMA+多个通道循环采样。

网友G:
看下是不是 ADC 参考电压没选对。

网友H:
电源纹波大也会影响 ADC 结果。

网友I:
看下是不是 DMA 没触发 RX。

网友J:
ADC输入引脚与信号源之间的连接可能存在接触不。

网友K:
可能存在外部干扰吧,如EMI或者ESD。

网友L:
检查引脚连接有无松动或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J:
ADC的采样时间设置过短了把。

网友M:
ADC的分辨率设置不合理,可能无法准确反映输入电压的变化。

网友N:
在ADC转换未完成时读取采样值,可能导致读取到不稳定的数据。

网友O:
未使用或使用了不合适的滤波算法,导致采样值波动较大。

网友P:
ADC输入引脚附近的布线可能受到高频信号线干扰。

网友Q:
建议优化布线,添加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