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PI 双向通信收不到东西,用的是 G431

楼主(2025-06-12):
全双工发得出去但收不到字节,MISO 没波形,好像从机压根没回应。

网友A:
用 polling 模式先调通再上 DMA。

网友B:
你主从机的 CPOL/CPHA 配对了吗?

网友C:
MOSI 和 MISO 有没有接反?

网友D:
用逻辑分析仪看下波形对不对。

网友E:
从机有没有准备好回应?

楼主:
试试先发 0xFF,看有没有回应。

网友F:
NSS 是手动拉还是自动控制的?

网友G:
SPI 不发数据是收不到东西的。

网友H:
从机是不是设置成单向模式了?

网友I:
用 Win11 的话驱动要更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