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打开 USB CDC 后串口助手总掉线,U5 芯片

楼主(2025-06-12):
连上几秒就断,USB 设备还报错,有时候电脑连识别都不认了。

网友A:
你有没有复位 USB 外设再初始化?

网友B:
用的哪家串口助手?有些兼容不好。

网友C:
你是不是用了低功耗模式,USB 会掉。

网友D:
看下 USB 描述符里有没有问题。

网友E:
用 ST 的 USB_Device_Library 了吗?

网友F:
有可能是主机没给稳定电流。

楼主:
用 CubeMX 生成的工程默认是全速设备。

网友G:
串口助手换个波特率试试看。

网友H:
CDC 接口没接中断端点时也可能断。

网友I:
我用 EEPROM 模拟区保存关键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