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用定时器输出 PWM 驱动电机有抖动感,G474

楼主(2025-06-12):
调了占空比和频率都还是不平滑,感觉定时器分辨率不够了。

网友A:
我加了低通滤波效果明显改善。

网友B:
抖动有可能是频率太低造成的。

网友C:
用高分辨率模式了吗?G4 有。

网友D:
尝试闭环控制改善一下。

网友E:
PWM 占空比是不是跳变太大?

网友F:
看下死区时间有没有设置。

网友G:
电机电源稳定吗?纹波也影响。

网友H:
用逻辑分析仪看 PWM 变化。

楼主:
换个电机试试,是不是电机本身问题。

网友I:
先手动给个跳变看看能不能捕获。

网友J:
用示波器抓一下PWM波形,看一下是否平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