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F0 系列用 TIM 做输入捕获,好像捕不到高电平

楼主(2025-06-12):
上升沿设置好了,但输入波形都变了,捕获寄存器还一动不动。

网友A:
看下计数器是不是一直清零。

网友B:
GPIO 口是不是没配置成 AF 模式?

网友C:
TIM 通道映射是不是没弄对?

网友D:
输入信号电平是不是 TTL 的?

网友E:
看看是不是定时器没开启。

网友F:
我试过一次,是捕获极性设反了。

网友G:
用中断调试一下看看有没有进。

网友H:
时钟树有没有给 TIM 分频?

网友I:
把通道输入滤波关掉试试。

楼主:
我加了延时就好了,像是同步问题。

网友J:
TIM的输入捕获通道对应的GPIO引脚可能未正确配置,或引脚复用功能未启用。

网友K:
TIM可能未正确配置为上升沿捕获模式,或捕获通道未启用。

网友L:
滤波器设置不当?

网友M:
输入信号可能受到噪声干扰,导致高电平信号被淹没或误判。

网友N:
TIM的计数器时钟频率或预分频器设置不当,可能导致捕获事件无法触发。

网友O:
信号电平不匹配?

网友P:
中断或DMA配置错误。

网友Q:
可能在捕获事件未完成时读取捕获值,导致读取到无效数据。

网友R:
用示波器或万用表检查信号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