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L1 芯片 SPI 收数据时偶尔有 0x00 混进来

楼主(2025-06-12):
数据中偶尔夹个 0x00,时好时坏,感觉像是 SPI FIFO 读写节奏有问题。

楼主:
0x00 有可能是之前残留数据。

网友A:
SPI 的 NSS 没拉稳就会出错。

网友B:
DMA 模式下 FIFO 没清空会这样。

网友C:
用 polling 模式先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可能是主从时序没对上。

网友E:
SPI 的收发速度设太快也容易出错。

网友F:
SPI 用 HAL 的话要注意别重入。

网友G:
你试过手动读 RXNE 标志位没?

网友H:
数据线有干扰也可能导致错误。

网友I:
如果用串口空闲中断配合 DMA 接收,也可能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