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23VGT6芯片写保护

楼主(2025-06-12):
项目场景:
在使用STM32H723VGT6时,由于使用不当或者下载程序时,电压不稳定或是swd下载口连接不正常,芯片会自动进入读保护状态。变现就是通讯正常,但是下载程序会导致报错:flash Timeout,程序无法正常烧录。

使用DAP下载会报错使用DAP下载会报错。图片来源以及参考建议

问题描述
使用flymcu软件通过串口进行通信,读取芯片信息时,发现芯片处于读保护模式。

图片来源以及参考建议
读取芯片信息可以,但是显示芯片无法烧录程序。与DAP下载的情况一致,此时就必须使用一个stlink下载了。

及时时,会造成先传的数据被覆盖,进而导致数据丢失。

前期准备:
购买一个stlinkV2,安装官方的烧录程序

stlink下载器,可以对芯片的拓展字节进行操作

官方推荐的程序烧录工具官方网址

解决方案:
1,将芯片的boot0引脚拉高(默认是接3.3V)。
2、将stlink的SWCLK与SWDIO与芯片的PA13和PA14引脚分别相连接。
3、打开STM32CubeProgrammer ,使用stlink方式连接芯片。

4、进入拓展寄存器进行相应的设置,首先取消读保护和写保护具体操作见下文

操作option Byte

取消读保护:设置为AA等级,记住不要设置为CC等级,一旦设置,只能更换芯片了。

自定义设置全部勾选

写保护全部勾选,然后点击APPLY,出现以下的弹窗就可以正常烧录了。

5、在进行全片擦除,确保flash的保护取消。

这样就可重新烧录程序了(记得将boot0设置为低电平,否则程序无法运行哦)。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lzjyyy/article/details/148448977

网友A:
非常不错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