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基本定时器使用和原理详解

楼主(2025-06-13):
前言
  STM32的定时器非常强大,我计划分好几篇文章来细讲。本文介绍基本定时器的原理和使用方法。而通用定时器和高级定时器都是从基本定时器扩展丰富而来,所以先把基本定时器掌握了,为下一步掌握更高级的定时器打好基础。
  STM32中,基本定时器有TIM6和TIM7,我们就以这两个定时器说起。TIM2-TIM5 和 TIM9-TIM14是通用定时器,而TIM1和TIM8是高级控制定时器。

如何确定定时器挂载在哪条时钟线上
  在配置之前先考虑一个问题:
  如何确认某个定时器,或者说某外设挂载在哪条时钟线上?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我们要计算预分频系数和重装载值,这对定时器的使用很重要。
  下面贴出来相关寄存器的细节,供大家学习。

  在上面的图片中,相信大家看出来了,每个外设的时钟在哪里使能,它就挂载在哪条时钟线上。那么每条时钟线的时钟频率是多少?在下图:

  回到今天的主题,基础定时器的配置。定时器6和定时器7在APB1时钟上,这条时钟线的频率是84MHz。

配置及使用方法
关于配置基本定时器,请看下图:

  首先,我们在左边选择要配置的定时器。比如选择TIM6或者TIM7,之后右上方Activated勾选,即使能定时器。
One Pulse Mode:单脉冲模式。如果打勾了,就使能了单脉冲模式。换句话讲,如果就希望计数一次,溢出了就停止,那么就将这里打勾。我希望周期计数,那么这里不打勾。

下面的配置项有参数配置和中断配置。

参数配置
Prescaler
  预分频器系数,用于将定时器的输入时钟分频后使用。比如TIM6和TIM7使用的是APB1,这条时钟线的频率是84MHz。我输入预分频系数是8400-1,那么定时器实际计数的时钟频率是:84M/8400 = 10KHz。
为啥要减一?

  PSC[15:0]:预分频器值 (Prescaler value)
计数器时钟频率 CK_CNT 等于 fCK_PSC / (PSC[15:0] + 1)。
PSC 包含在每次发生更新事件时要装载到实际预分频器寄存器的值。
注意:这里是16位寄存器,只能写进去小于等于65535的数字。

Counter Mode
  计数模式,对于TIM6和TIM7,只有递增计数,也就是Up。没有递减计数模式。

Counter Period
  计数周期,也就是递增计数到哪个数字就算溢出,然后重新开始从0计数。计数器就像阶梯状的图形,时钟每过一个上升沿,计数值加一。这里输入了5000-1,也即是计数5000次。那么定时器溢出一次用时多久?
  我们先回顾一下,定时器实际计数的时钟是分频后的时钟,刚才我们计算得出10KHz,也即是说,周期是0.1ms。那么计数5000次,用时就是0.1*5000 = 500ms,也即是0.5秒。

auto-reload preload
自动重载预装载是否使能,具体操作的是下面的寄存器。

插入一句,请看图片上OPM字段,单脉冲模式。回顾刚才配置界面上的One Pulse Mode,如果打勾了,这里就是1,使能了单脉冲模式。换句话讲,如果就希望计数一次,溢出了就停止,不产生周期的计数循环,那么就将这里打勾。

  先介绍一下,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像是幕后老板,实际干活的是它的影子寄存器。那么问题来了,老板的数据如果更新了,什么时候把数据给到实际干活的打工仔呢?
ARPE=0:自动重载寄存器(TIMx_ARR)的内容直接写入影子寄存器,修改立即生效。
ARPE=1:自动重载寄存器(TIMx_ARR)的内容需要等到更新事件(UEV)发生时才会被加载到影子寄存器,修改延迟生效。

  如果我们选择Enable,那么ARPE的值就是1,带来的结果就是自动重载寄存器(TIMx_ARR)的内容需要等到更新事件(UEV)发生时才会被加载到影子寄存器,修改延迟生效。在手册里的描述就是“进行缓冲”。

Trigger Event Selection
  主模式触发事件选择,实际操作的是下面的寄存器。关于主模式和从模式,下面有详细解释。

中断配置

这里打勾即可。具体的优先级设置在NVIC里面。

生成的代码及使用方法
初始化代码
void MX_TIM6_Init(void)
{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

  htim6.Instance = TIM6;
  htim6.Init.Prescaler = 8400-1;
  htim6.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6.Init.Period = 5000-1;
  htim6.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DISABLE;
  if (HAL_TIM_Base_Init(&htim6)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if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6, &sMaster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从上面的代码可以看出,我们配置的参数已经被赋值到变量中了。这些变量被写进寄存器,是HAL_TIM_Base_Init函数的任务。
  而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函数用于设置主从模式。TIM6和TIM7只有主模式,那么这个函数在这里就是在设置主模式在什么情况下触发DAC或者ADC。所谓的触发,说的彻底点,DAC或者ADC就相当于准备冲锋的士兵,而TIM6或者TIM7就是司令,士兵已经准备就绪了,就等司令的命令。当定时器定时溢出的时候,就下达命令要求DAC或者ADC启动。这里请注意,TIM6支持触发DAC和ADC,而TIM7只支持DAC。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Base_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
  /*这里删减了部分无关紧要的代码*/
  if (htim->State == HAL_TIM_STATE_RESET)
  {
    /* Allocate lock resource and initialize it */
    htim->Lock = HAL_UNLOCKED;

    /* Init the low level hardware : GPIO, CLOCK, NVIC */
    HAL_TIM_Base_MspInit(htim);

  }

  /* Set the TIM state */
  htim->State = HAL_TIM_STATE_BUSY;

  /* Set the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Base_SetConfig(htim->Instance, &htim->Init);

  /* Initialize the TIM state*/
  htim->State = HAL_TIM_STATE_READY;

  return HAL_OK;
}

  上面的代码被我删除了无关代码,可以让我们更容易理解。可以看到先是调用了HAL_TIM_Base_MspInit,这函数是空的,相当于提供了接口由用户根据需要写相关的代码。之后调用TIM_Base_SetConfig将初始化的参数写进寄存器。详情如下:

关于上面判断的宏定义列举如下:

/****************** TIM Instances : supporting counting mode selection ********/
#define IS_TIM_COUNTER_MODE_SELECT_INSTANCE(INSTANCE)  (((INSTANCE) == TIM1) || \
                                                        ((INSTANCE) == TIM2) || \
                                                        ((INSTANCE) == TIM3) || \
                                                        ((INSTANCE) == TIM4) || \
                                                        ((INSTANCE) == TIM5) || \
                                                        ((INSTANCE) == TIM8))

/****************** TIM Instances : supporting clock division *****************/
#define IS_TIM_CLOCK_DIVISION_INSTANCE(INSTANCE) (((INSTANCE) == TIM1)  || \
                                                  ((INSTANCE) == TIM2) || \
                                                  ((INSTANCE) == TIM3) || \
                                                  ((INSTANCE) == TIM4) || \
                                                  ((INSTANCE) == TIM5) || \
                                                  ((INSTANCE) == TIM8) || \
                                                  ((INSTANCE) == TIM9) || \
                                                  ((INSTANCE) == TIM10)|| \
                                                  ((INSTANCE) == TIM11)|| \
                                                  ((INSTANCE) == TIM12)|| \
                                                  ((INSTANCE) == TIM13)|| \
                                                  ((INSTANCE) == TIM14))
/****************** TIM Instances : supporting repetition counter *************/
#define IS_TIM_REPETITION_COUNTER_INSTANCE(INSTANCE)  (((INSTANCE) == TIM1) || \
                                                       ((INSTANCE) == TIM8))

  这里解释一下,计数模式分为递增计数、递减计数、递增递减计数。由于基本定时器只支持递增计数,所以这里不支持修改计数模式。
  那么上面说的“时钟分频”是什么意思?

至于上面写的CR1寄存器的ARPE位,请看上面参数配置中的auto-reload preload一节:

基本定时器触发DCA或者ADC的代码讲解
  这里回头讲一下定时器触发DAC或者ADC的函数。虽然基本定时器不支持主从模式,所以下图的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始终是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但仍然调用这个函数来设置触发事件。

基本定时器不支持主从模式,下面代码也有逻辑判断。

补充下上面截图中遇到的宏函数,里面没有TIM6和TIM7。

#define IS_TIM_SLAVE_INSTANCE(INSTANCE) (((INSTANCE) == TIM1) || \
                                         ((INSTANCE) == TIM2) || \
                                         ((INSTANCE) == TIM3) || \
                                         ((INSTANCE) == TIM4) || \
                                         ((INSTANCE) == TIM5) || \
                                         ((INSTANCE) == TIM8) || \
                                         ((INSTANCE) == TIM9) || \
                                         ((INSTANCE) == TIM12))

中断代码
  如果使能了定时器更新中断,那么就要看一下中断处理函数怎么写。

void TIM6_DAC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6_DAC_IRQn 0 */

  /* USER CODE END TIM6_DAC_IRQn 0 */
  HAL_TIM_IRQHandler(&htim6);
  /* USER CODE BEGIN TIM6_DAC_IRQn 1 */

  /* USER CODE END TIM6_DAC_IRQn 1 */
}

  所有的定时器使用的中断处理函数都是同一个:HAL_TIM_IRQHandler,至于哪个定时器的中断,由入参决定的。在此函数中,判断中断的各种原因,这里仅以更新中断举例,因为基本定时器就这一种中断方式。

/* TIM Update event */
  if (__HAL_TIM_GET_FLAG(htim, TIM_FLAG_UPDATE) != RESET)
  {
    if (__HAL_TIM_GET_IT_SOURCE(htim, TIM_IT_UPDATE) != RESET)
    {
      __HAL_TIM_CLEAR_IT(htim, TIM_IT_UPDATE);
#if (USE_HAL_TIM_REGISTER_CALLBACKS == 1)
      htim->PeriodElapsedCallback(htim);
#else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htim);
#endif /* USE_HAL_TIM_REGISTER_CALLBACKS */
    }
  }

  代码中实际执行的是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htim);
也就是说,这个函数是我们用户重新写的。比如下面我的代码: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htim6 == htim)
  {
    HAL_GPIO_TogglePin(LED1_GPIO_Port, LED1_Pin);
  }
}

  在这个函数中判断哪个定时器的更新中断,之后可以写相关的逻辑。

定时启动和停止
/* Blocking mode: Polling */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Base_Start(TIM_HandleTypeDef *htim);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Base_Stop(TIM_HandleTypeDef *htim);
/* Non-Blocking mode: Interrupt */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Base_Start_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Base_Stop_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拿定时器的使能启动来讲,如上所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轮询,一种是中断。对于轮询HAL_TIM_Base_Start,启动定时器之后,定时器就开始运行了,溢出了之后重新计数,不会引起中断。对于中断HAL_TIM_Base_Start_IT,就是说定时器计数溢出后会触发中断,并且执行中断处理函数。此时我们用户需要重写回调函数: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上面已经讲过了,就不再赘述。
  如果使能了轮询启动定时器,就可以将计数值发送出来,我们可以验证,代码如下:

HAL_TIM_Base_Start(&htim6);

while(1)
{
          times = 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6);
          printf("当前计数值是:%d\r\n", times);
          HAL_Delay(50);
}

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6):获取定时器3的计数器值,这个值会不停改变,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宏函数获取到当前最新的。

#define __HAL_TIM_GET_COUNTER(__HANDLE__)  ((__HANDLE__)->Instance->CNT)

实验现象
串口打印结果:

  如果我们在代码中调用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6),且中断处理函数如上所写,则除了串口调试助手上有打印的信息外,硬件开发板上LED灯亮灭间隔0.5秒闪烁。

深入原理剖析
基本定时器原理
  基本定时器TIM6和TIM7都是16位重装载递增定时器(只能递增计数),可以用于触发DAC或者ADC,也可以在更新事件的时候,会生成中断/DMA传输请求。

  就拿上图来说,时钟信号输入到预分频器,经过分频之后,传输到计数器,计数器使用这个时钟进行计数。由于只能是递增的计数方法,所以就从0开始增加计数值,当计数值达到自动重装载计数值的时候,产生更新事件,触发DAC或者ADC的启动,或者触发DMA的传输。同时,计数器的值重新回到0开始递增计数。如此往复循环。

时基单元
计数器寄存器(TIMx_CNT)
预分频器寄存器(TIMx_PSC)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TIMx_ARR)
  预分频器寄存器和自动重装载寄存器都有各自的影子寄存器,实际起作用的就是影子寄存器。

  但二者有区别: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要不要立即写进影子寄存器,是可以通过自动重载预装载使能位(ARPE)设定的。
但预分频器寄存器的值只能等到产生更新事件(UEV)之后,才能写进影子寄存器。
总结:定时器分频后的计数时钟频率不允许突变,这保证了定时器的稳定性。如果时钟频率需要改变,只允许在下一个计数周期开始生效;然而对于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TIMx_ARR的值是允许突变的,比方说原本需要计数到F0才产生更新事件,结果在计数到0x30的时候,自动重装载寄存器TIMx_ARR的值被改成了0x36,那么就会计数到0x36的时候产生更新事件。那么你可能会问,如果刚好错过了呢?如果计数到0x30的时候,自动重装载寄存器TIMx_ARR的值被改成了0x29,那么就只能等到计数值溢出之后才会产生更新事件(计数到0xFFFF)。
  预分频器会将输入的时钟信号进行分频,分配系数在1-65536之间,而我们的设置值是0~65535,这里有一个“加1”的操作。为啥最大是65535?因为它是16位的寄存器,再大的数写不进去。下面是预分频器改变之后,定时器的计数变化。

信号含义

CK_PSC:定时器计数时钟源。
CNT_EN:计数器使能信号,置 1 时允许计数器递增。
定时器时钟:即CK_CNT,是定时器的计数基准时钟(经预分频后),决定计数节奏。
计数器寄存器:实时显示计数器当前计数值(递增到溢出)。
更新事件(UEV):计数器溢出时触发的内部事件,用于同步寄存器、置标志位。
预分频器控制寄存器:软件直接写入的 PSC 值(初始是 0,对应的分频比 1,后来写 1,对应的分频比 2 )。
预分频器缓冲区:影子寄存器(暂存新 PSC 值,等 UEV 触发才生效 )。
预分频器计数器:预分频器内部的分频计数器(数 CK_PSC 的脉冲,决定何时输出 CK_CNT )。
  在计数器寄存器数到F8的时候,用户对预分频寄存器写了新值(就是1,原本是0),但并没有立即导致计数时钟发生改变。直到溢出了,或者说产生更新事件了,计数值达到FC,然后计数器需要从0开始重新计数,这个时候,写进去的预分频值才起作用,计数的频率变慢了。可以看到预分频器缓冲区在存储着修改前的值,等到更新事件发生之后,才变成修改之后的1。

计数模式
  计数器在不停地计数,从0开始,一直递增到自动重装载值,也即是TIM_ARR寄存器的值。之后继续从0开始计数。每次溢出就产生更新事件。如果用户手动将TIMx_EGR寄存器的UG位置位,也会产生更新事件,和计数溢出一个效果。

  上图中,预分频器设置的值位1,也即是2分频。自动重装载值是35,经过加1之后就是36,也就是计数器寄存器的值达到36会产生更新事件。此时中断标志位置位,UIF=1。

自动重载预装载使能位(ARPE)的不同配置
  下面两幅图对于ARPE位等于0和等于1的区别。

  这两幅图对比展示了 STM32 定时器中 自动重载预装载使能位(ARPE) 不同配置(ARPE=1 和 ARPE=0 )时,更新事件触发后自动重载寄存器(TIMx_ARR)新值生效时机 的差异。

ARPE=1 时

逻辑:ARPE=1 开启“自动重载预装载”功能,新值写入 TIMx_ARR 后,先存到 自动重载预装载寄存器 ,需等待“更新事件(UEV)”触发 ,才会同步到 自动重载影子寄存器 生效。
时序细节:
计数器从 F0 递增到 F5 后溢出(到 00 ),触发 UEV 和 UIF 。
溢出前,自动重载预装载寄存器 已写入新值 36 (但未生效);溢出触发 UEV 后,自动重载影子寄存器 才从预装载寄存器同步 36 ,下次计数用新值。
ARPE=0 时

逻辑:ARPE=0 关闭“自动重载预装载”功能,新值写入 TIMx_ARR 后直接同步到影子寄存器 ,无需等待更新事件。
时序细节:
计数器从 31 递增到 36 后溢出(到 00 ),触发 UEV 和 UIF 。
溢出前,软件写入新值 36 到 TIMx_ARR ,因 ARPE=0 ,新值直接写入影子寄存器 (无需等更新事件),下次计数用新值。
软件使能UG产生更新事件

信号含义
- CK_INT:定时器内部基准时钟(1分频后),是计数的“心跳” 。
- CEN=CNT_EN:计数器使能信号,置1时允许计数运行。
- UG:更新事件触发信号(如软件触发、溢出触发),用于触发计数器重置/更新。
- CNT_INIT:计数器初始化信号,配合UG将计数器值复位到初始状态(图中体现为寄存器值重置)。
- 计数器时钟(CK_CNT=CK_PSC):经过预分频后的实际计数时钟,决定计数节奏。

  也就是说,图中的36不是自动重装载计数器的值,计数到36没有溢出,只是由于UG被置位导致计数器初始化,生成了更新事件。但UG置位之后不是马上生成更新事件,而是等1个时钟周期。

寄存器剖析
  上面其实已经有介绍寄存器的一些内容,这里对于比较重要的位简要介绍一下。

  或者说,定时器的哪个信号作为触发输出。是复位的时候触发?还是计数器使能信号(CNT_EN)触发?还是更新事件触发?

  以上三个寄存器都是16位,预分频器寄存器和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存储着我们的配置值,在STM32CubeIDE配置界面上有体现。而计数器寄存器是实时改变的,我们可以读取,也可以写入。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smart_boy__/article/details/148518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