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07IGT6定时器2处理的问题

楼主(2025-06-12):
如图所示,是定时器2初始化的内容,发现在keil仿真时,函数跑到这个函数NVIC_EnableIRQRequest(TMR2_IRQn, 0, 0);之后就无法正常跑下去,工程也就只有GPIO初始化和这个定时器初始化的内容,如果把上面定时器2的中断使能函数屏蔽掉,可以正常跑下去,就是不能实现定时器去计数的功能,在仿真跑的过程中定时器2里面的CNT数据没有变化

网友A:
楼主,会不会是中断函数您没有实现。
一进入中断后,直接跑飞了。

网友B:
1、程序无法正常跑下去的时候,点击停止运行按钮,看此时程序代码运行在哪里。
2、NVIC_EnableIRQRequest函数基本上都是普通代码,没有什么循环,理论上应该不会卡死;
你可以单步仿真执行,看NVIC_EnableIRQRequest里面的代码运行到哪里时卡死。
3、在apm32f4xx_int.c文件里写下下面的代码:
void TMR2_IRQHandler(void)
{
    // 清除中断标志
    TMR_ClearIntFlag(TMR2, TMR_INT_UPDATE);
    // 用户代码
}

网友C:
我上次是写了错误中断函数,也就是把正确的中断函数留空了。
这样导致中断触发后,没有清除中断标志位,系统一直在中断函数里面,看上去像是系统跑飞了。
供楼主参考

网友D:
看下中断标志位有没有清除,不然一直进中断,打个断点看下即可

网友E:
中断异常,看下中断标志位的状态即可。

网友F:
在跑飞的时候看看PC指针是否正常。
再查看一个Timer的状态位。
硬件外设本身不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