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L021] AT32F425R8串口3如何正常开启

楼主(2025-06-12):
串口一和串口二都能正常使用,如法**制串口三的时候,用keil5进行仿真一看,连USART4_3_IRQHandler中断函数都进不了,这是为什么呢?有没有大佬能说一下

网友A:
这个,你要看看你中断使能了没有,还有串口3时钟开了没,初始化了没

网友B:
配置代码可以贴一下吗

楼主:
AT32F425R8串口3如何正常开启

找到问题了,是隔离芯片坏了,串口的引脚一直被拉高,所以啥数据都没,谢谢各位大佬的建议

楼主:
AT32F425R8串口3如何正常开启

找到原因了,是隔离芯片坏了,串口引脚那边一直被拉高,没有高低电平变化。谢谢各位大佬给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