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Keil宝典常用篇】见过这么全的View菜单介绍吗?没有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

楼主(2025-06-12):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经常使用Keil软件作为嵌入式软件开发IDE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在仿真调试时,View菜单下面的功能是使用频次比较多,并且有些子项目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能够让你的代码调试更快和Bug解决效率更高;那有没有你没使用过的功能块呢?接下来作者就通过此文章带大家一起看下View菜单的相关功能,Keil5版本的View菜单的子项目主要如下:

以上内容在仿真模式下都能显示;而在编辑模式下只能显示如下内容:

以下将分别介绍。
1、Status Bar  状态栏
位于IDE窗口的最底部,这个状态栏提供了关于当前项目的各种有用信息,比如当前选中光标位置的行号列号、仿真器类型和程序运行时间等,如下图所示:

2、Toolbars  工具栏

FileToolbar:文件工具栏
用于显示或不显示有关文件操作的如下菜单栏:

DebugToolbar:调试工具栏
用于显示或不显示有关仿真调试操作的如下菜单栏:

3、Project Window  工程窗口
用于显示或不显示项目工程窗口:

4、Books Window  书籍窗口
用于显示或不显示相关的手册资料窗口:

在需要查阅相关资料时,你可以打开。
5、Functions Window  函数窗口
可以用来查看每个文件里定义的函数,属于快捷操作:
双击函数名称即可跳转到函数定义的位置;
6、Templates Window  模板窗口
提供了一些C语言的常用关键词模块,双击关键词即可导入到代码中;
也可以通过插入模板或者配置模板来操作和添加:
7、Source Browser Window  源码浏览窗口
可以显示相关变量和函数等的来源位置信息:
8、Build Output Window  编译输出窗口
显示程序编译或者烧录的执行结果:
9、Error List Window  错误列表窗口
会显示错误errors或者警告warnings的具体信息,包括内容、所在文件和行号:
10、Find in Files Window  查找结果窗口
显示相关内容(函数、变量等)在文件中的查找结果:
11、Command Window  命令显示窗口
显示相关的命令操作:
12、Disassembly Window  反汇编窗口
显示C代码对应的反汇编代码:
13、Symbols Window  模块窗口
用于显示虚拟寄存器、特殊功能寄存器以及工程模块的位置和类型信息:
14、Registers Window  寄存器窗口
可以用来查看Core和Bank等寄存器的值:
还可以用来查看程序执行时间;
15、Call Stack Window  被调用函数堆栈窗口
在程序调试时,可以用来查看程序的调用堆栈,显示函数调用序列:
对于理解程序在出错或执行到特定点时的函数调用关系非常有帮助。
16、Watch Windows  变量查看窗口
可以用来查看程序运行时变量的值:
17、Memory Windows  内存窗口
可以用来查看内存数据:
18、Serial Windows  串行UART窗口
如果程序上设置好模拟串口功能,则可以通过此窗口来查看输出打印信息:
19、Analysis Windows  分析窗口
该窗口的功能比较强大,主要包括逻辑分析仪、性能分析仪、代码覆盖率、系统分析仪、事件记录仪及事件统计:
20、Trace  追踪窗口
可以帮助开发者在调试过程中查看变量的值、函数的调用情况、程序的执行流程等。
我这边显示空白,后面再看看。
21、System Viewer  系统查看窗口
主要用来查看MCU的外设寄存器(具体到寄存器的每一位)的值:
22、Toolbox Window  工具箱窗口
打开后会显示:
点击按钮更新窗口。
23、Periodic Window Update  窗口周期更新选择
如果你需要在程序全速运行时实时监控Watch Windows里面的全局变量的值变化情况,就需要勾选:

以上详细介绍了View菜单下所有子项目的主要功能和作用,一些主要的操作在后续的文章里再逐一说明和介绍。

Keil软件中View菜单目录下的子功能介绍,对每个功能逐步介绍,方便用户更好的使用keil软件
@21小跑堂 管理员,你好,求原创审核哦!

网友A:
现在用爱国版的要被发律师函了,我的公司就收到了,现在都是vscode了

爱国版的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爱国版的要被发律师函了,我的公司就收到了,现在都是vscode了

是的,估计很多公司收到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