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MCU最小系统电路应用详细学习笔记

楼主(2025-06-12):
在B站观看极海的MCU的技术微课堂,我也写一篇课堂笔记。
MCU最小系统由以下五部分组成:
  • 电源电路
  • 复位电路
  • 晶振电路
  • Boot电路
  • 下载调试电路

电源电路
VDD与VSS,共有3组。虽然在MCU内部均进行连接,但硬件设计上仍然需要分别将其在外部PCB连通。每组VDD和VSS须放置电容,并且要靠近MCU引脚,起到滤波作用。
VDDA和VSSA,模拟电源输入,要注意电压取值范围。尤其在是否使用ADC外设的应用场景下,即使用ADC时,电压范围为2.4V-3.6V,而不使用ADC时,电压范围可宽范到2.0V-3.6V。
Vref+和Vref-,参考电源输入,电压范围为2.4v-VDDA。可使用独立参考电源为Vref供电。
Vbat,备份电源输入,电压范围1.8V-3.6V。为RTC和备份寄存器供电。如果没有电池,则须连接VDD电源。

复位电路
NRST引脚,低电平有效。MCU复位时间约在1ms左右。典型RC电路的参考值为10K欧与100nf。
晶振电路
OSC_in/OSC_out,晶振输入,一般选择8MHz晶振。有需要高主频时,通过MCU内部的PLL电路对其进行倍频。
Boot电路
注意:Boot1,Boot0两个引脚不能浮空。
下载调试电路
常用接口SWD,只需要两根通讯线。SWDIO(PA13)和SWCLK(PA14)。
以后免不了要自己设计硬件电路,自已绘制PCB电路板。多学习一下总是没有坏处的。

网友A:
最小核心板的硬件内容也就这么多了。
再有就是GPIO扩展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