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进入调试模式时出错

楼主(2025-06-13):
用STM32cubemx生成了程序代码,用STM32IDE板进行编译和编程。出现错误,无法进入调试模式。
相同的代码用IAR编译调试,都工作正常。
有谁知道在STM32IDE上调试有什么设置吗?是否需要特定的配置?

网友A:
接口连接有无松动或短路。

网友B:
更新STM32CubeIDE到最新版本。

网友C:
检查调试器是否需要独立供电。

网友D:
堆栈大小设置不合理?

网友E:
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F:
硬件故障?

网友G:
检查USB线缆和调试器是否正常工作,尝试更换线缆或接口。

网友H:
BOOT引脚设置不对?

网友I:
启动文件不匹配?

网友J:
时钟频率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