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多次使用HAL_REACH_RECEVE_DMA

楼主(2025-06-13):
我修改的项目ESTA_TwoBoards_ComDMA(为nucleo-144 H743 ZI 2)与DMA接收和DMA发送循环只有第一次接收到的数据是好的。
将PC6与PC7连接,以便回环测试。
以下代码:
do{

memset( aRxBuffer, 0x00, sizeof(aRxBuffer));
if(HAL_UART_Receive_DMA(&UartHandle, (uint8_t *)aRxBuffer, RXBUFFERSIZ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HAL_UART_Transmit_DMA(&UartHandle, (uint8_t*)aTxBuffer, TXBUFFERSIZE)!= HAL_OK)
{
Error_Handler();
}
while( HAL_UART_GetState(&UartHandle) != HAL_UART_STATE_READY)
{
BSP_LED_Toggle(LED1);
HAL_Delay(100);
}
testCompare = memcmp(aRxBuffer,aTxBuffer, sizeof(aRxBuffer));
}
while( 1 );
只有第一次aRxBuffer包含aTxBuffer的内容。
用逻辑分析仪可以看到传输数据是好的。
还看到触发了中断回调函数HAL_RxCpltCallback(),但aRxBuffer中没有数据。
第二次接收数据需要特殊技巧吗?

网友A(2025-07-31):
看你循环里每次都 memset 清空了接收缓冲区,但中断回调可能还在用,会不会冲突导致数据丢了?

网友B:
第二次没接收到数据,多半是因为你在 HAL_RxCpltCallback 里没有重新启动 DMA,HAL 不会自动再收一轮。

网友C:
建议在 HAL_UART_RxCpltCallback 回调函数里调用 HAL_UART_Receive_DMA 再次开启下一次接收试试。

网友D:
UART DMA 是一次性的,调用一次只收一次,想循环收必须手动重新启动,不然只能收一次。

网友E:
如果你是环回测试,用 DMA + Idle 中断更合适,不然同步不好控制,容易出现后面 DMA 不触发的问题。

网友F:
HAL_UART_GetState 等待的是状态READY,但其实DMA收完后可能还没写好数据,延迟可能不够。

网友G:
我之前做串口DMA循环收发是加了信号量,收发配合RTOS控制流程,不能完全靠while(1)循环压。

网友H:
回调能进但 buffer 是空的,这说明 DMA 正常工作但内存被提前清了,怀疑是 memset 用得太早。

网友I:
可以试试看开启 __HAL_UART_CLEAR_IDLEFLAG() 配合 IDLE中断方式做循环接收,更稳妥。

网友J:
如果你开的是 cache,别忘了调用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 来同步 DMA 和 CPU 访问,否则看起来就是 buffer 没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