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F030的DMA配上ADC后,数值老是偏掉

楼主(2025-06-13):
AD, ADC, DM, DMA, dc
手动读取ADC还算准,一用DMA方式采样就偏得离谱,调了半天都没改好。

楼主:
我也遇到过,最后发现是数据对齐搞错了。

网友A:
是不是DMA没设置成半字模式?

网友B:
你试试关掉缓存看看有没改善。

网友C:
我之前加了校准函数后就正常了。

网友D:
HAL库里的配置有时候不太靠谱,寄存器来一波试试?

网友E:
看一下ADC启动顺序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F:
DMA buffer是不是对齐了?

网友G:
我F030上开DMA前都要跑一次ADC校准。

网友H:
用scope看一下实际电压有跳动不?

网友I:
如果ADC和DMA时钟不一致也可能抽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