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L073唤醒后串口不收数据,懵了

楼主(2025-06-13):
低功耗唤醒成功,但串口一封死,RX脚电平正常,就是收不进数据。

网友A:
是不是唤醒后没重新初始化串口?

楼主:
我试过得在唤醒后手动打开RX中断才行。

网友B:
有可能是睡眠时串口时钟关掉了。

网友C:
你用的是STOP模式还是STANDBY?

网友D:
用LPUART可能会更稳定点?

网友E:
看一下进sleep前USART有没有被挂起。

网友F:
我用L0系列都手动复位串口外设来解决的。

网友G:
HAL库唤醒后其实要重配不少外设。

网友H:
可以用串口空闲中断试试?

网友I:
是不是TX能发,RX不能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