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用G030的EXTI按键中断总是抖得厉害

楼主(2025-06-13):
按一次触发两三次,试了滤波和上下拉都没用,是不是还要加外部电容?

网友A:
你是不是没加机械按键的延迟滤波?

网友B:
我一般用软件延迟做抖动处理。

楼主:
HAL库里好像有触发模式设置,可以查下。

网友C:
我直接用RTOS信号量防抖也挺好。

网友D:
中断触发边沿有没有配成双边沿?

网友E:
硬件加个RC电路试过没?

网友F:
GPIO口上下拉开了没?

网友G:
中断里别直接处理,放主循环试试。

网友H:
用定时器做按键扫描可能更靠谱。

网友I:
有没有用中断优先级,别被其他中断打断了。

网友J:
建议在按键与GPIO引脚之间增加RC滤波电路。

网友K:
配置定时器产生周期性中断。在EXTI中断中仅记录按键状态变化,通过定时器中断确认按键稳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