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L4系列烧进去直接跑飞,不知道哪错了

楼主(2025-06-13):
下载完成后程序直接卡死,JTAG连不上了,按复位也不起作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系统时钟配置出问题。

网友B:
我之前是栈太小导致跑飞的。

网友C:
仔细查下启动文件的设置。

楼主:
复位之后还能连上调试吗?

网友D:
烧写后能不能停在main里?

网友E:
用Debug Trace看看是不是HardFault。

网友F:
是不是用了还没初始化的外设?

网友G:
看一下MPU有没有限制内存?

网友H:
ST的L4我也遇到过烧完进不了main的情况。

网友I:
试试注释掉一部分代码缩小排查范围。

网友J:
BOOT引脚设置错误?

网友K:
可能是电源电压波动或复位信号异常导致的。

网友L:
是否是外设初始化顺序错误?

网友M:
外部晶振未起振或频率偏差过大,可能导致程序初始化失败。

网友N:
检查代码中是否存在未初始化的外设。

网友O:
检查代码中是否误配置了调试引脚功能。

网友P:
可能芯片被设置为读/写保护状态了吧。

网友Q:
某些烧录工具在下载后可能未触发硬件复位,导致程序未从正确地址启动。

网友R(2025-11-03):
可能是外设初始化顺序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