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RTC用在U575上唤醒不准,是咋回事?

楼主(2025-06-13):
RTC, tc, RT, se
设了15秒唤醒,有时等20秒才反应,怀疑LSE震荡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你用的是LSE还是LSI?

网友B:
LSE晶振质量不行也会有误差。

网友C:
RTC初始化要等稳定标志,别太快设置。

网友D:
看一下RTC的预分频有没有算对。

楼主:
HAL库的RTC配置挺容易出坑的。

网友E:
加个调试输出看看定时值对不对。

网友F:
我换个晶振后误差就小了很多。

网友G:
你是不是调试模式下跑得快?

网友H:
RTC唤醒中断有没有触发?

网友I:
有时候HAL函数没返回成功,直接继续就炸了。

网友J:
RTC时钟源选择不当?

网友K:
在代码中可能存在固件库函数调用错误,比如误将预分频器值设置过小,或者WUT值计算错误。

网友L:
检查一下是否是预分频器配置错误。

网友M:
如果使用的是外部晶振,晶振的频率偏差可能导致时间累积误差。这种误差随时间累积,可能会导致唤醒时间明显不准确。

网友N:
如果RTC使用外部电池供电,电池电量不足时可能无法为RTC模块提供稳定的电源,进而影响唤醒时间的准确性。

网友O:
唤醒计数器可能设置错误把。

网友P:
未正确处理标志位?

网友Q:
周围温度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