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F334的PWM频率死活改不动,懵了

楼主(2025-06-13):
换ARR、PSC都试了,示波器波形频率就是不变,是不是输出没打开?

网友A:
TIMx->CR1更新了吗?

网友B:
PWM模式是不是被锁定了?

网友C:
看一下PSC和ARR有没有实时生效。

网友D:
我加了TIM_Cmd(TIMx, DISABLE)后就能改了。

网友E:
你是不是调错了通道或者定时器?

楼主:
F334有多个定时器,有些不能映射某些引脚。

网友F:
试试用HAL_TIM_PWM_Stop再配置?

网友G:
Debug断点打在配置后检查下寄存器。

网友H:
用Timer同步功能可能影响频率?

网友I:
我遇到过死锁输出的,要软复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