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USART1在C031上老丢数据,咋整?

楼主(2025-06-13):
速率不高但收发对不上,一接蓝牙就开始丢,怀疑中断处理太慢?

网友A:
波特率是不是配置错了?

网友B:
接收缓存够用吗?

网友C:
收中断触发后是不是来不及处理?

网友D:
你是DMA接收还是轮询?

网友E:
ST这颗C0系列性能确实弱点,处理要快。

网友F:
中断优先级调高点试试。

楼主:
你有检查溢出位吗?

网友G:
用环形缓冲区可能会更稳定。

网友H:
有试过USART空闲中断接收吗?

网友I:
是不是RX脚附近干扰太大?

网友J:
USART1的TX和RX引脚连接是否正确,有无松动或接触不良。

网友K:
检查连接线缆是否完好,避免信号衰减或干扰。

网友L:
如果使用中断方式接收数据,确保中断服务函数执行时间短,避免长时间占用CPU。

网友L:
波特率配置不对?

网友M:
如果使用查询方式接收数据,确保及时读取接收缓冲区,避免数据溢出。

网友N:
合理设置中断优先级,防止其他高优先级中断影响USART1的中断响应。

网友O(2026-01-10):
中断处理慢确实是嵌入式 / 蓝牙通信中数据丢失的核心原因之一,尤其是在数据收发环节,中断响应不及时会导致数据寄存器溢出、缓冲区覆盖等问题

网友:
中断函数的核心原则是:越短、越快越好,只做最必要的操作,耗时操作放到主循环或线程中处理。

网友:
中断处理过慢确实是嵌入式蓝牙通信中丢数据的核心原因之一

网友P:
从硬件、软件、配置三个核心维度排查和解决。

网友Q:
需从硬件、配置、软件处理三个核心维度排查和解决

网友R:
串口丢数据的根本原因通常是:接收缓存溢出、波特率不匹配、硬件电平 / 时序异常、中断优先级不合理 或 代码处理效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