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PI1在F401上太占IO了,能换别的吗?

楼主(2025-06-13):
spi, spi1, pi, IO, PA
用PA5/PA6/PA7不够用了,想换SPI2但找不到合适引脚映射。

网友A:
我试过用软件SPI换个IO口也能跑。

网友B:
SPI2能用,但映射确实没SPI1方便。

网友C:
你IO口紧张,是不是能用I2C替代?

网友D:
软件SPI移植到别的口不难。

网友E:
你用的是CubeMX吗?检查下引脚可重映射。

网友F:
SPI2速度不一定比SPI1差。

网友G:
F4系列SPI配置还算灵活,多试试。

楼主:
改用SPI_NSS硬件控制会省点IO。

网友H:
我最后妥协换了更大封装的芯片。

网友I:
有没有可能用USART模拟SPI?

网友J:
用其他SPI接口。

网友K:
SPI2/SPI3通常比SPI1占用更少的IO引脚,且部分引脚可复用为其他功能。

网友L:
如果对通信速度要求不高,可以通过GPIO模拟SPI时序,完全自定义引脚。

网友M:
如果多个SPI从设备共享SCK、MISO、MOSI,可通过GPIO控制不同从设备的NSS引脚,减少引脚占用。

网友N:
如果外设支持I2C协议,可改用I2C接口,仅需2根线。

网友J:
用UART+协议转换。

网友O:
可以考虑用SPI的复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