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91 ADC采值乱跳,源是稳压电压

楼主(2025-06-13):
电压输得很稳但ADC数据浮动严重,试过加电容没啥改善。

网友A:
你加过输入滤波电容没?

网友B:
ADC参考电压是不是稳的?

网友C:
HAL库初始化的时候别忘了等待校准完成。

网友D:
ADC时钟选项也会影响稳定性。

网友E:
G4系列ADC比较“灵敏”,得调下采样时间。

网友F:
我把采样周期设大之后就稳定了。

网友G:
看一下是不是别的电路影响到了ADC引脚。

楼主:
用示波器抓一抓真实输入电压波形试试。

网友H:
多点平均后还是乱就不正常了。

网友I:
采样率配置的多少?有校准没有?

网友J:
电源纹波或噪声引起的?

网友K:
ADC未校准导致偏移误差?

网友L:
模拟信号走线靠近高频数字信号,或信号源本身存在高频干扰。

网友M:
将模拟信号线与数字信号线隔离,避免平行走线。在ADC输入引脚添加RC低通滤波器,对于高阻抗信号源,使用电压跟随器缓冲。

网友N:
可能模拟地和数字地未正确隔离或单点接地。

网友O:
用单独的地平面,将模拟地与数字地采用0欧姆电阻或者磁珠连接,以屏蔽数字地对于模拟地的干扰。

网友P:
信号源内阻过高,导致ADC采样电容充电不足。

网友Q:
采样时间过短?

网友R:
增加ADC的采样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