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43捕获模式没反应,是不是漏配置?

楼主(2025-06-13):
信号确实输入进来了,但定时器捕获值一直是0,是不是还要开某个触发设置?

网友A:
看一下输入触发信号有没有真的到引脚。

网友B:
定时器主模式配置对不对?

网友C:
捕获边沿和实际信号对上了吗?

网友D:
是不是要先使能TIMx->CCER?

网友E:
看一下CH通道有没有选错。

网友F:
我之前是通道跟输入管脚没匹配上。

网友G:
捕获模式下不能开PWM模式,会冲突。

网友H:
H7系列对定时器配置挺挑剔的。

网友I:
用寄存器写死看看能不能触发。

楼主:
看下输入滤波配置,是不是挡信号了。

网友J:
参考官方例程检查一下配置,或者把代码贴上来看看。

网友K:
捕获信号连接的GPIO引脚是否已正确配置为定时器通道的复用功能。

网友L:
检查中断服务函数是否正确读取捕获寄存器的值。

网友M: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牢固,避免接触不良或短路。

网友N:
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确认输入信号的电平、频率和边沿特性是否符合预期。

网友O:
看看定时器时钟是否已正确启用。

网友P:
启用捕获中断,并在NVIC中配置中断优先级。

网友Q:
在CubeMX中,选择正确的定时器通道并配置为输入捕获模式。

网友R:
检查定时器时钟频率是否合理,避免过高或过低导致捕获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