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7的USB通讯问题

楼主(2025-06-13):
如果配置USB端点IN和OUT都为EP1,在枚举描述符后,当有数据通过EP1的OUT令牌包接收Data时,会导致一直触发USB中断,然后我的FreeRTOS任务不运行了,这是为什么,然后我把IN改为EP3,OUT使用EP1就能正常运行

楼主:
如果要修改收发的EP要注意哪些点?

网友A:
USB 硬件端点资源冲突 + 中断未能正确处理,一直进中断可能。

网友B:
最好是能把你的配置代码发出来,这样大家才能仔细分析

网友C:
没代码只能盲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