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单片机中面向对象的思维

楼主(2025-06-14):
前言:

        面向对象的编程方式用在C语言中,听起来是不是很怪。从C语言入门开始,老师就和你说过,C语言是面向过程的,你现在却要用它来实现面向对象操作。可能是太久没谈对象了,想要new一个对象出来解闷。开玩笑的,面向对象自然有面向对象的好处,C语言是面向过程的语言,他的小弟C++是半面向对象,半面向过程的。所以我们使用C语言类比C++的方式实现面向对象的操作。面向对象三大考点,封装,继承,多态。有的时候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会面临重复的操作,你有想到过面向对象的特点嘛,考虑面向对象的特点是不是就可以避免重复的操作。

一、面向对象特点与面向过程的类比

        面向过程的代码就是便于直观的查看整体流程,而面向对象的则需要你能够将你所需要的部分抽象出来,但是不管是整么个方式,程序猿最重要的还是代码能跑就行,不然就得你,我的朋友跑了。C++中对象class(类)包含的的成员属性,成员函数,C语言是没有这个叫法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struct结构体成员类比出来,通过void*万能指针实现成员函数的调用。

二、总结:你就得有抽象思维,只要够抽象就不怕找不到对象。

三、接下来我以按键为例简单展示一下单片机中的面向对象思维。

3.1 先简单说一下按键功能:

        我们通常在单片机中用按键作为外部触发事件,按下按键,实现一段操作,松开按键实现另外的操作,每次按键的触发都会存在 “消抖” 问题,每次消抖都是在重复一样的操作,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既然是重复的操作,那干嘛写那么多重复的函数呢,所以我就想到了面向对象的多态。只要创建对象,改写一下他的成员函数就可以了。下面是我原先按键的代码(面向过程的方式消抖)。

/*****************************************************************************
函 数 名  : KEY1EintProc
功能描述  : KEY1 消抖延时函数,双边沿中断触发中断后开启20ms定时任务
输入参数  : u8 power
返 回 值  : void
作  者    : Bright
创建日期 : 20250607
*****************************************************************************/
void KEY1EintProc(void)
{
    u8 mkeyStatu = KEY_VALUE_RELEASED;
    mkeyStatu=KEY1_STATUS_READ;
    if((mkeyStatu == KEY_VALUE_PRESSED)&&(KEY_VALUE_RELEASED == KEY1LastState))
    {
         DelayMs(20);
        mkeyStatu=KEY1_STATUS_READ;
        if(KEY_VALUE_PRESSED==mkeyStatu)//KEY1 按下
        {
            KEY1LastState=mkeyStatu;
            KEY1_NOTICE_OUT_EN_0;//按键1被拉低后,拉高对应引脚通知安卓端
        }
    }else if((mkeyStatu == KEY_VALUE_RELEASED)&&( KEY_VALUE_PRESSED== KEY1LastState))//松开
    {
         DelayMs(20);
        mkeyStatu=KEY1_STATUS_READ;
        if(KEY_VALUE_RELEASED==mkeyStatu)//KEY1释放
        {
            KEY1LastState=mkeyStatu;
            KEY1_NOTICE_OUT_EN_1;//按键1被拉高后,拉高对应引脚通知安卓端
        }
    }
}
/*****************************************************************************
函 数 名  : KEY2EintProc
功能描述  : KEY2 消抖延时函数,双边沿中断触发中断后开启20ms定时任务
输入参数  : u8 power
返 回 值  : void
作  者    : Bright
创建日期 : 20250607
*****************************************************************************/
void KEY2EintProc(void)
{
    u8 mkeyStatu = KEY_VALUE_RELEASED;
    mkeyStatu=KEY2_STATUS_READ;
    if((mkeyStatu == KEY_VALUE_PRESSED)&&(KEY_VALUE_RELEASED == KEY2LastState))
    {
         DelayMs(20);
        mkeyStatu=KEY2_STATUS_READ;
        if(KEY_VALUE_PRESSED==mkeyStatu)//KEY2按下
        {
            KEY2LastState=mkeyStatu;
            KEY2_NOTICE_OUT_0;//拉低
        }
    }else if((mkeyStatu == KEY_VALUE_RELEASED)&&( KEY_VALUE_PRESSED== KEY2LastState))//松开
    {
         DelayMs(20);
        mkeyStatu=KEY2_STATUS_READ;
        if(KEY_VALUE_RELEASED==mkeyStatu)
        {
            KEY2LastState=mkeyStatu;
            KEY2_NOTICE_OUT_1;//拉高
        }
    }
}
/*****************************************************************************
函 数 名  : KEY3EintProc
功能描述  : PTT 消抖延时函数,双边沿中断触发中断后开启20ms定时任务
输入参数  : u8 power
返 回 值  : void
作  者    : Bright
创建日期 : 20250607
*****************************************************************************/
void KEY3EintProc(void)
{
    u8 mkeyStatu = KEY_VALUE_RELEASED;
    mkeyStatu=KEY3_STATUS_READ;
    if((mkeyStatu == KEY_VALUE_PRESSED)&&(KEY_VALUE_RELEASED == KEY3LastState))
    {
         DelayMs(20);
        mkeyStatu=KEY3_STATUS_READ;
        if(KEY_VALUE_PRESSED==mkeyStatu)//KEY3 按下
        {
            KEY3LastState=mkeyStatu;
             KEY3_NOTICE_OUT_0;//拉低,按下KEY3后对应操作
        }
    }else if((mkeyStatu == KEY_VALUE_RELEASED)&&( KEY_VALUE_PRESSED== KEY3LastState))//松开
    {
         DelayMs(20);
        mkeyStatu=KEY3_STATUS_READ;
        if(KEY_VALUE_RELEASED==mkeyStatu)//KEY3 松开相对操作
        {
            KEY3LastState=mkeyStatu;
            KEY3_NOTICE_OUT_1;//拉高
        }
    }
}
/*****************************************************************************
函 数 名  :KEY4EintProc
功能描述  : key4 消抖延时函数,双边沿中断触发中断后开启20ms定时任务
输入参数  : u8 power
返 回 值  : void
作  者    : Bright
创建日期 : 20250607
*****************************************************************************/
void KEY4EintProc(void)
{
    u8 mkeyStatu = KEY_VALUE_RELEASED;
    mkeyStatu=KEY4_STATUS_READ;
    if((mkeyStatu == KEY_VALUE_PRESSED)&&(KEY_VALUE_RELEASED ==KEY4LastState))
    {
         DelayMs(20);
        mkeyStatu=KEY4_STATUS_READ;
        if(KEY_VALUE_PRESSED==mkeyStatu)//
        {
           KEY4LastState=mkeyStatu;
           KEY4_OUT_0;//拉低
        }
    }else if((mkeyStatu == KEY_VALUE_RELEASED)&&( KEY_VALUE_PRESSED==KEY4LastState))//松开
    {
         DelayMs(20);
        mkeyStatu=KEY4_STATUS_READ;
        if(KEY_VALUE_RELEASED==mkeyStatu)//
        {
           KEY4LastState=mkeyStatu;
           KEY4_OUT_1;//拉高
        }
    }
}

        可以看出在我消抖后的函数中一直在重复一样的内容,比较繁琐,但简单。

3.2 面向对象的操作,就需要我们将它的不变的内容抽象出来形成统一的模板。然后只需改变成员属性就可以了。下面是面向对象的操作方式。

3.2.1首先是整体对象属性

// 按键设备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read)(void);      // 读取状态函数指针
    void (*setState)(uint8_t);  // 读取状态后操作函数
    uint8_t lastState;          // 上次状态
} KEY_Device;

3.2.2建立对象,以及初始化对象函数

//将消抖函数抽象出来
KEY_Device KEY1;
KEY_Device KEY2;
KEY_Device KEY3;
KEY_Device KEY4;
// 初始化PTT设备
void KEY_Device_init(KEY_Device* dev,
                   uint8_t (*readFunc)(void),
                   void (*setStateFunc)(uint8_t)) {
    dev->read = readFunc;
    dev->setState = setStateFunc;
    dev->lastState = KEY_VALUE_RELEASED;
}

3.2.3设备对象初始化

/*****************************************************************************
函 数 名  : KEY_DevicesInit
功能描述  : 输入设备面向对象初始化
输入参数  : u8 power
返 回 值  : void
作  者    : Bright
创建日期 : 20250607
*****************************************************************************/
void KEY_DevicesInit(void)
{
    // 初始化KEY1
    KEY1.read = readKEY1;
    KEY1.setState = KEY1PressFunc;
    KEY1.lastState = KEY_VALUE_RELEASED;

    // 初始化KEY2
    KEY2.read = readKEY2;
    KEY2.setState = KEY2PressFunc;
    KEY2.lastState = KEY_VALUE_RELEASED;

    // 初始化KEY3
    KEY3.read = readKEY3;
    KEY3.setState = KEY3PressFunc;
    KEY3.lastState = KEY_VALUE_RELEASED;

    // 初始化KEY4
    KEY4.read = readKEY4;
    KEY4.setState = KEY4Func;
    KEY4.lastState = KEY_VALUE_RELEASED;
}

3.2.4 抽象出来的通用部分

// 处理KEY事件的通用方法
/*****************************************************************************
函 数 名  : KEY_Device_process
功能描述  : 消抖函数
输入参数  : u8 power
返 回 值  : void
作  者    : Bright
创建日期 : 20250607
*****************************************************************************/
uint8_t KEY_Device_process(KEY_Device* dev) {
    uint8_t currentState = dev->read();

    // 按下检测(上升沿)
    if ((currentState == KEY_VALUE_PRESSED) && (dev->lastState == KEY_VALUE_RELEASED)) {
        DelayMs(20);  // 防抖延时
        if (dev->read() == KEY_VALUE_PRESSED) {
            dev->lastState = KEY_VALUE_PRESSED;
            dev->setState(KEY_VALUE_PRESSED);
            return 1;  // 返回按下事件
        }
    }
    // 释放检测(下降沿)
    else if ((currentState == KEY_VALUE_RELEASED) && (dev->lastState == KEY_VALUE_PRESSED)) {
        DelayMs(20);  // 防抖延时
        if (dev->read() == KEY_VALUE_RELEASED) {
            dev->lastState = KEY_VALUE_RELEASED;
            dev->setState(KEY_VALUE_RELEASED);
            return 2;  // 返回释放事件
        }
    }
    return 0;  // 无状态变化
}

3.2.5 各自的按键操作函数

/*****************************************************************************
函 数 名  : readKEY1
功能描述  : 读取引脚函数
输入参数  : u8 power
返 回 值  : void
作  者    : Bright
创建日期 : 20250607
*****************************************************************************/
uint8_t readKEY1(void)
{
    return KEY1_STATUS_READ;
}
/*****************************************************************************
函 数 名  : KEY1PressFunc
功能描述  : 读取按键后操作
输入参数  : state:高低电平
返 回 值  : void
作  者    : Bright
创建日期 : 20250607
*****************************************************************************/
void KEY1PressFunc(uint8_t state)
{
    if(state)//KEY1松开后
    {
       KEY1_NOTICE_OUT_EN_1;//通知安卓松开KEY1

    }else{  //KEY1 按下
       KEY1_NOTICE_OUT_EN_1; //通知安卓按下KEY1

    }
}
/*****************************************************************************
函 数 名  : readKEY2
功能描述  : 读取ptt2按键
输入参数  : u8 power
返 回 值  : void
作  者    : Bright
创建日期 : 20250607
*****************************************************************************/
// DMR PTT2 相关函数
uint8_t readKEY2(void)
{
    return KEY2_STATUS_READ;
}
/*****************************************************************************
函 数 名  : KEY_Device_process
功能描述  : 读到状态后操作
输入参数  : state:高低电平
返 回 值  : void
作  者    : Bright
创建日期 : 20250607
*****************************************************************************/
void KEY2PressFunc(uint8_t state)
{
    if(state)//Ptt1松开后
    {
       KEY2_NOTICE_OUT_EN_1;//通知安卓松开KEY2
       //PA4 DMR 停止发射
    }else{  //ptt2 按下
       KEY2_NOTICE_OUT_EN_0; //通知安卓按下KEY2
       //PA4 发射
    }
}
/*****************************************************************************
函 数 名  : readKEY3
功能描述  : 读取M6状态
输入参数  : void
返 回 值  : void
作  者    : Bright
创建日期 : 20250607
*****************************************************************************/
// M6 PTT 相关函数
uint8_t readKEY3(void)
{
    return KEY3_STATUS_READ;
}
/*****************************************************************************
函 数 名  : KEY3PressFunc
功能描述  : 消抖函数
输入参数  : u8 power
返 回 值  : void
作  者    : Bright
创建日期 : 20250607
*****************************************************************************/
void KEY3PressFunc(uint8_t state)
{
    if(state)//KYE3松开后
    {
      KEY3_NOTICE_OUT_1;
       //
    }else{  //KYE3 按下
      KEY3_NOTICE_OUT_0;
       //PA4 发射
    }
}
/*****************************************************************************
函 数 名  : KEY_Device_process
功能描述  : 消抖函数
输入参数  : u8 power
返 回 值  : void
作  者    : Bright
创建日期 : 20250607
*****************************************************************************/
// KEY4 相关函数
uint8_t readKEY4(void)
{
    return KEY4_STATUS_READ;
}
/*****************************************************************************
函 数 名  : KEY_Device_process
功能描述  : 消抖函数
输入参数  : u8 power
返 回 值  : void
作  者    : Bright
创建日期 : 20250607
*****************************************************************************/
void KEY4Func(uint8_t state)
{
    //KEY4按下后对应操作
}
/*****************************************************************************
函 数 名  : KEY_Device_process
功能描述  : 消抖函数
输入参数  : u8 power
返 回 值  : void
作  者    : Bright
创建日期 : 20250607
*****************************************************************************/
// 主处理函数

3.2.6 主函数

/*****************************************************************************
函 数 名  : KEY_Device_process
功能描述  : 消抖函数
输入参数  : u8 power
返 回 值  : void
作  者    : Bright
创建日期 : 20250607
*****************************************************************************/
// 主处理函数
uint8_t ExtiProc(uint8_t pttPort)
{
    // 使用switch处理不同端口
    switch(pttPort) {
        case KEY1_Port:
            return KEY_Device_process(&KEY1);

        case KEY2_Port:
            return KEY_Device_process(&KEY2);

        case KEY3_Port:
            return KEY_Device_process(&KEY3);

        case KEY4Statu_Port:
            return KEY_Device_process(&KEY4);

        default:
            return 0;  // 未知端口
    }
}
            return KEY_Device_process(&KEY3);

        case KEY4Statu_Port:
            return KEY_Device_process(&KEY4);

        default:
            return 0;  // 未知端口
    }
}

四、总体上只要找到找到函数的特点,就能够利用面向对象的思想来实现。面向对象的方式只要将抽象部分写完,后续只需要新建对象,写各自的函数就可以了,整体上看起来比较清爽。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apple_71040140/article/details/148606040

网友A:
通过抽象接口隐藏实现细节,修改内部逻辑不影响外部调用

网友B:
直接移植 C++ 等 OOP 语言的编译器 会消耗大量资源

网友C:
这篇文章很好地解释了如何在C语言中实现面向对象的编程思想。通过按键的例子,展示了如何将重复的代码抽象化,提高代码的可维护性和可读性。

网友D:
尽管单片机的资源有限,但通过合理的抽象和设计,面向对象的思想仍然可以在单片机编程中发挥作用

网友E:
提供简洁清晰的接口,让用户无需了解内部细节即可使用功能。比如定义一组API供其他模块调用。

网友F:
通过结构体组合(模拟继承)或函数指针(模拟多态)复用已有功能

网友G:
在 C 语言中,通过函数指针实现多态。

网友H:
面向对象的方法可以帮助开发者以更清晰的方式组织代码,使得代码结构更加模块化

网友I:
可以帮助开发者更好地组织和管理代码,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可维护性和可重用性

网友J:
单片机开发中采用面向对象的思维方式有助于提高代码的可维护性、模块化程度以及重用性。

网友K:
在 C 语言中,用结构体存储数据,用函数指针存储操作,将两者组合模拟 “对象”。

网友L:
在C语言中,结构体可以用来表示一个对象的状态(即成员变量),同时可以通过函数指针来实现行为

网友M:
C语言没有直接的继承机制,但可以通过结构体嵌套或接口继承

网友N:
实现需额外定义结构体和函数指针,代码量增加,初学者可能难以理解

网友O:
在单片机编程中,对象可以是一个具体的实体

网友P:
这种将面向对象的概念应用到C语言中的做法确实很有创意,能够减少代码的冗余,提高代码的可维护性。

网友Q:
为什么单片机开发需要面向对象思维?

网友R:
C 语言无法直接实现私有成员,但可通过文件作用域(static)或拆分结构体隐藏内部细节。

网友S:
其价值在于降低耦合、提高可维护性和复用性

网友T:
虽然C语言没有直接支持继承和多态的语言机制,但我们可以通过组合和函数指针来模拟这些概念。

网友U:
复杂状态机、多驱动适配、代码复用需求高的场景

网友V:
结构体(Structures)‌:用于定义对象的属性,类似于OOP中的类。
函数指针(Function Pointers)‌:用于模拟对象的方法,允许将函数作为结构体的一部分。
模块化设计:将程序分解为独立的模块,每个模块负责一部分功能,类似于OOP中的对象。

网友W:
在单片机中应用面向对象思维,核心是通过结构体模拟类、函数指针模拟方法,实现封装、继承和多态,从而提升代码的模块化、复用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X:
通过封装和继承,可以创建可重用的代码组件,减少重复编码的工作量

网友Y(2025-07-15):
单片机的资源决定了不适用采用面向对象的编程设计方式

网友Z:
非常赞同,面向对象确实可以减少代码冗余,提高代码的可维护性。通过抽象和封装,我们可以将通用逻辑集中处理,针对特定情况只需修改部分函数,这样的设计思路确实很棒。

网友AA:
将数据和操作数据的方法绑定在一起,隐藏内部实现细节。

网友AB:
在单片机中,可以使用定时器中断来实现时间片轮询,每个任务在自己的时间片内执行,从而实现多任务的并发处理。

网友AC:
面向对象的代码通常更容易维护和更新,因为每个对象都是独立的,修改一个对象不会影响到其他对象

网友AD:
分层设计是将系统划分为不同的层次,每一层负责不同的功能。例如,可以将系统划分为驱动层、应用层和业务层。

网友AE:
对于非常简单的项目,过度设计可能会引入不必要的复杂性。

网友AF:
过度抽象会导致 “接口层” 过多,调试时难以跟踪

网友AG:
C语言本质上是一种过程式编程语言,并不直接支持面向对象编程

网友AH:
结构体、函数指针等会增加代码大小和RAM使用。在资源极其受限的单片机上需要权衡。

网友AB:
应该尽量抽象出通用的操作接口

网友Q:
时间片轮询是一种任务调度机制,通过将时间划分为多个时间片,每个任务在自己的时间片内执行。这种方法可以实现多任务的并发执行,提高系统的实时性。

网友W:
通过将数据和操作数据的方法捆绑在一起,限制外部对内部状态的直接访问。在C语言中,可以通过将结构体的具体实现隐藏起来,仅暴露必要的接口给用户。

网友AI:
封装是将数据(属性)和操作数据的方法(行为)封装在一个类中,对外部隐藏具体的实现细节。这样可以提高代码的安全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AG:
我们可以用结构体 和函数指针等方式模拟或体现OOP的思想

网友AJ:
关注对象的外部行为和接口,忽略其内部复杂实现。

网友AK:
利用C语言的结构体和函数等特性来组织代码。

网友AL:
函数指针调用比直接函数调用略慢(多一次间接跳转),对实时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如高频定时器中断)需权衡。

网友AM:
需要特别注意内存使用效率和执行速度。过度追求面向对象的设计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开销。

网友AN:
结构体嵌套和函数指针会增加 RAM 占用(如每个对象需存储函数指针),单片机 RAM 有限时需谨慎

网友AO:
类是对象的模板,定义了对象的属性和行为。例如,可以定义一个Button类,包含按键的状态、长按和短按等属性和方法。

网友L:
指针操作(尤其是函数指针)可能引入更隐蔽的错误。

网友AP:
面向对象的思想可以帮助组织复杂的软件架构,但在嵌入式系统中,保持简单和直接往往也是很重要的原则之一。

网友AQ:
这篇文章很好地解释了如何在C语言中实现面向对象的编程思想,特别是通过结构体和函数指针来模拟类和方法。对于嵌入式开发来说,这种方法可以大大减少代码的冗余。

网友AI:
添加新功能或新设备通常只需添加新的结构体和函数,而不需要大量修改现有代码

网友AR:
单片机中面向对象的思维是一种将面向对象编程(OOP)的思想应用于单片机编程的方法。

网友AS:
在复杂项目中,OOP思想能显著降低代码耦合度

网友AT:
非常赞同你的观点,面向对象确实可以减少重复代码,提高代码的可维护性。你的按键处理代码示例很好地展示了如何将面向对象的思想应用到C语言中。

网友AU:
这种设计可以减少模块间依赖,便于单独修改和维护,同时模块易于被其他系统复用。

网友AV:
函数指针在C语言中允许你根据运行时传入的指针调用不同类型的函数,实现多态性。

网友AW:
这篇文章很好地解释了如何在C语言中实现面向对象的概念,通过按键消抖的例子,展示了面向对象编程的优势。

网友AX:
这是一种封装思想,保护内部实现,只暴露接口给用户。

网友AY:
C语言主要处理过程,不直接用类和对象。

网友AZ:
这篇文章很好地解释了如何在C语言中实现面向对象编程,特别是在单片机编程中的应用。通过按键消抖的例子,展示了如何将重复的代码抽象化,实现代码的复用和简化。

网友BA:
这篇文章很好地解释了如何在C语言中实现面向对象编程,尤其是通过结构体和函数指针来模拟类和方法。对于嵌入式开发来说,这种方法可以大大减少代码的冗余。

网友BB:
小项目别搞太复杂,简单实用最关键。

网友BC:
结构体可存对象状态,函数指针让对象具备动作。

网友BD:
接口层太多会让调试时难找问题,要简洁明了减少层级。

网友BE:
面向对象让编程像搭积木,模块化结构让代码更清晰易懂。

网友BF:
单片机编程中,对象可以是真实世界中的物理实体,如电机、传感器,用来模拟或控制它们的行为。

网友BG:
简化接口设计,让模块间轻松沟通,只需调用API。

网友BH(2025-08-15):
封装和继承让代码模块化,避免重复,方便维护和扩展。

网友BI:
使用结构体组合,可以将多个功能模块集成到一个结构体中,实现功能复用。通过函数指针,可以实现不同功能的动态调用,模拟多态。

网友BJ:
使用代码管理工具,如版本控制,可提升代码组织,易于阅读和维护,增强重用性。

网友BK:
C语言融入面向对象思想,简化代码,增强维护性。

网友AY:
把面向对象的理念用在C语言里,能简化代码,让维护更容易。

网友AX:
单片机编程时,用面向对象的方法,可以模拟现实世界中的实体,让程序更模块化、易于理解和扩展。

网友BL:
这工具让写代码更清晰,方便后期维护和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