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0] APM32芯片中独立看门狗(IWDG)与窗口看门狗(WWDG)的区别

楼主(2025-06-13):
#有奖活动# #申请原创#

APM32芯片中独立看门狗(IWDG)与窗口看门狗(WWDG)的核心区别可总结如下:
1. 工作原理与喂狗机制
· 独立看门狗(IWDG)
计数器从初始值(RLR)开始自由递减,减至0时触发系统复位。喂狗操作(重载计数器)可在计数器归零前的任意时刻进行。
· 窗口看门狗(WWDG)
计数器从初始值(TR)递减,但喂狗操作必须在特定时间窗口内完成:
o 上窗口(可配置,范围64~127)
o 下窗口(固定值0x40)
若计数器值高于上窗口或低于下窗口时喂狗,均会触发复位。仅当计数器值处于上窗口与下窗口之间时,喂狗才有效。
2. 时钟源
· IWDG:由 内部低速时钟(LSI,约40kHz) 驱动,独立于系统主时钟。即使主时钟故障,仍能正常工作。
· WWDG:由 APB1总线时钟(PCLK) 分频驱动,依赖系统时钟。若系统时钟故障,WWDG可能失效。
3. 中断功能
· IWDG无中断功能,计数器归零直接复位系统。
· WWDG支持中断。当计数器减至0x40(临近复位)时,可触发提前唤醒中断(EWI),用于紧急保存数据或执行安全操作。
4. 计数器结构与精度
· IWDG
o 12位递减计数器(范围0x000~0xFFF)。
o 超时范围宽(约100μs~26.2s),精度较低(受LSI时钟误差影响)。
· WWDG
o 7位递减计数器(范围0x40~0x7F)。
o 超时范围短(约85μs~43.7ms),精度高(依赖系统时钟)。
5. 应用场景
· IWDG
适用于硬件故障检测(如时钟失效、电源干扰),或对喂狗时间要求宽松的场景(如长时间后台任务)。
· WWDG
适用于软件逻辑监控,要求严格按时序运行的场景。例如:
o 防止程序卡死在循环的特定位置。
o 检测任务调度异常(如过早/过晚执行关键代码)。
6. 其他关键差异
特性
独立看门狗(IWDG)
窗口看门狗(WWDG)
复位条件
计数器归零
计数器归零或喂狗时机超窗口
配置灵活性
仅需设置重载值
需配置窗口值、计数器初始值
低功耗模式
仍可运行(依赖LSI)
通常停止(依赖系统时钟)
关闭方式
只能通过MCU复位关闭
可通过软件禁用(需配置)
总结
看门狗类型
核心优势
典型用例
IWDG
高可靠性,抗时钟故障
电源监控、硬件故障恢复
WWDG
精确时序控制,支持中断保护
实时任务调度、关键代码段监控
提示:实际应用中,两者可同时启用以实现多层次保护(如IWDG监控硬件,WWDG监控关键软件)

网友A:
窗口看门狗还是没有想到具体的实际应用。

网友B:
我们在项目应用里面也还没有机会使用到窗口看门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