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关于多中断的优先级分配原则以及前(中断函数)后(主函数)台的一些看法和学习

楼主(2025-06-15):
项目中有多个中断源时可以根据发生中断的频率高低来设定中断源的优先级。中断频率越高,相应的中断处理函数执行时间就应该越短。而中断频率越低,相应的中断处理函数执行时间就能容忍的稍微越长一点。所以中断发生的频率较低且相应中断处理函数执行时间较长的中断优先级应该要更低,反之则更高以保证本就高频发生的中断(高优先级)执行能被及时的处理而不会被更加频繁的打断执行。

       为了保证高频发生的中断(高优先级)处理函数的实现和低频发生的中断(低优先级)处理函数的实现,往往可以采取前后台模式。

        前台操作:即把关键的必不可少的耗时最少的操作放在中断处理函数(或其子函数中断回调函数)内,同时设置好一个全局变量的状态标志变量Flag。此为前台操作。

       后台操作:待中断处理函数执行结束CPU回到主函数内再判断那个全局变量的状态标志变量Flag,用以完成特定的因中断事件发生而又需要耗时较长的一些操作或运算。此为后台操作。

        上述前后台的操作,可以用前台点餐,领取令牌后在后台等待令牌告示餐已做好前来取餐来形容。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oshihonghonga/article/details/148558009

网友A(2025-08-04):
实时响应需求高的中断应赋予更高优先级

网友B:
涉及系统安全或核心功能的中断需最高权限

网友C:
电源故障检测、看门狗复位信号等应设为不可屏蔽的最高级

网友D:
快速完成的小任务适合高优先级,减少对后续中断的阻塞影响

网友E:
存在前后置关系的中断需按顺序排列

网友F:
支持运行时修改优先级以适应不同工况

网友G:
在工厂自动化中,白天生产模式与夜间维护模式可采用不同的中断策略

网友H:
通过操作系统API动态升降特定中断的优先级等级

网友I:
1. 硬故障错误 (Hard Fault)         // 系统级致命错误
2. 存储器访问违规 (MemManage)      // 非法内存操作捕获
3. 电机驱动PWM周期中断             // 实时控制核心回路
4. USB数据传输完成                 // 高速通信协议栈
5. 串口接收缓冲区满               // 人机交互输入通道
6. LCD屏幕刷新定时器               // 显示更新任务
7. EEPROM参数保存完成              // 非易失存储后台写入

网友J:
高优先级任务可能被中断打断,需合理设计信号量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