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5RGT6外设配置及说明

楼主(2025-06-16):
1.定时器1中心对齐输出6路互补PWM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 使能PORTA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 使能PORT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 TIM1时钟使能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8, GPIO_AF_TIM1);  // GPIOA6复用为定时器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9, GPIO_AF_TIM1);  // GPIOA6复用为定时器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TIM1);  // GPIOA6复用为定时器1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3,GPIO_AF_TIM1);  // GPIOA6复用为定时器1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4,GPIO_AF_TIM1);  // GPIOA6复用为定时器1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5,GPIO_AF_TIM1);  // GPIOA6复用为定时器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 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 速度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 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                                  // 系统主时钟168MHz分频系数 这里为10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PWM_PERIOD;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1;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TimeBaseStructure);                                                                                // 初始化定时器1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 = 0x94;                       // 1us死区时间
TIM_BDTRConfig(TIM1, &TIM_BDTRInitStructure);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 关闭上桥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 Phase A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 Phase B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 Phase C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ENABLE);
TIM_Cmd(TIM1,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TIM1->CCR1 = 600;
TIM1->CCR2 = 600;
TIM1->CCR3 = 600;

2.3通道输入捕获配置(用于霍尔传感器)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 使能PORTC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 TIM3时钟使能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6, GPIO_AF_TIM3);  // GPIOA6复用为定时器1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7, GPIO_AF_TIM3);  // GPIOA6复用为定时器1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8, GPIO_AF_TIM3);  // GPIOA6复用为定时器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 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速度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下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67;                                  // 系统主时钟168MHz分频系数 这里为168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1;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Structure);                                        // 初始化定时器3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BothEdge;                // 双边沿捕获
    // 输入通道和捕获通道的映射关系,有直连和非直连两种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 映射到TI1上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                                                                                        // IC1F=0000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 重点: 需要单独配置每个通道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 CC1S=0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1上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 CC1S=0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2上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3; // CC1S=0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3上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 抢占优先级3 (0为最高7为最低)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CC1| TIM_IT_CC2|TIM_IT_CC3, ENABLE);
        TIM_ClearFlag(TIM3, TIM_IT_CC1| TIM_IT_CC2| TIM_IT_CC3);
//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3, TIM_TS_TI1F_ED);
        TIM_Cmd(TIM3, ENABLE);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864842/article/details/127231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