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V307移植coremark后,跑分没有显示,如下图

楼主(2025-06-13):
背景:想使用coremark 在CH32V307跑一下分数,想具体看一下性能问题:移植成功后,跑完没有显示分数,如图

请教各位大佬,是否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A:
您好,注意工程配置勾选浮点打印试一下,参考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注意工程配置勾选浮点打印试一下,参考下图

原来是打印不出来啊,好的,万分感谢大佬

网友B:
CH32V307移植coremark后,跑分没有显示,如下图

执行时长小于10秒,会导致报错,改大这个值 ITER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