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请问现在厂家的蓝牙芯片,为何不做SSP服务的了?

楼主(2025-06-13):
请问现在厂家的蓝牙芯片,为何不做SSP服务的了?大部分都是低功耗的;请问这里面是有什么说法吗?

网友A:
您指的应该是经典蓝牙的SPP协议吧,SPP协议是经典蓝牙的协议,低功耗蓝牙是没有这个协议的。

网友B:
是不是低功耗蓝牙使用上比较普遍?市场需求量大些?

网友C:
简单来说,厂家之所以在新设计的蓝牙芯片中越来越少地支持或主推SSP(Serial Port Profile,串行端口配置文件),根本原因在于行业技术已经全面拥抱更先进、功耗更低、更灵活的BLE(Bluetooth Low Energy,低功耗蓝牙)及其GATT(Generic Attribute Profile,通用属性配置文件)架构,SSP 就像一个老式的对讲机。你只能打开一个频道,持续地进行语音对话,简单直接但功能单一且耗电。

网友D:
SSP服务在蓝牙技术的发展中确实有所减少,这主要是因为低功耗蓝牙(BLE)技术的出现,它在功耗和成本上更具优势,更适合现代设备的需求。

网友E:
SSP服务在现代蓝牙芯片中确实不太常见了,主要是因为低功耗蓝牙(BLE)技术的出现,它更加适合现在的应用场景,如可穿戴设备和物联网设备。

网友F(2025-07-14):
SSP(Secure Simple Pairing)服务主要针对安全性要求较高的场景,而现在很多设备更注重低功耗和成本效益,因此厂家可能更倾向于开发低功耗的蓝牙芯片。

网友D:
SSP服务在一些新的蓝牙芯片中确实变得不那么常见了,这主要是因为低功耗蓝牙(BLE)技术的发展。BLE技术以其低能耗和简单性受到市场的青睐,更适合于需要长电池寿命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