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D32无刷电机控制例程!!

楼主(2025-06-13):
如题,求GD32无刷电机控制解决方案,源码例程。

网友A:
我记得好像有个大神卖课,在讲这个

网友B:
这个官方应该有的,去官网看看吧

网友(2025-09-26):
我们有个 GD32F303CC芯片的
99个联控 磁编码器+无刷电机+CAN总线FOC控制器源程序开发套件

详细资料见:
1CW_无刷电机

网友C:
#ifndef __PWM_H
#define __PWM_H

#include "gd32f4xx.h"

// 函数声明
void pwm_init(uint16_t freq);
void pwm_set_duty(uint8_t phase, uint16_t duty);

#endif /* __PWM_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