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同时想要测量高压和低压部分的差分电压,这样的电路应该怎么改进?

楼主(2025-06-13):
具体的应用方式是这样的,ADC芯片的两对差分端想要测量高电压端的50V-55V的电压,另外一对差分端需要测量2-7V的一个电压,两对差分端的压差应该如何消除?有啥好的办法么?

网友A:
HULL 隔离器件或光电器件。就是消除共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