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TB6600HG,东芝PWM(脉宽调制)斩波型双极性步进电机驱动集成电路芯片

楼主(2025-06-13):
TB6600HG是一款PWM斩波型单芯片双极性正弦微步进电机驱动器。它提供正反转控制,并具有2相、1-2相、W1-2相、2W1-2相和4W1-2相激励模式。2相双极性步进电机可以仅通过时钟信号驱动,具有低振动和高效率的特点。

特点:

单片双极正弦波微步进电机驱动器
开关管电阻(上+下)= 0.4 欧姆(典型值)
可实现正反转控制
可选相位驱动(1/1、1/2、1/4、1/8 和 1/16 步)
输出耐压:Vcc = 50 伏
输出电流:IOUT = 5.0 安(绝对最大额定值,峰值);IOUT = 4.5 安(工作范围,最大值)
封装形式:HZIP25-P-1.00F
内置输入下拉电阻:100 千欧(典型值),(仅 TQ 端:70 千欧(典型值))
输出监控引脚(ALERT):最大 IALERT = 1 毫安
输出监控引脚(MO):最大 IMO = 1 毫安
配备复位和使能引脚
待机功能
单电源供电
内置热关断(TSD)电路
内置欠压锁定(UVLO)电路
内置过流检测(ISD)电路
结合原文,重新解读一下
这种微步进电机驱动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如何设置这种微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相位驱动?

功能描述

1.激励设置 激励模式可以通过M1、M2和M3输入从以下八种模式中选择。当在电机运行期间移动M1、M2或M3输入时,新的激励模式将从初始模式开始。在这种情况下,输出电流波形可能无法继续。

注意:要通过改变M1、M2和M3来改变激励模式,确保不要设置M1 = M2 = M3 = L或M1 = M2 = M3 = H。 待机模式 在M1 = M2 = M3 = L或M1 = M2 = M3 = H的条件下,操作模式转移到待机模式。 通过关闭所有操作(保护操作除外)来最小化功耗。 在待机模式下,输出端子MO为HZ。 通过将M1=M2=M3=L和M1=M2=M3=H的状态改变为其他状态来解除待机模式。 解除待机模式后,约200微秒内不接受输入信号。

这段描述似乎是关于某种电子设备或芯片的功能说明,特别是与电机控制或信号输出有关的设置。以下是对这些功能的详细解释:

功能说明
(1) 输出使能与关闭
开启输出:将ENABLE引脚配置为高电平(High)。
关闭输出:将ENABLE引脚配置为低电平(Low)。
这意味着你可以通过控制ENABLE引脚的电平状态来开启或关闭设备的输出功能。

(2) 初始模式设置
当ENABLE信号变为高电平且RESET信号变为低电平时,输出会切换到下表所示的初始模式。
在这个初始模式下,CLK(时钟)引脚和CW/CCW(顺时针/逆时针)引脚的状态是无关紧要的。
换句话说,如果你想让设备进入一个默认或起始状态,你需要确保ENABLE是高电平而RESET是低电平。

(3) 输出关闭及重新启动
如示例图1所示,当ENABLE信号变为低电平时,输出会被设置为OFF(关闭)状态。
在这个关闭状态下,如果RESET信号变为低电平,输出会切换回初始模式。
要从初始模式重新启动电机,你需要先将ENABLE信号设置为高电平,然后再将RESET信号设置为高电平。
总结操作步骤
1.开启输出:ENABLE设为高电平。
2.进入初始模式:ENABLE保持高电平,RESET设为低电平。
3.关闭输出:ENABLE设为低电平。
4.从关闭状态回到初始模式:ENABLE仍为低电平,RESET设为低电平。
5.从初始模式启动电机:ENABLE设为高电平,RESET设为高电平。
注意事项
确保按照正确的顺序和时间设置这些信号,以避免设备损坏或不正常工作。
如果有具体的电路图或应用笔记,建议参考它们以获得更详细的指导。
希望这些解释能帮助你更好地理解这段功能描述!如果有任何进一步的问题,请随时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