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Cortex-Mx系列的SCB关键寄存器浅谈】之一:CPUID寄存器

楼主(2025-06-13):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在基于ARM Cortex-Mx(x>=0)的嵌入式MCU软件开发中,有时候会经常遇到让人头疼的类似HardFault硬件故障的问题,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使用SCB的一些关键寄存器来进行问题分析了。那究竟什么是SCB?SCB又有哪些关键寄存器呢?Keil里又怎么查看SCB寄存器的值呢?后续连载文章将带大家一起来看下SCB的相关的关键寄存器,主要包括含义解释、字段说明和如何应用等方面。
什么是SCB?
SCB,即System Control Block,系统控制块,是ARM Cortex-M处理器内核中的一个关键模块,负责系统级的控制和管理功能(异常、复位、、低功耗等),具体功能主要包括:
系统异常配置与控制;
处理器特性控制;
向量表重定位;
系统复位与状态查询;
端序配置(配置大端模式和小端模式)。
而本文主要阐述系统复位与状态查询功能,即通过查看一些关键寄存器来进行异常诊断和错误分析。
SCB有哪些关键寄存器呢?
当然,不同Cortex-M版本的SCB所拥有的寄存器种类是存在差异的,因此要看具体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Cortex-M。
连载文章将以常用的Cortex-M4为例进行介绍。 我们需要打开core_cm4.h文件,搜索SCB,就能看到一些相关的内容:

包含了SCB的相关寄存器定义及其寄存器的位定义,并且有具体解释说明。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在介绍各个寄存器之前,我们先来看下怎么样在Keil里查看这些寄存器?
最直观的方式:
进入仿真,打开Watch窗口,直接在Name栏里输入“SCB”并按回车键即可看到SCB所包含的寄存器信息:

也可以通过直接输入寄存器地址信息来查看寄存器的值:
进入仿真,打开Memory窗口,输入SCB的基地址0xE000ED00按回车即可:

图中标注了第一个寄存器CPUID的值。
有了以上的数据信息后,接下来再逐一看看各个寄存器吧。
为了便于大家更好地理解,咱们循序渐进,以每篇文章仅介绍一个寄存器的方式进行,今天先介绍CPUID寄存器。
CPUID
CPU Identification Register,只读的CPU身份信息寄存器,用于读取处理器的内核版本和架构信息,具体包括
处理器型号(如Cortex-M3/M4/M7 等);
架构版本(如ARMv7-M、ARMv8-M);
实现厂商(如ARM或其他授权厂商);
其他硬件特性(如是否支持浮点单元、调试功能等);
该寄存器的32位字段结构如下表所示:

字段名

位域
功能描述

Implementer

[31:24]
厂商编码(如 0x41 表示 ARM)

Variant

[23:20]
处理器变种(大版本修订号,如 0x1 表示版本 1)

Constant

[19:16]
固定值 0xF(表示  Cortex-M 系列)

PartNo

[15:4]
处理器型号(如 0xC23 表示 Cortex-M3,0xC24 表示 Cortex-M4)

Revision

[3:0]
小版本修订号(如 0x1 表示第一版硅片)
作者用的是ARM Cortex-M4 MCU,看仿真后的CPUID值是0x410FC241,对号入座,厂商编码0x41、大版本修订号0、系列Cortex-M、处理器型号Cortex-M4、小版本修订号1。
那这个CPUID有什么应用价值吗?当然有:
代码移植与兼容性检查:
通过读取 Implementer 和 PartNo,软件可以动态识别处理器型号,从而启用特定优化或规避硬件缺陷(例如勘误表中的问题);
功能检测:
例如,通过 PartNo 判断是否支持浮点单元(FPU)或 DSP 指令(Cortex-M3不支持,Cortex-M4/M7支持),以决定是否启用相关功能;
调试与诊断:
在调试时,通过 Revision 和 Variant 字段确认芯片的修订版本,以辅助定位硬件相关问题。
那怎么样在代码里访问呢?可以参考以下两种方式来实现:
/*方式一:直接通过读取寄存器的方式*/
uint32_t cpuid = 0;
uint32_t read_cpuid(void)
{
    cpuid = SCB->CPUID;
    return cpuid;
}

/*方式二:间接通过读取寄存器地址的方式*/
//寄存器访问记得加上关键字volatile
uint32_t cpuid = 0;
#define CPUID     (*(volatile uint32_t *)(SCB_BASE + 0x00UL))
void read_cpuid(void)
{
        cpuid = CPUID;
        uint8_t implementer = (cpuid >> 24) & 0xFF;  // 提取厂商
        uint16_t part_no = (cpuid >> 4) & 0xFFF;     // 提取型号
        //可以继续提取其他字段
    ……
}

以下是对两种代码方式的实测结果:

实测结果证实了两种读取方式都可以正常读取到CPUID寄存器的值,这样应用层就可以根据自身需要来解析和使用了。

下一篇文章作者将介绍ICSR(中断控制与状态寄存器)。

Cortex-M中的SCB关键寄存器的相关介绍讲解,通过理解使用相关寄存器,掌握分析MCU故障的诊断和分析能力。
@21小跑堂 管理员,你好,求原创审核哦!

网友A:
ortex-M中的SCB关键寄存器的相关介绍讲解,mark一下,记录学习

欢迎关注,后续还会更新。

网友B:
应该是楼主经验之谈了,掌握分析MCU故障的诊断和分析能力

是的,很有用。

网友C:
厉害了,前来学习

你定是好学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