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专用MCU] 避坑行动——电机控制器运放应用踩过的坑

楼主(2025-06-16):
       最近调试把去年打过样的高压电机驱动板又做了一批回来,方案采用BUCK电源+APM32F035+GHD1620T+IGBT,额定功率300W。支持无感FOC、带传感和无感方波等控制。去年做的板子确实没什么问题,性能还比较满意,我们都这么想,之前做的板子都没问题,这次打样肯定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板子做回来之后,调试却发现了一些异常。电机低速运行时,控制正常,高速时,功率不受控,功率一直往上跑,是不是硬件有干扰呢?是不是软件有问题呢?加花了两天时间终于把问题点定位好,就是运放的外围的电路上的小电容问题。
       从PCB LAYOUT上看,这个电路设计确实没有什么问题,采样电阻走线很短,并且按照差分走线,在采样回来上加上101电容,设计目的是为了滤掉一些毛刺和干扰信号,在低速电机运行确实是有效果,但是这次测试的电机是转速高达10万的高速电机,当时我也忽略了电容对电流采样的影响,当把电机转速提上后,电机转速也有些不受控,功率也异常上升。最后拆掉运放输入及反馈回路上的滤波电容后,电机控制恢复正常。
      我们分析一下电容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电容通过不断的充放电实现吸收毛刺或者滤波。电容的容量越大,充放电时间越长,这就是为什么在低速运行时不受影响。当我们使用AMP32F035做高速电机控制时,需考虑电容的充放电时间的微小变化都会造成的影响。

网友A:
看着APM32F035的型号,以为只是一颗普通的Cortex-M0内核的MCU呢!
结果一查,原来是极海的高性价比电机控制专用MCU。
我说性能怎么这么强劲。

网友B:
在正向输入端增加一个与反向输入端电阻值相等的电阻,以补偿偏置电流带来的误差。选择低失调电流的运放也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

网友C:
忽视运放的非理想特性,如输入失调电压、偏置电流、饱和输出等。

网友D:
负反馈电路设计不当会导致运放不稳定,甚至出现振荡。

网友E:
优化电源、接地、反馈和采样电阻设计,避免噪声和振荡。

网友F:
运放的PSRR指标通常只针对直流变化,而在交流情况下(如电源纹波),PSRR会显著下降,导致输出信号受到电源噪声的影响。

网友G:
运放本身及其周围电路产生的噪声会降低信噪比,特别是在敏感的传感器接口电路中尤为重要。

网友C:
未加适当保护的运放在面对过压、静电放电(ESD)等情况时容易损坏。

网友H:
电源和地线设计不合理,导致运放工作不稳定或产生噪声。

网友I:
轨到轨运放的输出电压并不能完全达到电源电压,尤其是在负载较大或温度变化的情况下。

网友C:
运放的参数会随温度变化而漂移,导致电路性能下降。

网友J:
若负载过大超出运放的最大驱动能力,则会导致信号失真或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K:
温度变化会影响运放的工作参数,如失调电压随温度漂移。

网友L:
运放输出叠加高频噪声,ADC采样值异常跳变。

网友M:
布局和布线不合理,导致信号干扰或性能下降。

网友N:
选择的运放不适合应用需求,如增益带宽积(GBW)不足、输出电流能力不够、共模抑制比(CMRR)低等。

网友O:
考虑前级调理、运放和后级ADC的整体优化。

网友P:
根据信号频率、电压范围和精度要求选择运放。

网友Q:
运放的工作电压范围有限,选择不当可能导致运放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R(2025-07-18):
未考虑运放相位裕度,反馈电阻/电容参数不合理,导致系统自激振荡。

网友S:
运放的噪声会影响信号的纯净度,特别是在小信号处理中。

网友T:
电机控制通常涉及高频的电流环和速度环,需要运放能够快速响应。

网友U:
忽视共模电压的影响,导致运放性能下降。

网友V:
这个案例很有教育意义,看来在设计高速电机控制器时,每个元件的特性都需要仔细考虑。电容的充放电时间对高速控制的影响确实容易被忽视。

网友W(2025-10-07):
模拟电路实在是太深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