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 CW32L010低成本BLDC电机控制开发套件使用

楼主(2025-06-13):
CW32L010ESC_Driver电机驱动板是武汉芯源科技推出的一款低成本BLDC无刷直流电机开发板。在立创开源硬件平台可以查看该项目的详情。

https://oshwhub.com/beauty_light/cw32l010-bldc-esc-driver

官方提供的电机开发套件包含以下内容

1、硬件构成和组成

开发板在硬件设计上可以实现无感BLDC电机控制。硬件电源部分由外部7.4~22.2V直流电源供电,前置驱动芯片EG3033用于驱动电机的三相栅极电路。同时其5V输出用于MCU供电,在供电电路上使用分压电路采样对供电进行监视。

在驱动侧使用MOSFET构成换向电路,使用50mΩ的分流电阻构成母线电流检测电路。

采用反电动势法,对各相来对电机的位置进行检测,通过过零检测确定转子的位置,实现电机的无感闭环控制。

MCU使用的是CW32L010F8U6,片上有4KBSRAM和64KFlash,主频48MHz,运算能力足够实现电机控制。

片上集成1高级控制定时器、1个通用定时器、3个基本定时器和一个低功耗定时器,可以满足电机控制时的PWM信号输出以及为系统运行提供时基。

板上ADC的实现无感BLDC电机反电动势、母线电流转换的电压值、供电电压以及电位器电压等模拟量的检测,采集到的模拟信号用于实现电机控制、过流检测、供电检测和转速控制。

2、电机控制程序编译和烧录

官方提供无感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例程,例程可以在项目的开源主页进行下载。

工程是Keil工程,编译器为ARM Compiler5。编译程序前,需要下载固件库,安装其中的芯片支持。

工程使用的ADC检测反电动势过零点的方式检测电机的位置。ADC采用多通道序列采样的方式采集需要的反电动势、电源电压、电位器数据等外部模拟信号。

电机的正常启动流程如下:

查看开发板的PCB图和原理图上的烧录引脚,连接DAP-Link,即可将程序烧录到开发板上。

3、使用效果

电机的运行效果如下。

4、总结

CW32L010 电机驱动开发板组装简单,价格低,适合作为入门BLDC控制的选择。

网友A(2025-09-01):
采用CW32L010F8U6芯片,主频达48MHz,内置64KB Flash和4KB SRAM

网友B:
CW32L010F8U6芯片支持高级定时器生成6对带死区的互补PWM信号,满足无感方波驱动需求

网友C:
利用反电动势过零检测定位转子位置,ADC多通道序列采样实现反电动势、电流和电压的实时监测

网友D:
软件层面设置死区时间防止上下桥臂直通短路,硬件层面集成模拟看门狗和低电压检测

网友E:
实测支持最高11万转/分钟转速,依赖2M采样率ADC和G4级定时器的高速响应能力

网友F:
ESD抗干扰能力强,闩锁电流达±600mA,适合复杂电磁环境应用

网友G:
可以用于智能小车、暴力风扇、手持电动工具等需要紧凑型驱动方案的设备

网友H:
替代传统电调方案,用于小型机械臂、自动化设备的电机驱动模块

网友I:
自行改写程序时需正确配置死区参数,防止上下桥臂同时导通造成短路